单片机采集到的数据如何添加加引导码、加结束码

楼主(2018-08-01):
比如:我要添加引导码EF,(温度温度)数据,加结束码FE。,怎么样在51单片机程序中添加?请教高手!

网友A:
如果你要发送数据,可以在发送的时候先发送引导码EF,再发送数据,最后发送结束码FE.

网友B:
额,16进制发送出去,16进制接收,你要现在串口助手测验一下,再决定引导符和结束符的添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发送数据,可以在发送的时候先发送引导码EF,再发送数据,最后发送结束码FE.

可是我想一起发的。时间不对会我怕会接不上。不知数据会不会容易出现问题。最好的是装载好一起发。但我不知道怎么装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