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手机震动器(马达)的元器件选择

楼主(2018-08-01):
各位大佬各位爱好者朋友:
       本人是一位年轻的装置艺术家,现有一个作品项目。具体是控制手机震动器(马达)有节奏一定频率、节奏的运行。但不知道用何种方式方法去实现。请大家予以建议和意见。也欢迎更多装置艺术爱好者交流。
       本人邮箱是ikuni@sina.com
以下是该元器件基本参数
品牌
型号1027额定功率客户要求(W)
产品类型有刷直流电动机额定电压1.5-4.5(V)额定电流50-90(A)

震动马达

震动马达

网友A:
额定电流        50-90(A)?

反正你通电它就转,一转就振动,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网友B:
想用纯硬件还是单片机制作,手动/自动还是遥控?用 PWM 可实现上述功能

网友C:
振动马达反应没那么快,随HZ级的频率机动都有难度,因为转动的部分有惯性。不确定你需要这样的功能是做什么用,可以考虑采用平板扬声器类似的东西,这样能使振动的跟随性比较好。
表中的驱动电流应该是mA而不是A。
如果要用振动马达,只能采取赫兹级以下的频率,调制振动电机电压。效果可能不会太好。

网友D:
可以使用单片机,输出信号引脚端带一个mos管驱动电机,震动的频率和节奏在单片机内事先编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定电流        50-90(A)?

反正你通电它就转,一转就振动,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谢谢回答。我想做的是模拟手机来电震动的频率 用什么控制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用纯硬件还是单片机制作,手动/自动还是遥控?用 PWM 可实现上述功能

纯硬件如果可以实现当然好哇哈哈哈。只是不知道如何做,开始想到是把手机root然后找个软件自由设定,但是后来没有找到类似的软件。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呢?感谢回答

楼主:
我一开始想的是用手机搭飞线接出来一个马达,然后把手机root下载一个可以自由控制震动的软件,但后来没有找到这样的软件,而且如果数量超过了手机电路板可以承受的电流手机会坏掉。

楼主:
我一开始想的是用手机搭飞线接出来一个马达,然后把手机root下载一个可以自由控制震动的软件,但后来没有找到这样的软件,而且如果数量超过了手机电路板可以承受的电流手机会坏掉。
想用单片机但是不知道具体实施起来是否容易,本人单片机的小小白。
如果各位大佬愿意帮助或指导,愿意给一些报酬或者本人海报和作品集一份。
感恩各位大佬回复和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动马达反应没那么快,随HZ级的频率机动都有难度,因为转动的部分有惯性。不确定你需要这样的功能是做什么 ...

是的如果可以自由控制震动的节奏和频率那是很棒的。惯性不是问题。表中的数据是mA,谢谢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用纯硬件还是单片机制作,手动/自动还是遥控?用 PWM 可实现上述功能

纯硬件当然可以的。我预想的是设定好节奏和频率一直让他震动就行了。

网友E(2018-09-05):
东西搞出来了吗

网友F(2018-10-20):
我也想知道有没有解决 同求相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