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2
收藏

楼主:
ID:380230
只看他

网友(2018-08-01):
通过控制后侧两个轮子,做差速
ID:308437
只看他

网友:
你让你一个轮子不转,另一个轮子最大转速就是转弯半径最小了。
还有,要想转的快,应该加在前轮。你后轮是动力输出啊(四驱车玩过吧),要改变方向,肯定是要前轮
ID:342294
只看他

网友:
差速 因为你说的是只能后侧的两个轮子 所以你的舵机应该控制是是前面的转向轮 所以是三轮车
51黑电子论坛
Powered by
Discuz!
X3.1
首页
标准版
触屏版
电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