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块ESP8266模块只能能够通信吗

楼主(2018-08-01):
具体情况如下,一块ESP8266用于用纽扣电池供电,负责采样数据,然后发出采样的数据,另一块8266用于接受采样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发送给上位机或者单片机处理?请问有做过这方面的大佬吗,请赐教

网友A:
纽扣电池电流可能不够。

两个ESP8266 可以连接并通信。

网友B:
我写过51和62两个单片机的程序,用32发送数据给51,esp8266无线模块,需要留一下邮箱

网友C:
纽扣电池撑不了多久的。

网友D:
应该是纽扣电池电量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写过51和62两个单片机的程序,用32发送数据给51,esp8266无线模块,需要留一下邮箱

谢谢大佬,156912504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纽扣电池电流可能不够。

两个ESP8266 可以连接并通信。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先不讨论供电的问题,是否可以让一块8266放在电柜里,测量实时温度,然后通过STA模式或者AP模式发送出温度,然后另外一块放在比较远的地方,连接32的串口,处理电柜里的温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写过51和62两个单片机的程序,用32发送数据给51,esp8266无线模块,需要留一下邮箱

大佬请问一下,我想用一块8266测量电柜的温度,就放在电柜里,然后让他发出温度,另一块8266放在柜子外比较远的地方接受柜子里的温度数据,然后通过串口给32让他处理温度数据?

网友E:
纽扣电池电流太小了,这样的话供电可靠性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先不讨论供电的问题,是否可以让一块8266放在电柜里,测量实时温度,然后通过STA模 ...

当然可以。

如果你不联网或组网什么的,用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纽扣电池电流太小了,这样的话供电可靠性是不行的。

dalao,纽扣不行我可以蓄电池解决这个不成问题的,请问大佬如何设置两个ESP8266,然他们之间实现无线传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如果你不联网或组网什么的,用别的吧。

我想吧整个站用一个热点连起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写过51和62两个单片机的程序,用32发送数据给51,esp8266无线模块,需要留一下邮箱

1101167977@qq.com
你好,能不能把你写得发给我看看呢

网友G(2018-12-04):
引用 网友B:
我写过51和62两个单片机的程序,用32发送数据给51,esp8266无线模块,需要留一下邮箱

2763147834@qq.com,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H:
一个esp8266作AP模式工作,也就是当成一个路由器节点,然一个做为客户端与他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I:
如果只是单单的无线数据传输没必要用ESP8266,直接用无线模块CC1101或NRF24L01就可以了

网友J:
可以连接通信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写过51和62两个单片机的程序,用32发送数据给51,esp8266无线模块,需要留一下邮箱

请问可以给我一份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下手,谢谢啦
这是我的邮箱18813113552@163.com

网友L:
应该可以,但是用普通纽扣电池可能供电有问题,既是你用深睡眠间隔采样数据,电池供电也可能是个问题

网友M:
建议更换供电方式,纽扣电池无法满足需求

网友N(2019-05-20):
引用 网友G:
,谢谢大佬分享

您好,请问可以分享给我吗?
lqh974706893@gmail.com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我写过51和62两个单片机的程序,用32发送数据给51,esp8266无线模块,需要留一下邮箱

862485539@qq.com   谢谢层主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我写过51和62两个单片机的程序,用32发送数据给51,esp8266无线模块,需要留一下邮箱

大神 我用两个8266组网用的是51 可以发一下程序吗?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1368522188@qq.com

网友Q(2019-07-17):
引用 网友B:
我写过51和62两个单片机的程序,用32发送数据给51,esp8266无线模块,需要留一下邮箱

谢谢大佬  1481420771@qq.com

网友R:
理论上可行。但工程实践中还要考虑很多问题,例如大家都提到的电源。还需要考虑数据传输的距离,中间是否有屏蔽,周围是否有干扰等等。

网友S:
1.看datasheet,明确说了峰峰值电流>=500MA,纽扣电池不行
2.都用8266了,直接socket,不需要用串口和上位机通讯
3.或许一个8266就够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B:
我写过51和62两个单片机的程序,用32发送数据给51,esp8266无线模块,需要留一下邮箱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  谢谢  3620567826@qq.com

网友U(2019-11-08):
引用 网友B:
我写过51和62两个单片机的程序,用32发送数据给51,esp8266无线模块,需要留一下邮箱

请问可以给我一份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下手,谢谢啦
这是我的邮箱1125803896@qq.com

网友V(2020-11-24):
引用 网友B:
我写过51和62两个单片机的程序,用32发送数据给51,esp8266无线模块,需要留一下邮箱

兄弟给我发一份1261335610@qq.com

网友W:
你好,现在还有这个代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