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成的dwg文件有乱码,怎么解决?

楼主(2018-08-01):
ad转成的dwg文件有乱码,怎么解决?

网友A:
要使用 AD 软件的引导菜单来操作,如果所有支持 dwg 文件格式的软件都出现同一的问题,那就是 AD 软件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使用 AD 软件的引导菜单来操作,如果所有支持 dwg 文件格式的软件都出现同一的问题,那就是 AD 软件的问 ...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B:
先转化成低版本的,然后再变成导入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