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最后编译出现IO口错误,求大佬们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楼主(2018-08-02):
网上说“Target”里面改成
“RTX-51 tiny",试过了还是不行。安装路径和文件夹都是英文的,,单片机新手求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感谢感谢!

网友A:
include目录设置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目录设置了没?

请问,怎么设置啊

网友B:
应该在程序注明

网友C:
重启软件或系统,我有时候出现错误,重启软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启软件或系统,我有时候出现错误,重启软件就好了

我都重启好多次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在程序注明

请问注明什么啊。怎么注明

网友D:
**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 FATAL ERROR L210:在输入文件里的io口错误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EXCEPTION 0021H:路径或者文件不存在 FILE:D:\PROGRAM FILES\KEIL\C51\LIB\C51FPS.LIB 注意你KEIL是不是安装在这个目录下了?路径不对,重新设置下。

网友E:
额,,这个应该是上面有错误吧,所以无法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