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各位大神电子秤中应变片的具体细节

楼主(2018-08-02):
应变片已经贴了好几天了,买回来的时候是没有引线的,后来用飞线弄了引线。可是应变片接在铁悬臂梁上,显示屏重量那块是没有任何显示的,或者显示不准确。应该从什么方面改进呢?

网友A:
可以查考下这个...

楼主:
显示屏之前重量那块也是有反应的,程序也没有改,无论怎么更改硬件电路部分,(检查电路的情况下),重量那块是始终为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考下这个...

貌似程序的问题很小,因为以前也是可以显示重量的,就在之后贴完应变片那会儿突然不可以用了。重量显示为零。始终不变。可应变片也是已经换了新的。hx711也是换了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