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为什么有问题 代码 图片如下

楼主(2018-08-02):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RS = P3^5;
sbit RW = P3^6;
sbit EN = P3^4;
//判断液晶显示是否忙
void Read_Busy()
{
   uchar busy;
   P0 = 0xff;
   RS = 0;
   RW = 1;

   do{
      EN = 1;
      busy = P0;
      EN = 0;

   }while(busy & 0x80);//判断 如果为0允许读写 则跳出循环
}
//写入一个字节的指令
void Writer_cmd(uchar cmd)
{
    Read_Busy();
          RS = 0;
        RW = 0;
        P0 = cmd;
        EN = 1;
        EN = 0;
}
//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Writer_dat(uchar dat)
{
   Read_Busy();
   RS = 1;
   RW = 0;
   P0 = dat;
   EN = 1;
   EN = 0;
}

void main()
{

  Writer_cmd(0x38);//设置16*2显示
  Writer_cmd(0x0c);//开显示 显示光标 光标闪烁
  Writer_cmd(0x06);//地址指针加一 整屏显示不移动
  Writer_cmd(0x80);
  Writer_cmd(0x01);        //清屏
  Writer_dat(0x48);

  while(1);

}

程序编译也没错误

楼主:
程序的编译一直没问题 仿真一直显示P

网友A:
这个和你单片机p0.0-p0.7口的电平有关吧?

网友B:
你只写了个0x48数据,你还想显示什么?

网友B:
0x48应该显示个大写的H就对了

网友B:
0x05
是P

楼主:
引用 网友B:
0x48应该显示个大写的H就对了

显示不了p

楼主:
引用 网友B:
0x48应该显示个大写的H就对了

不是 显示不了H一直显示p

网友C:
上面正解,你再写一个0X30,看下是不是显示0

楼主:
找到了问题  程序一直卡在 判忙哪里 时序出了问题

网友D:
1602手册里初始化开头记得是延时15ms,写指令38h,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了问题  程序一直卡在 判忙哪里 时序出了问题

这个小测试程序好像不检测忙也可以,我看到好多都是没有检测忙的

网友D:
前面几个可以不检测忙,但初始化要按照手册里写的,你现在是初始化里没有写这6行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测试程序好像不检测忙也可以,我看到好多都是没有检测忙的

不检测忙是有延时的 我没验延时 就检测忙

网友E:
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

实例6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F:
绝对是判忙程序出了问题,换成while(busy & 0x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