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有时无效有时上升沿触发

楼主(2018-08-02):
用的STC89C52RC的单片机,这次使用红外的时候感觉外部中断就问题,就单独试了下
发现现在有时下降沿触发,有时上升沿触发,有时又无效。。。。。
这是单片机坏了吗?

我用试过好几根杜邦线把P3.2和GND触碰,都是出现上述情况

#include<reg52.h>
sbit led = P0^0;
sbit ir = P3^2;
bit flag = 0;

void main()
{
        IT0 = 1;
        EX0 = 1;
        EA = 1;
        ir = 1;
        while(1)
        {
                if(flag == 1)
                {
                        flag = 0;
                        led = ~led;
                        EA = 1;
                        ir = 1;
                }
        }

}

void time() interrupt 0
{
        flag = 1;
        EA = 0;
}

还有我拿这红外接收头的连接线,把红外接收头甩来甩去,怎么会有红外接收信号?

网友A(2018-09-01):
感觉程序有问题

网友B:
中断周期多长啊?

网友C:
程序有问题。设置中断需要四步,设置总中断开、设置所需中断开、设置中断优先级、设置中断触发方式。你这里最主要的是中断触发方式没有设置,魔人应该是电平触发,而电平触发检测的时间长,就造成了你感觉有时候上升沿触发,有时候下降沿触发,有时间感应时间太短,没检测到就不触发

网友C:
你这里程序有问题。
中断的设置需要四步:设置总中断开、设置所需中断开、设置中断优先级、设置中断触发方式。
你这里没有设置中断触发方式,默认为电平触发。
而电平触发检测到信号所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就造成了你感觉有时候上升沿触发,(感应器有信号的时间比较长);有时候下降沿触发(感应器有信号的时间比较短);有时候不触发(感应器有信号的时间太短)。

网友D:
有没有查过触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