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压力传感器模块驱动源码(stm32f103ve)

楼主:
HX711 AD模块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cd/bsp_ili9341_lc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interface.h"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u32 weigh1;
                char disp_buff[200];
                float weigh2;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液晶显示初始化
                ILI9341_Init();
                ILI9341_GramScan (6);//显示模式扫描
                LCD_SetFont(&Font8x16);//设置字体
                LCD_SetColors(RED,BLACK);//设置背景和字体颜色
                ILI9341_Clear(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        /* 清屏,显示全黑 */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

    get_pizhong();
                while(1)
                {
                        Delay_MS(1000);
                        weigh2 = get_weight();
                        weigh1 = weigh2/2;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1);
                        sprintf(disp_buff,"weight :%.10d",weigh1);
                        ILI9341_DispString_EN( 20, 60, disp_buff );
                }

}

网友A(2018-08-03):
能补一下电路与说明吗?

网友B:
用的是压力传感器量程为5kg,测量精度为1g

网友C(2021-03-13):
多谢分享!程序运行正常,可以显示传感器的数据。校准程序时要根据不同的传感器修改K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