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可以发下stm32的双机串口通信资料或双机通信协议??

楼主(2018-08-0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简单呀,看你用的芯片,直接用原子相应芯片的开发板的新建工程实验源码编译好下载进你STM32芯片即可。通过USB转串口同电脑通讯。双机通讯就是准备二块STM32板,串口1机RX-2机TX, 1机TX-2机RX, 还有2机地线相连就可通讯了。这些都是基本协议,如果想加入点自己的协议,比如不是自己的设备不响应,那就要在收发程序中改了。比如只有收到开始字节为FF55AA....的才认为是自己设备才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呀,看你用的芯片,直接用原子相应芯片的开发板的新建工程实验源码编译好下载进你STM32芯片即可。 ...

对,我现在是收发过程出现问题。
“比如只有收到开始字节为FF55AA....的才认为是自己设备才响应”请问可以用程序来解释下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