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PWM输出程序源码

楼主(2018-08-02):
实验目的:
    学习定时器的PWM功能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F9)
    2,定时器14(TIM14),使用TIM14的通道1(CH1),将TIM14_CH1输出到PF9.    从而实
    现PWM输出控制DS0亮度.

实验现象:
    本实验,DS0由暗到亮,再由亮到暗,再由暗到亮,依次循环.STM32F407的PWM输出代码,附件有接线方式

stm32f407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pwm.h"

int main(void)
{
        u16 led0pwmval=0;
        u8 dir=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TIM14_PWM_Init(500-1,84-1);        //84M/84=1Mhz的计数频率,重装载值500,所以PWM频率为 1M/500=2Khz.
   while(1) //实现比较值从0-300递增,到300后从300-0递减,循环
        {
                delay_ms(10);
                if(dir)led0pwmval++;//dir==1 led0pwmval递增
                else led0pwmval--;        //dir==0 led0pwmval递减
                if(led0pwmval>300)dir=0;//led0pwmval到达300后,方向为递减
                if(led0pwmval==0)dir=1;        //led0pwmval递减到0后,方向改为递增

                TIM_SetCompare1(TIM14,led0pwmval);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
}

实验9

网友A(2019-03-24):
垃圾  拿正点原子的东西 来骗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