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固件库使用方法与寄存器与库函数概览资料下载

楼主(2018-08-02):
STM32 V3.4固件库使用实例
  • 概述
  刚入手STM32,查了好多资料也看了好多开发板的程序和教程以自己的思路先上一个工程框架吧,剩下的就是大家想加什么就什么了,希望对和我一样的STM32初学者有点帮助,如果您是初次使用ARM MDK希望对你也有帮助,本实例一个“神马”功能都没有的RS422模块
2建立目录
2.1新建工程目录:“RS422”,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命名此顶层目录;
2.2在目录“RS422”下新建 “RVMDK”目录,表示采用ARM MDK开发环境;
2.3在“RVMDK”目录下新建目录“V1”,表示软件版本V1.0,这个好处在于下次将整个目录复制一下改为“V2”,软件版本就是V2.0了。
2.4在“V1”目录下新建 “Libraries”目录;
2.5在“V1” 目录下新建 “Project” 目录。
2.6在“Project”目录下新建“OBJ”、“LIST”、“Pro”3个目录。
2.7在“V1” 目录下新建“USER”目录。
2.8在“USER”目录下新建“INC”、“SRC”2个目录。

1:目
3拷贝文件(已经写的很详细了,就不上图了)
3.1将固件库目录“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4.0”“Libraries”下的所有目录拷贝到工程目录“RS422” “RVMDK” “V1”  “Libraries”目录下。
3.2将固件库目录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4.0” “Project”  “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  “GPIO” “IOToggle”目录下的stm32f10x_it.c”、“system_stm32f10x.c拷贝到工程目录“RS422” “RVMDK” “V1” “USER”“SRC”目录下,在此“SRC”目录下新建“main.c”文件,“main.c”先“神马”也不写。
3.3 将固件库目录“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4.0”“Project” “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 “GPIO”“IOToggle”目录下的stm32f10x_conf.h”、“stm32f10x_it.h这2个文件拷贝到工程目录 “RS422” “RVMDK”  “V1”“USER” “INC”目录下。
4  建立工程:(已经写的很详细了,就不上图了)
4.1我用的是ARM 的MDK4.14开发环境,运行“Keil uVision4” ;
4.2点击主菜单栏 “Project”“New uVision Project”,选择在工程目录的“V1” “Project” “Pro”目录下命名新建工程为“RS422_MODULE.uvproj”(当然也可以命名为你自己需要的工程名
4.3接下来出现CPU选择窗口,选择CPU为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F103ZE” (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点击 “OK” 按钮
4.4接下来出现Copy STM32 Startup Code to Project Folder and ADD File to Project ?提示时选择“否”在后面的步骤中会根据CPU选择启动文件的,这里不用选择,完成工程建立
5 工程管理
上一节新建的工程还是空空的,这一步要将它实例化
5.1 在“Project”窗口中用鼠标左键点击“Target 1”,再点击右键弹出菜单选择菜单中的 “Manage Components”子菜单(见图2,出现“Components,Environment and Books”窗口(见图3
                          2
3
5.2 用鼠标双击“Project Targets”栏中的 “Target 1” 将 “Target 1” 改为 “RS422_MODULE” (见图4,在中间的 “Groups”栏中添加“USER”、“STM32_LIB”、“MDK_STARTUP”、“CMSIS”4个条目(见图5
图 4
图5
5.3 在“USER”条目的“Files”栏中添加目录“V1”  “USER”  “SRC”下的“main.c”、“stm3210x_it.c”2个文件,通过窗口的“Add  Files”按钮可以添加文件 (见图6
6
5.4在 “STM32_LIB” 条目的 “Files” 栏中添加目录“V1”  “Libraries” “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 “SRC”目录下的“stm3210x_misc.c”、“stm3210x_rcc.c”、“stm3210x_gpio.c”、 “stm3210x_usart.c”4个文件(见图7,其中“stm3210x_misc.c”、“stm3210x_rcc.c” 这2个文件是必须的(我自己的理解)。 因为我的程序要用到“GPIO”和“串口”,所以又添加了“stm3210x_gpio.c”、 “stm3210x_usart.c”这2个文件,大家在开发中如果用到STM32 的其他功能,再添加相应的接口库文件就可以了。
                               7
5.5在“MDK_STARTUP”条目的“Files” 栏中添加目录“V1”  “Libraries”  “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startup”“arm”(我的神啊:ST的目录够深的)下的“startup_stm3210x_hd.s”这个文件(见图8,因为我选用的CPU是“STM32103ZE” 是高容量FLASH的CPU所以选择这个文件。
                               8
5.6在 “CMSIS” 条目的 “Files” 栏中添加目录 “V1”  “Libraries”  “CMSIS” “CM3”“CoreSupport”下的“core_cm3.c”和目录
“V1”  “USER”  “SRC”下的“system_stm32f10x.c”这2个文件(见图9
                             9
5.7 退出“Keil uVision4”开发环境,将工程目录“RS422”去掉文件夹的只读属性,并“应用到子目录和所有文件”,这是因为STM32固件库下载下来是只读的,无法修改库中的文件。去掉只读属性后再进入“Keil u Vision4”,然后打开工程“RS422_MODULE.uvproj”。
6 工程设置
6.1在“Project”窗口中用鼠标左键点击最顶层的“RS422”,再点击右键弹出菜单选择菜单中的 “Options for Target ‘RS422’…”子菜单(见图10,出现“Options for Target  ‘RS422’”窗口(见图11,可以按图11进行设置。
                             图 10
                                图11
IROM1IRAM1根据芯片不同而不同,一般KEIL会自动根据芯片填好的
6.2 选择顶层的“Output ”,进入“Output”设置页,点击下面的“Select Folder for Objects…”按钮,选择目录“V1” “Project”“OBJ”为目标文件目录,选中“Create HEX File” (见图12)。
件生成目录(见图13),所有的目标文件和烧写到芯片中的文件都在这里。选择“Create HEX File”前面的方框,用来生成目标文件。
                              图 12
以下两点很重要:
  • 将上图Name of Executable后的文本框中的RS422_MODULE 更改为RS422,否则用JLINKULINK仿真时会报错,这是经过1个上午的奋斗才找见的KEIL BUG,我的截图忘了更改了。
  • 选中“Browse infomation”前的复选框,我的截图忘了选了,要不会找不见函数或变量的定义的
6.3 选择顶层的“Listing”页 ,进入“Listing”设置页,点击下面的“Select Folder for Listings…”按钮,选择目录“V1” “Project”“LIST”目录为list文件生成目录(见图13)。
                                 图13
6.4 这是关键的一步,选择顶层的“C/C++”页 ,进入“C/C++”设置页,在“Preprocessor Symbols”的“Define:”文本框中填入“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如果不填编译会报错,大家可以试一下,这是因为在固件库“stm32f10x.h”中有如下的片断(见图14,需要根据你的CPU来去掉相应行的注释,我选的是STM32系列高容量的CPU,所以需要去掉“stm32f10x.h”中第“0054”行“/*define STM32F10X_HD */”这一行的注释符,但是不能换一个CPU就改一次注释吧,老去改文件自己哪天不定就改的迷糊了,幸好编译器提供了这个功能,只要按本步骤的方法加入“STM32F10X_HD”就可以了,省得自己换了CPU 还得把文件找出来更改。加入“USE_STDPERIPH_DRIVER”是同样的道理,这个出现在“stm32f10x.h”的第“8280”行(见图15),但是固件库中并未定义“USE_STDPERIPH_DRIVER” ,所以也需要用这种办法灵活的加入,否则编译时就不会链接“stm32f10x_conf.h”,这个文件可是大有用处,打开看看吧,这里就不描述了。
                              14
                             15
6.5  引用固件库文件所在的目录也在顶层的“C/C++”页中进行设置,上面写的啰里啰唆的,已经太多了,所以写在这里吧。如果现在编译程序,会报错的,看看出错提示,有一些库文件跑到开发工具Keil的安装目录下链接去了,这是因为没有设置STM32固件库的目录,编译器就默认到“Keil”根目录下的某某目录找去了。我们工程用到的STM32 3.4.0固件库的相关文件在上面第3节中已经直接拷贝到工程里了,这个是因为STM32库升级到3.4已经经历了好多个版本了,而安装完KEIL 后并不是最新的3.4库,不能说哪天系统OVER了,装一次KEIL 就升级一次库吧,干脆就把库文件直接放在工程中,即使将工程拷贝到其他机器上也可以编译,不会因为没有库文件而报错,唉!又啰嗦了这么多。在窗口的“Include Paths”旁边的文本框后有一个按钮,点击调出“Folder Setup”窗口。这里要添加4个目录(见图16),因为这4个目录里都有“.h ”文件:
“ RS422\RVMDK\V1\Libraries\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inc” ;
“ RS422\RVMDK\V1\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 ” ;
“ RS422\RVMDK\V1\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 ” ;
“ RS422\RVMDK\V1\USER\inc ” ;
                             16
6.6 其他“C/C++”按图17设置默认就可以了。
                 图17
7. main.c文件
因为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功能的工程框架,所以main.c可以这么写:
#include "stm32f10x.h"
main ()
{
  while (1)
   {
      ;
   }
}
编译程序,没有警告和错误,框架就算生成了,想添加自己的代码就可以以后添加了,自己的代码放在工程目录“RS422” “RVMDK” “V1” “USER”下的“INC”或“SRC”目录下,“INC”下放你的“.h”文件,“SRC”目录下放你的“.C”文件
以上是本人对STM32工程框架的实例实现,如果路过的有更好的,希望可以交流。

网友A:
以后不怕学32没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