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超声波小灯检测,只需要添加IF语句,就可以控制电机。B0是echo B7是tring

楼主(2018-08-02):
这是我改了捕获实验程序的,echo和tring分别是PBout(0)和PBout(7)
添加if语句你就可以实现无刷电机的驱动了,不过我还没有添加PID所以仅供参考借鉴和超声波的检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extern u8  TIM3CH3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3CH3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extern u32 temp1;
extern u8 kaishi;
int main(void)
{

        u32 temp=0;
        u16 led0pwmval=0;
        u8 dir=1;
        u8 takeoff=1;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IM2_Int_Init(19999,71);
        TIM3_PWM_Init(19999,71);         //不分频。PWM频率=72000000/900=80Khz
        TIM_SetCompare2(TIM3,800);
        TIM_SetCompare1(TIM3,800);
        delay_ms(1500);
        delay_ms(1500);
        delay_ms(1500);
        delay_ms(1500);

   kaishi=1;
          PBout(7)=1;
                 delay_us(15);
                 PBout(7)=0;

            while(1)
        {
           PBout(7)=1;
                 delay_us(15);
                 PBout(7)=0;
                if(TIM3CH3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
                        temp=TIM3CH3_CAPTURE_STA&0X3F;
                        temp*=20000;//溢出时间总和
                        temp+=TIM3CH3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temp1 = temp;     //全局变量传递参数
                        //此处添加IF语句调试控制电机
                        TIM3CH3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PBout(7)=1;
                  delay_us(15);
                  PBout(7)=0;

                }
                else delay_ms(5);
                while(1);

        }
}

实验9

网友A:
最后那个while(1);要注释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