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和AT89C52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18-08-02):
各位大神,想问一下,AT89C51和AT89C52,有什么区别,在实际应用中可以通用吗? 编程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单片机的两种型号。主要区别是容量不同。at89c51最多支持4KB的程序,at89c52则最多支持8KB的程序,编程方面没什么区别。

网友B:
单片机的两种型号。主要区别是容量不同。at89c51最多支持4KB的程序,at89c52则最多支持8KB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的两种型号。主要区别是容量不同。at89c51最多支持4KB的程序,at89c52则最多支持8KB的程序,编程方面 ...

对于初学者来说,区别基本没影响

网友E:
功能上基本没有什么不同,内存大小有区别,编程不影响,定时器不同。
52多个定时器,RAM 51是128,52是256。
最后一个数字表示E2prom的大小,E2prom=最后一个数字*4K,c51就是4K,c52就是8k。
另外ram也不同,52多了一个定时器2,在串行通信中可以设置更高的波特率,定时器2的功能与其他两个定时器也不一样。
52是51的增强型,S52比C51,定时器多一个T2,RAM多128B,ROM多4K,中断多2个,多一个看门狗,在掉电、数据指针等方面还有一些改进。
S52的最高外接晶振可以达到33MHz,C51大概只有24MHz。

网友E:
就是单片机的俩种型号,编程上几把没有什么不同,内存大小不一样。然后就是52多个定时器,RAM 51是128,52是256。最后一个数字表示E2prom的大小,E2prom=最后一个数字*4K,c51就是4K,c52就是8k。另外ram也不同,52多了一个定时器2,在串行通信中可以设置更高的波特率,定时器2的功能与其他两个定时器也不一样。52是51的增强型,S52比C51,定时器多一个T2,RAM多128B,ROM多4K,中断多2个,多一个看门狗,在掉电、数据指针等方面还有一些改进。S52的最高外接晶振可以达到33MHz,C51大概只有24MHz。

网友F:
就是大瓶可乐和小瓶可乐和的区别,其他都一样。
51和52的存储器不一样,51有4K,52有8K,此外52还多了一个定时器,可以说是51的增强型

52是51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增强产品,事实上52内核现在是实际应用的主流。主要差别在 1、内部ROM增加了4K,总计8K,相应的如果外扩程序存储器,则从2000H开始从外部取指。 2、增加了128字节的内部RAM,地址从80H到FFH。使用时这128字节地址因为与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重叠,所以只能采用间接寻址的方式读写。 3、增加了定时器2,而且该定时器也可用作波特率发生器,具备16位自动重装载和捕获能力。 4、相应的增加了定时器2中断。 5、增加了有关定时器2的特殊功能寄存器T2MOD、T2CON、RCAP2L、RCAP2H、TH2、TL2等,还有诸如T2、ET2等控制位 其它方面均与51一致。  相对而言定时器2增加了不少内容,还是需要系统的看一下。

网友G:
内置资源不同吧

网友H:
AT89C52是AT89C51的升级版,他(51小白Ya 发表于 2018-8-2 18:06 | 只看该作者) 已经回答了很好了,要更详细的资料,需下载两种单片机手册对照,这样更详细

网友I:
主要区别是容量不同。at89c51最多支持4KB的程序,at89c52则最多支持8KB的程序,编程方面没什么区别。

网友J:
其实就是单片机的两种型号。编程方面没什么区别,89c51最多支持4KB的程序,89c52最多支持8KB的程序,容量不一样。

网友K:
就是型号不一样而已,其他没区别。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对于初学者来说,区别基本没影响

对于初学者,您建议哪个呢?请问

网友M:
就是大瓶可乐和小瓶可乐和的区别,其他都一样。
51和52的存储器
ROM不同不一样,51有4K,52有8K,此外52还多了一个定时器,可以说是51的增强型

网友N:
单片机的两种型号。主要区别是代码容量不一样。at89c51最多支持你单片机内有KB的程序,at89c52则最多支持8KB的程序,而且在烧录软件中需要选择对应的单片机型号。

网友N:
单片机的两种型号。主要区别是容量不同。at89c51最多支持4KB的程序,at89c52则最多支持8KB的程序,写代码的话是一样的,而且52单片机好像比51单片机多一个还是两个的计时器,再者,在烧录程序方面,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好对应的单片机型号

网友N:
主要区别是容量不同。at89c51最多支持4KB的程序,at89c52则最多支持8KB的程序,
然后就是52单片机比51多一个还是两个的定时器,再者,在烧录程序时,新手注意选择好对应的单片机型号,不然可能存在烧录不进去的情况

网友N:
51和52是两个单片机的型号,除了定时器,型号不一样之外。其他都一样。
51和52的存储器
ROM不同不一样,51有4K,52有8K,此外52还多了一个定时器,可以说是51的增强型

网友O:
没什么不同,你学51和52都一样的,最主要的要把寄存器映射弄懂,然后你接触其他8位单片机就很容易上手了

网友P:
程序储存空间大小区别

网友Q:
容量不同,编程没区别,引脚也基本一样

网友R:
没有多少不同,你初学的话可以从一个开始就好了,另外一个非常容易弄懂,仅仅在内存和堆栈上有一点点区别

网友S:
主要区别是容量不同。at89c51最多支持4KB的程序,at89c52则最多支持8KB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单片机的俩种型号,编程上几把没有什么不同,内存大小不一样。然后就是52多个定时器,RAM 51是128,52 ...

嗯嗯  谢啦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的两种型号。主要区别是容量不同。at89c51最多支持4KB的程序,at89c52则最多支持8KB的程序,编程方面 ...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大瓶可乐和小瓶可乐和的区别,其他都一样。
51和52的存储器不一样,51有4K,52有8K,此外52还多了一个 ...

好的,谢谢

网友T:
基本上无区别,只是pdf的问题

网友U:
主要是内部 flash 容量不同.AT89C51为4K,AT89C52 为8K.若程序不超过4K, 两者可以通用.

网友V:
除了内存不一样之外,其他基本一样用,并不影响使用

网友W:
52多一个T2计时器

网友X:
C51和C52是单片机的两种型号,功能基本相同,编程没有区别,只是C52的内存空间比C51大

网友Y:
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Z:
52是51的升级版

网友AA:
at89c51最多支持4KB的程序,at89c52则最多支持8KB的程序.其他的倒是没什么太大差别

网友AB:
就ram大小不通你别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