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解释下cs5463电路中电阻电容的作用用法?

楼主(2018-08-02):
刚刚入行,什么都不懂,希望有前辈能够答疑解惑,关于这个cs5463电路中电阻电容的作用用法?

网友A:
1.电容的作用很简单,起到滤高频分量作用,其中包括差分和共模杂散;
2.R6是采样电阻,应该是串联到被测电路中,通过R4/R5限流后送入芯片放大后ADC采样;
3.R2/R3是分压电阻网络,应该还有电阻,没有给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容的作用很简单,起到滤高频分量作用,其中包括差分和共模杂散;
2.R6是采样电阻,应该是串联到被测电 ...

第一条能再详细点吗。拆开电表看这个芯片周围只有三个电容,是哪个可以去吗。
这个电路是我照着百度画的,第三条,您觉得还缺什么吗。
既然R6是串进去的是不是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容的作用很简单,起到滤高频分量作用,其中包括差分和共模杂散;
2.R6是采样电阻,应该是串联到被测电 ...

拿C7,C8,C9举例,全是滤波吗。到现在滤波去耦傻傻的分不清楚

网友A:
理论上电容都可以去掉,但就像你说的,由于电流采样电阻要非常小(0.001欧姆,精度1%),尽量减少采样功耗,那么带来的采样增益就会比较高,对外界的干扰就要求严格,所以这路的电容尽量保留;电压采样可以省,用软件滤波代替。
既然是分压网络,那么原来给的图上只是串联2个电阻,接入采样电压网络(220VAC/110VAC)肯定是不够的,典型网络你可以百度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