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有些费解,尤其是关于ISP指令,求大佬解答

楼主(2018-08-02):
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说ISP指令可以使EEPROM有多种工作模式,分为8个扇区,然后我就不懂了,希望大家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ISP/IAP命令寄存器IAP_CMD的低两位确定了工作模式:
00:待机模式
10:读取
10:写入
11:擦除
EEPROM的扇区是看芯片的,每个扇区共512字节,执行擦除的时候只有扇区擦除,没有字节擦除,就是说是擦除一个扇区的全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P/IAP命令寄存器IAP_CMD的低两位确定了工作模式:
00:待机模式
10:读取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