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开发板实现ADC一般是怎么接线的?

楼主(2018-08-02):
用51开发板实现ADC一般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A:
硬件上直接找个ADC复用口与被采样对象一根线连接就行了,在初始化中定义ADC时钟、采样时钟等,运行就可以得到数字化的模拟量。

网友B:
51有AD吗?用AD芯片,串行通信

网友C:
看你的AD类型啊 不同的AD有不同的接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上直接找个ADC复用口与被采样对象一根线连接就行了,在初始化中定义ADC时钟、采样时钟等,运行就可以得 ...

若设置P1口为AD口,有P1.0-P1.7,怎么连线呢呀

网友D:
你用什么芯片型号?

P1口在51单片机中是真正纯粹的IO口。

51单片机可以使用AD0809,满足你说的要求,而且编程简单,网上多的是,

网友D:
当然是有STC12或者STC15系列的内部ADC也可。

可以选STC12C5A60S2或这个系列的单片机,自带ADC,不需要外加AD芯片了。

网友E:
要加104电容,电阻,效果稳定

网友F(2019-08-20):
引用 网友E:
要加104电容,电阻,效果稳定

被采集的正极串联10k然后正负极并联103 正极接adc负极接gnd

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