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LINK烧录不了STM32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8-08-02):
自己做的板子,烧录程序时发现如下问题,请遇到过的大神指点迷津:
测试过来了JLINK电路无短路,复位一直按着也试过,烧录不了,短时间按着也试过,也烧录不了。电路是网上抄的,

太极M3-STM32F103ZET6开发板 Rev1.23.pdf

网友A:
测量下管脚连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注意查找线路问题

网友A:
你的连接方式是JTAG还是SW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连接方式是JTAG还是SWD?

两种都支持,原因我已经查到了,是VDDA没接电源

楼主:
各位问题已经解决,是VDDA没接上

网友C:
看看引脚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