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扫描仪控制源码

楼主(2018-08-02):
/**
  ******************************************************************************
  * @file    motor control.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date    12-May-2013
  * @brief   This file provides all the Application firmware functions.
  ******************************************************************************
  * @attention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

/* Includes ------------------------------------------------------------------*/

#include "scan200dpi.h"
#include "gpio.h"
#include "globalVar.h"
#include "commun.h"
#include "usbd_hid_core.h"
#include "readticket.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readticket.h"
#include "adc.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bd_hid_api.h"

//#define nop5()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volatile uint8_t cnt24 =1;
volatile uint32_t Index23=0;

void nop3(void)
{
        __nop();
//        __nop();
//        __nop();

}

void nop5(void)
{
        __nop();
        __nop();
        __nop();
//        __nop();
//        __nop();
}

void nop7(void)
{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__nop();
//        __nop();
}

void nop9(void)
{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__nop();
//        __nop();
}

void nop10(void)
{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__nop();
//        __nop();
//        __nop();
}

/******************************/

#if 0
void ScanOneLine200(void)
{
        __IO uint32_t i;
        __IO uint8_t        OneByteData=0;
        __IO uint32_t        temp=0;

        uint32_t        scanbufIndexStart;
        uint32_t        scanbufIndexEnd;
        checkpaperIndex=scan_buffer_Windex;
        scanbufIndexStart=scan_buffer_Windex;
        scanbufIndexEnd=scan_buffer_Windex+84;
        scan_buffer_Windex+=256;

        GPIOC813=ApiSetReaderParameter.ScanRefVoltageValue;

        CISCNTLOW;
        CISCLKLOW;
        CISSILOW;

        scanEnter();
        TIM2->SR = (uint16_t)~TIM_IT_Update;
        TIM2->CNT=0;
        TIM2->ARR = 330;//300;//TIM_SetAutoreload;
        TIM2->CR1 |=0x0001;

        /**************************************/
        CISSIHIGH;//si  high
        CISLEDON;
        nnop8;
        nnop8;
        nnop8;
        nnop8;
        nnop8;

        CISCLKHIGH;        //clk high
        nnop8;
        nnop3;

        CISCLKLOW;        //clk low
        nnop10;
        CISSILOW;        //si low
        nnop8;
//        nnop8;

        for(i=0;i<60;i++)
        {
                CISCLKHIGH;        //clk high
                nnop4;
                CISCLKLOW;        //clk low
                nnop5;
        }

        for(i=0;i<8;i++)
        {
                CISCLKHIGH;        //clk high
                nnop6;
                //nnop1;
                CISCLKLOW;        //clk low
//                nnop4;
                nnop10;
                //nnop6;
        }

                CISCLKHIGH;        //clk high
                nnop6;
                CISCLKLOW;        //clk low
                nnop2;

        for(i=scanbufIndexStart;i<scanbufIndexEnd;i++) //  85
        {

                         CISCLKHIGH;          //1
                        OneByteData <<=1;
                        if ((GPIOE->IDR & GPIO_Pin_11) == (uint32_t)Bit_RESET)         //one bit data
                                OneByteData |=1;
                        CISCLKLOW;
                        nnop10;
//                        nnop5;

                        CISCLKHIGH;          //2
                        OneByteData <<=1;
                        if ((GPIOE->IDR & GPIO_Pin_11) == (uint32_t)Bit_RESET)         //one bit data
                                OneByteData |=1;
                        CISCLKLOW;
                        nnop10;
//                        nnop5;

                        CISCLKHIGH;          //3
                        OneByteData <<=1;
                        if ((GPIOE->IDR & GPIO_Pin_11) == (uint32_t)Bit_RESET)         //one bit data
                                OneByteData |=1;
                        CISCLKLOW;
                        nnop10;
//                        nnop5;

                        CISCLKHIGH;          //4
                        OneByteData <<=1;
                        if ((GPIOE->IDR & GPIO_Pin_11) == (uint32_t)Bit_RESET)         //one bit data
                                OneByteData |=1;
                        CISCLKLOW;
                        nnop10;
//                        nnop5;

                        CISCLKHIGH;          //5
                        OneByteData <<=1;
                        if ((GPIOE->IDR & GPIO_Pin_11) == (uint32_t)Bit_RESET)         //one bit data
                                OneByteData |=1;
                        CISCLKLOW;
                        nnop10;
//                        nnop5;

                        CISCLKHIGH;          //6
                        OneByteData <<=1;
                        if ((GPIOE->IDR & GPIO_Pin_11) == (uint32_t)Bit_RESET)         //one bit data
                                OneByteData |=1;
                        CISCLKLOW;
                        nnop10;
//                        nnop5;

                        CISCLKHIGH;          //7
                        OneByteData <<=1;
                        if ((GPIOE->IDR & GPIO_Pin_11) == (uint32_t)Bit_RESET)         //one bit data
                                OneByteData |=1;
                        CISCLKLOW;
                        nnop10;
//                        nnop5;

                        CISCLKHIGH;          //8
                        OneByteData <<=1;
                        if ((GPIOE->IDR & GPIO_Pin_11) == (uint32_t)Bit_RESET)         //one bit data
                                OneByteData |=1;
                        CISCLKLOW;
                        ScanBuffer[i]=OneByteData;
                        OneByteData=0;

        }

        for(i=0;i<16;i++)
        {
                CISCLKHIGH;        //clk high
                nnop4;
                CISCLKLOW;        //clk low
                nnop8;
        }

        scanExit();

}

#endif

#if 1
void ScanOneLine200(void)        //old protocol old scaner //470uS
{

        uint32_t i;
        uint8_t        OneByteData=0;
        uint32_t        scanbufIndexStart;
        uint32_t        scanbufIndexEnd;
        checkpaperIndex=scan_buffer_Windex;
        scanbufIndexStart=scan_buffer_Windex;
        scanbufIndexEnd=scan_buffer_Windex+84;
        //scan_buffer_Windex+=256;
        scan_buffer_Windex+=128;

        GPIOC813=ApiSetReaderParameter.ScanRefVoltageValue;

        CISCNTLOW;

        scanEnter();
        TIM2->SR = (uint16_t)~TIM_IT_Update;
        TIM2->CNT=0;
        TIM2->ARR = 350;//330;//TIM_SetAutoreload;
        TIM2->CR1 |=0x0001;
        CISLEDON;

        ADC_CLK_High();//GPIOB->BSRRL = GPIO_Pin_8; //C H
        Delay(1);
        ADC_CLK_Low();//GPIOB->BSRRH = GPIO_Pin_8; //C L
        __nop();
        ADC_SPO_High();//GPIOB->BSRRL = GPIO_Pin_9; //O H
        __nop();
        ADC_CLK_High();//GPIOB->BSRRL = GPIO_Pin_8;
        Delay(1);
        ADC_CLK_Low();//GPIOB->BSRRH = GPIO_Pin_8;
        Delay(1);
        ADC_CLK_High();//GPIOB->BSRRL = GPIO_Pin_8;
        Delay(1);
        ADC_CLK_Low();//GPIOB->BSRRH = GPIO_Pin_8;
        __nop();
        ADC_SPO_Low();//GPIOB->BSRRH = GPIO_Pin_9;
        __nop();

        for(i=0;i<56;i++)                //56 clocks before scan:0-55
        {
                ADC_CLK_High();
                        __nop();
                        __nop();
                        __nop();

                ADC_CLK_Low();
                        __nop();
                        __nop();

        }

        for(i=0;i<8;i++)                //56 clocks before scan:0-55
        {
                ADC_CLK_High();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ADC_CLK_Low();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for(i=scanbufIndexStart;i<scanbufIndexEnd;i++) //  216
        {

                         ADC_CLK_High();          //1
                        OneByteData <<=1;
                        if ((GPIOE->IDR & GPIO_Pin_11) == (uint32_t)Bit_RESET)         //one bit data
                                OneByteData |=1;
                        else
                                __nop();
                        ADC_CLK_Low();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ADC_CLK_High();                //2
                        OneByteData <<=1;
                        if ((GPIOE->IDR & GPIO_Pin_11) == (uint32_t)Bit_RESET)        //one bit data
                                OneByteData |=1;
                        else
                                __nop();
                        ADC_CLK_Low();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__nop();

                        ADC_CLK_High();          //3
                        OneByteData <<=1;
                        if ((GPIOE->IDR & GPIO_Pin_11) == (uint32_t)Bit_RESET)        //one bit data
                                OneByteData |=1;
                        else
                                __nop();
                        ADC_CLK_Low();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__nop();

                        ADC_CLK_High();          //4
                        OneByteData <<=1;
                        if ((GPIOE->IDR & GPIO_Pin_11) == (uint32_t)Bit_RESET)  //one bit data
                                OneByteData |=1;
                        else
                                __nop();
                        ADC_CLK_Low();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__nop();

                        ADC_CLK_High();           //5
                        OneByteData <<=1;
                        if ((GPIOE->IDR & GPIO_Pin_11) == (uint32_t)Bit_RESET) //one bit data
                                OneByteData |=1;
                        else
                                __nop();
                        ADC_CLK_Low();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__nop();

                        ADC_CLK_High();           //6
                        OneByteData <<=1;
                        if ((GPIOE->IDR & GPIO_Pin_11) == (uint32_t)Bit_RESET)        //one bit data
                                OneByteData |=1;
                        else
                                __nop();
                        ADC_CLK_Low();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__nop();

                        ADC_CLK_High();                 //7
                        OneByteData <<=1;
                        if ((GPIOE->IDR & GPIO_Pin_11) == (uint32_t)Bit_RESET)         //one bit data
                                OneByteData |=1;
                        else
                                __nop();
                        ADC_CLK_Low();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__nop();

                         ADC_CLK_High();                  //8
                        OneByteData <<=1;
                        if ((GPIOE->IDR & GPIO_Pin_11) == (uint32_t)Bit_RESET)          //one bit data
                                OneByteData |=1;
                        else
                                __nop();
                        ADC_CLK_Low();

                ScanBuffer[i]=OneByteData;          //j256
                OneByteData=0;

        }
        __nop();
//        CISLEDOFF;
        for(i=0;i<32;i++)                //add 32 clocks after scan
        {
                ADC_CLK_High();
                        __nop();
                        __nop();
                        __nop();
//                        __nop();
//                        __nop();
//                        __nop();
//                        __nop();
                ADC_CLK_Low();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scanExit();

        //ScanBuffer[scanbufIndexStart+8]=0x0f;
                //ScanBuffer[scanbufIndexStart+41]=0xff;

}
#endif

uint8_t rollFrontProcess(void);
volatile uint32_t ValueLine=0;
volatile uint32_t ValueCNT=0;
extern volatile uint8_t SLEDF;

volatile uint32_t ScanBufSendIndex=0;

volatile uint8_t dotcnt=0;
volatile uint8_t dotcnt2=0;

/*************************************************/
uint8_t ScanBy200dpiProcess(void)
{
//        uint32_t i;
//        uint32_t startp=0;
//        uint32_t *p1;
//        uint32_t *p2;
        uint8_t (*CheckData)(uint16_t sdpi);
//        SendScanDataType *p=(SendScanDataType *)struCommuCon.byTxcBuf;
        CheckData=CheckOneLineData;

        if(Light_Status!=0)                         //?????
        {
                if(rollFront.sRunFlag!=RESET)
                {
                                while(RunOneStepFlag!=SET);//wait
                                RunOneStepFlag=RESET;

//                        while(MotRunStepEnable!=SET);
//                        MotRunStepEnable=RESET;
//                        StepMotorDrive8841();
//                        TIM3->ARR = (uint32_t) AddSpeedTable[MotStepCount];//TIM_SetAutoreload(TIM3, AddSpeedTable[MotStepCount]);
//                  TIM3->CR1 |= TIM_CR1_CEN;//TIM_Cmd(TIM3, ENABLE);

                        ScanOneLine200();
                        scan_buffer_Windex=0;//roll
                        rollFront.mCnt++;         //
//                        rollFront.sCnt++;          //
                        rollFront.sReplyDataFlag=SET;
                        if ((*CheckData)(200)==1)
                                rollFront.CheckDataCnt++;           //
                        else
                                rollFront.CheckDataCnt=0;           //

                        if (MotStepCount < MotStepCountEnd)
                                MotStepCount+=2;

        //
                        if (rollFront.CheckDataCnt>=2)                                //2         find ticket
                        {
                                ReaderStatus=sNormal;
                                rollFront.sRunFlag=RESET;//
                                Read_Ticket_Front=RESET;
                                ReadTicketFlag=SET;         //enable read ticket
                                scan_line_count=0;          //clear scan line
                                scan_buffer_Windex=2560;
                                CIT_BUFFER_DATA_LINE=10;
                                //MotStepCountEnd=110;//MotStepCountEnd=ApiSetReaderParameter.ScanMaxSpeedStep;//MotStepCountEnd=120;//30-10m;//108;//25;
                                TIM7_Disable();
                                Tim7RunStatus=0;

                                usbsenddataCount=0;
                                ScanBufSendIndex=0;

                                TIM6->ARR =3000;  //??????
                                TIM6->CNT=0;
                                   TIM6_Enable();
                                Tim6RunStatus=0;

                        }
                        else        //rollFront.CheckDataCnt<2
                        {
//                                if(sReplyDataFlag!=RESET)
//                                        rollFront.sCnt=0;
//                                if(rollFront.sCnt>10)
//                                {
//                                        rollFront.sCnt=0;
//                                        rollFront.sReplyDataFlag=SET;
//                                }

                                if(rollFront.mCnt>2000)//
                                {
                                         #ifdef OldProtocol
                                                 A4_Cmd_2(ReadFail);
                                        #endif

                                        rollFront.mReplyDataFlag=SET;

//                                        TIM7_Disable();
//                                        Tim7RunStatus=0;

                                }

                        }

                }
                else
                {

                        if(Read_Ticket_Front!=RESET)//if(rollFront.sInitEnableFlag!=RESET)//has front flag
                        {
                                rollFront.CheckDataCnt=0;
                                rollFront.mCnt=0;
                                rollFront.sCnt=0;
                                rollFront.mReplyDataFlag=RESET;
                                rollFront.sReplyDataFlag=RESET;
                                rollFront.sRunFlag=SET;

                                ReaderStatus=sRollFront;//????????????0
                                MotStepCount=0;//5;
                                MotStepCountEnd=84;//94;//50;//94;//80;//25;
                                ScanOneLine200();
                                scan_buffer_Windex=0;//roll
                                MotorRunDirection=FORWARD;//forward
                                TIM3->CR1 |= TIM_CR1_CEN; //enable tim3        //1

//                                TIM3->ARR = (uint32_t) AddSpeedTable[MotStepCount];//TIM_SetAutoreload(TIM3, AddSpeedTable[MotStepCount]);
//                                TIM3->CR1 |= TIM_CR1_CEN;//TIM_Cmd(TIM3, ENABLE);

                                TIM7->ARR =800;         //reinit tim7
                                TIM7->CNT=0;
                                   TIM7_Enable();
                                Tim7RunStatus=2;
                                BUZZ_Off();

                        }
                }

                if(ReadTicketFlag!=RESET)                                //?????ticket ????
                {
                        while(RunOneStepFlag==RESET);
                        RunOneStepFlag=RESET; //one step

//                        while(MotRunStepEnable!=SET);
//                        MotRunStepEnable=RESET;
//                        StepMotorDrive8841();
//                        TIM3->ARR = (uint32_t) AddSpeedTable[MotStepCount];//TIM_SetAutoreload(TIM3, AddSpeedTable[MotStepCount]);
//                  TIM3->CR1 |= TIM_CR1_CEN;//TIM_Cmd(TIM3, ENABLE);

                        ScanOneLine200();

                        //ScanBuffer[checkpaperIndex+112]=(1<<dotcnt2);
//                        ScanBuffer[checkpaperIndex+110]=(1<<(dotcnt++));
//                        if(dotcnt>7)
//                        {
//                                dotcnt=0;
////                                dotcnt2++;
////                                if(dotcnt2>7)
////                                        dotcnt2=0;
//                        }
//                        if((scan_buffer_Windex-checkpaperIndex)==128)
//                                ScanBuffer[checkpaperIndex+112]=0x05;

                        checkpaperby200();
                        if(scan_buffer_Windex>=SCAN_BUFFER_SIZE)//if(scan_buffer_Hindex>=240)          //80*256 buffer
                                scan_buffer_Windex=0;
                        //startp=(uint32_t)(CIT_BUFFER_DATA_LINE*128);
                        CIT_BUFFER_DATA_LINE++;
                        scan_line_count++;

                        if(CIT_BUFFER_DATA_LINE>=24)
                        {
                                CIT_BUFFER_DATA_LINE=0;
                                usbsenddataCount++;
                                //__nop();

                        }
//                                p2=(uint32_t *)&ScanBuffer[checkpaperIndex];
//                                p1=(uint32_t *)&(p->TxDataBuf[startp]);//struCommuCon.byTxcBuf[startp];//
//                                for(i=0;i<21;i++)//endp
//                                {
//                                        *p1=*p2;//0x0f0f0f0f;//*p2;//ScanBuffer[checkpaperIndex+i];//*p2;
//                                        //*p2=0;
//                                        p1++;
//                                        p2++;
//                                }

                                if(usbsenddataCount>12)
                                {
                                        if(MotStepCountEnd>59)//300mm/s
                                                MotStepCountEnd--;
                                }
                                else if(usbsenddataCount<5)
                                {
                                        if(MotStepCountEnd<86)//108)//430mm/s
                                                MotStepCountEnd++;
                                }

                        if(scan_line_count>4900)//rollcount)
                        {
                                MotStop();
                                TIM3->CR1 &= (uint16_t)~TIM_CR1_CEN;//disable tim3
                                //TICKET_READ_START=RESET;
                                PrintImageFlag=RESET;
        /***/                   check_ticket_finish=RESET;
                                check_ticket_end_line=0;
                                scan_line_count=0;
                                check_ticket_end=SET;
                        //        read_ticket_exit=SET;
                                Light_Status=0;
                                SLEDF=0;
                                Read_Ticket_Front=SET;
                                ReadTicketFlag=RESET;
                                SCANNER_ENABLE=SET;
                                TICKET_READ_PAUSE=SET;
                                TIM5_Enable();
                                nopapercount=0;
                                TicketReadPauseCount=0;
                                scan_buffer_Rindex=0;
                                scan_buffer_Windex=0;
                                CIT_BUFFER_DATA_LINE=0;
                                ReaderStatus=1;//??

                                ValueCNT=TIM6->CNT;
                                   TIM6_Disable();
                                ValueLine=scan_line_count;

                        }

                }
        }

        if(ReplyScanDataFlag==RESET)
                return 0;
        if(bySendFlag!=0)
                return 0;
        switch(ReaderStatus)
        {

                case sNormal:

                        if(usbsenddataCount>0)
                        {
                                usbsenddataCount--;
                                ReplyScanDataFlag=RESET;
                                bySendFlag =1;
//                                ReplyScanDataProcess
//                                   (ReaderStatus,
//                                        (uint8_t *)(ScanBuffer+256*scan_buffer_Rindex),
//                                        3072);
                                /*****************************/
                                //ReplyScanDataHeadProcess();
                                ReplyScanDataProcess();

                                ScanBufSendIndex+=3072;
                                if(ScanBufSendIndex>=SCAN_BUFFER_SIZE)
                                        ScanBufSendIndex=0;
                                /*****************************/
//                                scan_buffer_Rindex+=12;
//                                if(scan_buffer_Rindex>=240)
//                                        scan_buffer_Rindex=0;
                        }
                        else if(read_ticket_exit!=RESET)
                        {
                                ReplyScanDataFlag=RESET;
                                ReplyDataProcess
                                   (CMDsStartReadticket,
                                        ReaderStatus,
                                        CommuPID,
                                        ExecuteSuccess,
                                        0,
                                    0);

                                read_ticket_exit=RESET;
                                scan_buffer_Rindex=0;
                                scan_buffer_Windex=0;
                                CIT_BUFFER_DATA_LINE=0;

                        }

                        break;

                case sInputBlock:

                        ReplyScanDataFlag=RESET;
                        usbsenddataCount=0;
                        ReplyDataProcess
                           (CMDsStartReadticket,
                                ReaderStatus,//??
                                CommuPID,
                                ExecuteSuccess,
                                0,
                                0);

                        Beep(3);

                        break;

                case sOutputBlock:
                case sSelfcheck:
                case sCoverOpen:

                        break;

                case sRollFront:

                if(rollFront.mReplyDataFlag!=RESET)
                {
                        rollFront.mReplyDataFlag=RESET;

                        ReaderStatus=0;
                        TICKET_READ_START=RESET;
                        Light_Status=0;
                        MotStop();
                        TIM3->CR1 &= (uint16_t)~TIM_CR1_CEN;//disable tim3
                        MotSteps=1;
                        TIM7_Disable();

//                        DelayNms(10);                  //old qctest

                        ReplyScanDataFlag=RESET;
                        ReplyDataProcess
                           (CMDsStartReadticket,
                                ReaderStatus,//
                                CommuPID,
                                Executefail,
                                0,
                                0);
                        //Beep(3);
                        rollFront.sRunFlag=RESET;
                        TIM7_Disable();
                        Tim7RunStatus=0;

                }
                else
                {

                        rollFront.sReplyDataFlag=RESET;
                        ReplyScanDataFlag=RESET;
                        ReplyDataProcess
                           (CMDsStartReadticket,
                                ReaderStatus,//
                                CommuPID,
                                ExecuteSuccess,
                                0,
                                0);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0;
}

uint8_t checkpaperby200(void)
{

        if(check_ticket_finish==RESET)//&&(BetTicketFlag==RESET))        //???
        {
                if(scan_line_count<320)
                        return 0;
                else
                        check_ticket_finish=SET;

        }
        else
        {

                if(CheckTicketComplete(2,6,(uint8_t *)&ScanBuffer[checkpaperIndex])==1)
//                if(CheckTicketComplete(2,(uint8_t *)&ScanBuffer[checkpaperIndex],
//                        (uint8_t *)&ScanBuffer[checkpaperIndex+42])==1)
                        check_ticket_end_line++;
                else
                        check_ticket_end_line=0;

                if(check_ticket_end_line>24)//(check_ticket_end_line>20)  //ticket end
                {
                                TIM3->CR1 &= (uint16_t)~TIM_CR1_CEN;//disable tim3
                                MotStop();

                                check_ticket_end_line=0;
                                //scan_line_count=0;
                                check_ticket_end=SET;
                                read_ticket_exit=SET;
                                Light_Status=0;
                                SLEDF=0;
                                Read_Ticket_Front=SET;
                                ReadTicketFlag=RESET;
                                SCANNER_ENABLE=SET;
//                                A4_Cmd_2();
                                TICKET_READ_PAUSE=SET;
                                TIM5_Enable();
                                nopapercount=0;
                                TicketReadPauseCount=0;
                                scan_buffer_Rindex=0;
                                scan_buffer_Windex=0;
                                CIT_BUFFER_DATA_LINE=0;
                                check_ticket_finish=RESET;
                        //        printf(" exit ticket ");

                                ValueCNT=TIM6->CNT;
//                                ValueARR=TIM6->ARR;
                                   TIM6_Disable();
                                ValueLine=scan_line_count;
//                                __nop();

                        sendPrizeInformation(0,0);
                }
        }
        return 1;
}

/*******************************************/

uint8_t rollFrontProcess(void)//(uint16_t cdpi)
{

        uint8_t (*CheckData)(uint16_t sdpi);
        CheckData=CheckOneLineData;

        if(rollFront.sRunFlag!=RESET)
        {
                while(RunOneStepFlag!=SET);//wait
                RunOneStepFlag=RESET;
                ScanOneLine200();
                scan_buffer_Windex=0;//roll
                rollFront.mCnt++;         //
                rollFront.sCnt++;          //
                if ((*CheckData)(200)==1)
                        rollFront.CheckDataCnt++;           //
                else
                        rollFront.CheckDataCnt=0;           //
//
                if (rollFront.CheckDataCnt>=2)                                //2         find ticket
                {
                        ReaderStatus=sNormal;
                        rollFront.sRunFlag=RESET;//
                        Read_Ticket_Front=RESET;
                        ReadTicketFlag=SET;         //enable read ticket
                        scan_line_count=0;          //clear scan line
                        scan_buffer_Windex=2560;
                        CIT_BUFFER_DATA_LINE=10;
                        MotStepCountEnd=ApiSetReaderParameter.ScanMaxSpeedStep;//MotStepCountEnd=120;//30-10m;//108;//25;

                }
                else        //rollFront.CheckDataCnt<2
                {
                        if(rollFront.sCnt>10)
                        {
                                rollFront.sCnt=0;
                                rollFront.sReplyDataFlag=SET;
                        }

                        if(rollFront.mCnt>2000)//
                        {
                                 #ifdef OldProtocol
                                         A4_Cmd_2(ReadFail);
                                #endif

                                rollFront.mReplyDataFlag=SET;

                        }

                }
//

        }
        else
        {

                if(Read_Ticket_Front!=RESET)//if(rollFront.sInitEnableFlag!=RESET)//has front flag
                {
                        rollFront.CheckDataCnt=0;
                        rollFront.mCnt=0;
                        rollFront.sCnt=0;
                        rollFront.mReplyDataFlag=RESET;
                        rollFront.sReplyDataFlag=RESET;
                        rollFront.sRunFlag=SET;

                        ReaderStatus=sRollFront;//????????????0
                        MotStepCount=0;//5;
                        MotStepCountEnd=94;//80;//25;
                        ScanOneLine200();
                        scan_buffer_Windex=0;//roll
                        MotorRunDirection=FORWARD;//forward
                        TIM3->CR1 |= TIM_CR1_CEN; //enable tim3        //1

                }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