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三点式振荡电路,不一样的仿真结果?

楼主(2018-08-02):
同样的三点式振荡电路,在Protues上仿真完全没有起振,在multisim上起振且波形不错?
关键是,实物验证和Protues上结果差不多。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有点深谙了  。。。。。。。。。

网友B:
应该输出的都是正弦波吧, 应该是输出信号频率与预期的相差大吧? 这与决定频率的电感电容元件值的精确度有关的, 如果设计频率比较高的话,还与元件的排列组合位置相关,因为会产生不同的分布参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