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的无线抢答器程序源码

楼主(2018-08-02):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
*    自定义Macro
*******************************************************************/

//编码的均为反向编码

#define CLEAR 0x7f                  //定义清空的反码
#define LED_BEGIN 0x01            // 定义开始时数码管的显示
#define LED_FOUL 0x38             // 犯规后显示字母"F",数码管编码
#define LED_C 0x31                // 字母"C"的编码
#define LED_L 0x71                // 字母"L"的编码,两个用来在主持人取消之后显示"CL"--cancel
#define GET 1                     // 这个是作为一个函数的参数来混的,就是成功抢答的意思
#define FOUL 0                    // 和上面的参数一起混的,犯规---这两个的用法在后面体现
#define READY 0x7e

//下面是给上位机发送的指令,对应的是cmdID
#define _STRING_READY_ 9//调整好抢答倒计时,准备开始抢答
#define _STRING_START_ 8//读秒结束,抢答开始
#define _STRING_CANCEL_ 7//取消抢答
#define _CHANGE_TIME_ 6//每次读秒
//发送1--4的指令代表抢答端的序号

//因为在板子上面采用的是12M的晶振,仿真时候采用的是11.0529M的晶振,为了方便不同时候编译方便,这里与后面的条件编译一起使程序修改参数比较方便
//#define CLOCK_FREQUENCY_12M 1

/******************************************************************
*    自定义数据类型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 一个字节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 一个字,两个字节
typedef bit Bool;                 // 模仿布尔型变量
//typedef sbit Port;              // 本想用自定义一个端口类型的变量,比较方便,但是这句话步知道为何通不过编译

/******************************************************************
*    定义MAX7219寄存器
*******************************************************************/
#define REG_NO_OP 0x00        // 定义空操作 register
#define DIG_1 0x01            // 定义数码管1 register
#define DIG_2 0x02            // 定义数码管2 register
#define DIG_3 0x03            // 定义数码管3 register
#define DIG_4 0x04            // 定义数码管4 register
#define DIG_5 0x05            // 定义数码管5 register
#define DIG_6 0x06            // 定义数码管6 register
#define DIG_7 0x07            // 定义数码管7 register
#define DIG_8 0x08            // 定义数码管8 register
#define REG_DECODE 0x09       // 定义解码控制 register
#define REG_INTENSITY 0x0a    // 定义显示亮度 register
#define REG_SCAN_LIMIT 0x0b   // 定义扫描限制 register
#define REG_SHUTDOWN 0x0c     // 定义"shutdown"模式 register
#define REG_DISPLAY_TEST 0x0f // 定义"display test"模式 register
#define INTENSITY_MIN 0x00    // 定义最低显示亮度
#define INTENSITY_MAX 0x0f    // 定义最高显示亮度

/*********************************************************************
*    定义硬件引脚连接
**********************************************************************/
sbit DATA=P2^0;               // MAX7219的数据口
sbit LOAD=P2^1;               // MAX7219的锁存端口
sbit CLK=P2^2;                // MAX7219的时钟端口

sbit HOST_START=P0^0;             //主持人按键,用来重新开始的按键    start
sbit HOST_CANCEL=P0^1;            //主持人用来取消抢答的按键        clear

sbit SWITCH1_3=P1^4;    // 调节倒计时时间的拨码开关,下划线前面的号代表开关的序号,下划线后面的号代表该开关的数值
sbit SWITCH2_2=P1^5;          // 同上
sbit SWITCH3_2=P1^6;          // 同上
sbit SWITCH4_1=P1^7;          // 同上

sbit BEEP=P0^7;            //定义蜂鸣器端口

#ifdef USE_SOUND       //可以通过define来选择要不要使用仿真时候的声音
sbit LS138_C=P2^4;       //定义译码器输入端
sbit LS138_B=P2^5;       //同上
sbit LS138_A=P2^6;       //同上
sbit LS138_E1=P2^7;       //定义译码器使能端
#endif

/*********************************************************************
*    定义全局变量
**********************************************************************/
Byte data intrCounter; // 计时器中断次数
Byte data beginNum;    // 开始倒计时的时间
Byte data counterBack;  // 将中断次数放在里面以备后用
Byte data showNum;     // 数码管正在显示的时间
Bool data isStart;     // 是否开始抢答
Bool data isFoul;      // 是否犯规
Bool data isPressed;   // 是否有抢答的键按下
Byte data number_temp; // 用来记录P1口上次状态的一个变量
Bool data needResetTimes;//记录是否需要重设Timer0的溢出次数

code unsigned char C51BOX2[3] _at_ 0x43; //使用C51Box时候防止程序跑丢

/***********************************************************************
*   共阴极七段数码管显示对应段查询表(数字0-9分别对应code_table[0]-[9])
***********************************************************************/
Byte code code_table_zheng[10]=
{0x7e,0x30,0x6d,0x79,0x33,0x5b,0x5f,0x70,0x7f,0x7b};

Byte code code_table[10]=
{0x01,0x4f,0x12,0x06,0x4c,0x24,0x20,0x0f,0x00,0x04};

/***********************************************************************
*   函数声明
***********************************************************************/
void MAX7219_SendByte (Byte dataout);
void MAX7219_Write (Byte reg_number, Byte dataout);
void MAX7219_DisplayChar(Byte digit, Byte character);
void MAX7219_Clear (void);
void MAX7219_SetBrightness (Byte brightness);
void MAX7219_DisplayTestStart (void);
void MAX7219_DisplayTestStop (void);
void MAX7219_ShutdownStart (void);
void MAX7219_ShutdownStop (void);
void MAX7219_Init (void);
void Delay10ms(void);
Bool GetHostStartKey (void);
Bool GetHostCancelKey (void);
void GetCounter(void);
Byte GetPressed(Byte KeyState);
Byte GetPressedWireless(Byte KeyState);
void IT0_Init(void);
void Timer0_Overflow();
void PressedHandle(Byte keyPressed);
void GetOrFoulHandle(Bool state);
void CancelHandle();
void SPEAKER_count (void);    //声明倒计时声音函数
void SPEAKER_start(void);        //声明开始抢答声音函数
void SPEAKER_get(void);    //声明抢到声音函数
void SPEAKER_foul(void);   //  声明犯规声音函数
void initialSerial();
void sendNumber(int number);//串口发送数字,这里发送的是CommandID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ing);//串口发送字符串

/***********************************************************************
* MAX7219_SendByte()
*
* 描述: 向MAX7219传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Arguments : dataout = data to send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SendByte (Byte dataout)
{
    Byte i;
    for (i=8;i>0;i--)
    {
        Byte mask=1<<(i-1);//mask是个掩码,取位使用
        CLK=0;//MAX7219的位传入是在时钟的上升沿之前,所以在每发一位之前都要变为低电平
        if (dataout&mask)
            DATA=1;
        else
            DATA=0;
        CLK=1;//八个bit都传递完成后变为高电平,锁存
    }
}

/***********************************************************************
* MAX7219_Write()
*
* 描述: 向 MAX7219 写命令
* Arguments : reg_number = register to write to
* dataout = data to write to MAX7219
* Returns : none
未完~
***************************************************************************/
void MAX7219_Write (Byte reg_number, Byte dataout)
{
        LOAD=0;//也是锁存上升沿之前的,发这两个字节之前要变为低电平
        MAX7219_SendByte(reg_number);//发送寄存器地址
        MAX7219_SendByte(dataout);//发送数据
        LOAD=1;//变为高电平,锁存
}

/**************************************************************************
* MAX7219_DisplayChar()
*
* 描述: 使某一位显示一个数字
* Arguments : digit = digit number (0-7)
* character = character to display (0-9, A-Z)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DisplayChar(Byte digit, Byte character)
{
         MAX7219_Write(digit, character);
}

/**************************************************************************
* MAX7219_Clear()
*
* 描述: 清除所有位的显示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Clear (void)
{
         Byte i;
         for (i=1; i<=2; i++)
         MAX7219_Write(i, CLEAR);//把八个数码管全都清零了,已经写反了^_^
}

/**************************************************************************
* MAX7219_SetBrightness()
*
* 描述: 设置数码管显示亮度
* Arguments : brightness (0-15)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SetBrightness (Byte brightness)
{
         brightness &= 0x0f;
         MAX7219_Write(REG_INTENSITY, brightness);
}

/**************************************************************************
* MAX7219_DisplayTestStart()
*
* 描述: 进入 test 模式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DisplayTestStart (void)
{
    MAX7219_Write(REG_DISPLAY_TEST, 1);
}

/**************************************************************************
* MAX7219_DisplayTestStop()
*
* 描述: 退出 test 模式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DisplayTestStop (void)
{
    MAX7219_Write(REG_DISPLAY_TEST, 0);
}

/**************************************************************************
* MAX7219_ShutdownStart()
*
* 描述: 进入 shutdown 模式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ShutdownStart (void)
{
    MAX7219_Write(REG_SHUTDOWN, 0);
}

/**************************************************************************
* MAX7219_ShutdownStop()
*
* 描述: 退出 shutdown 模式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ShutdownStop (void)
{
        MAX7219_Write(REG_SHUTDOWN, 1);
}

/**************************************************************************
* MAX7219_Init()
*
* Description: MAX7219初始化模块; 应该先于其他MAX7219函数而被调用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Init (void)
{
    DATA=1;
    CLK=1;
    LOAD=1;
    MAX7219_Write(REG_SCAN_LIMIT,1);//这里设置的是扫描两个数码管
    MAX7219_Write(REG_DECODE, 0x00);
    MAX7219_SetBrightness(INTENSITY_MAX);//设置最大亮度显示
    MAX7219_DisplayTestStart();
    MAX7219_DisplayTestStop();
    MAX7219_ShutdownStop();
    MAX7219_Clear();
}

/**************************************************************************
* Delay_100us()
*
* 描述: 延时100us,主要用在消除开关抖动时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
* GetHostStartKey()
*
* Description: 取得主持人开始按键的键值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1-->主持人按键; 0-->主持人未按键
***************************************************************************/
Bool GetHostStartKey (void)
{
    if (HOST_START ==1)
        return 0;
    else
        Delay10ms ();//如果发现主持人按键接通,要先延时100us,防止抖动
    if (HOST_START==1)
        return 0;
    else
        return 1;//延时时候还是接通,则判断为该键确实按下
}

/**************************************************************************
* GetHostCancelKey()
*
* Description: 取得主持人取消按键的键值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1-->主持人按键; 0-->主持人未按键
***************************************************************************/
Bool GetHostCancelKey (void)
{
    if (HOST_CANCEL ==1)
        return 0;
    else
        Delay10ms ();//如果发现主持人按键接通,要先延时100us,防止抖动
    if (HOST_CANCEL ==1)
        return 0;
    else
        return 1;//延时时候还是接通,则判断为该键确实按下
}

/**************************************************************************
* GetCounter
*
* Description: 取得预先设置的倒计时时间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GetCounter(void)
{
    beginNum=1;//在所有开关都没有拨动的时候倒计时为1秒,比设置为0秒要好
    intrCounter=20;//每一秒对应的中断次数为20次
    if (SWITCH1_3==1)
    {
        beginNum+=3;
    }
    if (SWITCH2_2==1)
    {
        beginNum+=2;
    }
    if (SWITCH3_2==1)
    {
        beginNum+=2;
    }
    if (SWITCH4_1==1)
    {
        beginNum+=1;
    }//以上判断语句为判断拨码开关状态
    intrCounter=20*beginNum;//计算总扫描次数
}

/**************************************************************************
* GetPressed
*
* Description: 从P2口连接抢答端的四位来判断抢答情况
* Arguments : Byte KeyState-->P2 state
* Returns : 抢答端的号码 ; 0-->没人抢答
***************************************************************************/
Byte GetPressed(Byte KeyState)
{
    Byte key;//记录抢答端的号码
    KeyState&=0xf0;//取P1口的低四位

    switch (KeyState)
    {
        case 0xf0: key=0;break;//全高,无人抢答
        case 0xe0: key=1;break;//只有P1.1,key1抢答
        case 0xd0: key=2;break;//只有P1.2,key2抢答
        case 0xb0: key=3;break;//只有P1.3,key3抢答
        case 0x70: key=4;break;//只有P1.4,key4抢答
    }
    /*
    switch (KeyState)
    {
        case 0x00: key=0;break;//全高,无人抢答
        case 0x01: key=1;break;//只有P1.0,key1抢答
        case 0x02: key=2;break;//只有P1.1,key2抢答
        case 0x04: key=3;break;//只有P1.2,key3抢答
        case 0x08: key=4;break;//只有P1.3,key4抢答
    }
    */
    //上面是在用高电平来判断抢答状态时的程序,经证明不知道为何无效

    return key;
}

/**************************************************************************
* GetPressedWireless
*
* Description: P2口的高四位于Pt2272接受模块相连,该方法用来判断无线抢答序号
* Arguments : Byte KeyState-->P2 state
* Returns : 抢答端的号码 ; 0-->没人抢答
***************************************************************************/
Byte GetPressedWireless(Byte KeyState)
{
    Byte key;//记录抢答端的号码
    KeyState&=0xf0;//取P2口的高四位

    /*
    switch (KeyState)
    {
        case 0x0f: key=0;break;//全高,无人抢答
        case 0x0e: key=1;break;//只有P1.1,key1抢答
        case 0x0d: key=2;break;//只有P1.2,key2抢答
        case 0x0b: key=3;break;//只有P1.3,key3抢答
        case 0x07: key=4;break;//只有P1.4,key4抢答
    }
    */

    switch (KeyState)
    {
        case 0x00: key=0;break;//全低,无人抢答
        case 0x10: key=1;break;//只有P1.0,key1抢答
        case 0x20: key=2;break;//只有P1.1,key2抢答
        case 0x40: key=3;break;//只有P1.2,key3抢答
        case 0x80: key=4;break;//只有P1.3,key4抢答
    }
    return key;
}

/**************************************************************************
* IT0_Init
*
* Description: 初始化计时器T0的状态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IT0_Init(void)
{
    TMOD=0x21;//设置T0在方式1下工作,同时还要保证T1,也就是波特率所学的定时器的正常工作

    #ifdef CLOCK_FREQUENCY_12M//对使用哪种晶振进行条件编译
    TH0=0x3C;//12M晶振时的装入值
    TL0=0xAF;
    #else
    TH0=0x4C;//11.0529M晶振时装入值
    TL0=0x00;
    #endif

    ET0=1;//使T0中断可以溢出
    EA=1;//开启总中断
    TF0=0;//溢出位清零
    TR0=1;//开启T0
}

/**************************************************************************
* Timer0_Overflow() interrupt 1
*
* Description: 中断溢出服务程序, 采用的是中断方式1, 后面最好不加using选择寄存器组以免与系统用在主程序的寄存器冲突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Timer0_Overflow() interrupt 1
{
    static Byte times=20;//溢出次数,用20次中断来判断1秒
    //这里存在重大bug,到由于有相应而停止Timer0后,再次启用时,这里的second没有回归原值

    if (needResetTimes==1)
    {
        times=20;
        needResetTimes=0;//已重设,不需要再次重新设置溢出次数
    }

    #ifdef CLOCK_FREQUENCY_12M//对使用哪种晶振进行条件编译
    TH0=0x3C;//12M晶振时的装入值
    TL0=0xAF;//这两个寄存器存的是计数器的计数开始的值,计算发现这两个值累加至溢出后正好是50ms
    #else
    TH0=0x4C;//11.0529M晶振时装入值
    TL0=0x00;//同理,这两个寄存器存的是计数器的计数开始的值,计算发现这两个值累加至溢出后正好是50ms
    #endif

    times--;
    intrCounter--;

    /* 原来使用的方法
    if (times==0)//每隔一秒的操作
    {
        MAX7219_DisplayChar(DIG_2,code_table[--showNum]); //要避免用上面的会造成显示"0"后面一秒钟,才进入开始
        times=20;//重新赋值每秒计数器
        if (intrCounter==0)
        {
            TR0=0;//关闭T0计数器
            isStart=1;//计时结束,进入正常抢答
            //SPEAKER_start();//开始抢答的声音
        }
        //待显示"0"以后就开始抢答
        else
        {
            //SPEAKER_count();//倒计时声音
        }
    }
    */

    if (times==0)//每隔一秒的操作
    {
        //if (showNum!=1) SPEAKER_count();//倒计时声音
        //else SPEAKER_start();//开始抢答的声音
        MAX7219_DisplayChar(DIG_2,code_table[--showNum]);//显示数字
        sendNumber(_CHANGE_TIME_);//给上位机发送要显示数字的命令
        times=20;//重新赋值每秒计数器
     }//待显示"0"以后就开始抢答

     if (intrCounter==0)
     {
        TR0=0;//关闭T0计数器
        isStart=1;//计时结束,进入正常抢答
     }

}

/**************************************************************************
* PressedHandle
*
* Description: 按键处理
* Arguments : Byte keyPressed-->按下的按键
* Returns : none
***************************************************************************/
void PressedHandle(Byte keyPressed)
{
    MAX7219_Clear();//LED clear
    MAX7219_DisplayChar(DIG_2,code_table[keyPressed]);//在右侧数码管显示抢答选手号码,此时没有去判断是否犯规

    //给上位机发抢答选手的号码
    sendNumber(keyPressed);
}

/**************************************************************************
* GetOrFoulHandle(Bool state)
*
* Description: 正常抢答或是犯规处理
* Arguments : Bool state-->是GET和FOUL两个宏的取之之一
* Returns : none
***************************************************************************/
void GetOrFoulHandle(Bool state)
{
    if (!state)
    {
        MAX7219_DisplayChar(DIG_1,LED_FOUL);//如果是犯规的话左边的LED要显示"F",foul
    }
}

/**************************************************************************
* CancelHandle()
*
* Description: 处理主持人取消倒计时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CancelHandle()
{
    MAX7219_DisplayChar(DIG_1,LED_C);
    MAX7219_DisplayChar(DIG_2,LED_L);//主持人取消倒计时之后,两个数码管显示"CL"-->cancel
}

/**************************************************************************
* delayus()
*
* Description: 延时程序
* Arguments : t-->us
* Returns : time delayed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t )
{
     unsigned 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
* SPEAKER_count/start/foul/get()
*
* Description: speaker发声程序->计数/开始/犯规/抢答 四种声音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SPEAKER_count(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i++)
    {
        BEEP =1; //点亮
        delayus(20);
        BEEP =0; //熄灭
        delayus(20);
     }
}

void  SPEAKER_start(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BEEP =1; //点亮
        delayus(10);
        BEEP =0; //熄灭
        delayus(10);
    }
}

void  SPEAKER_foul(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50;i++)
    {
          BEEP =1; //点亮
        delayus(15);
        BEEP =0; //熄灭
        delayus(17);
    }

}

void  SPEAKER_get(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50;i++)
    {
          BEEP =1; //点亮
        delayus(10);
        BEEP =0; //熄灭
        delayus(10);
    }

    for(i=0;i<250;i++)
    {
          BEEP =1; //点亮
        delayus(20);
        BEEP =0; //熄灭
        delayus(20);
    }
}

/**************************************************************************
* initialSerial()
*
* Description: 初始化串口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initialSerial()
{
    EA=0;//关闭所有中断
    TMOD=0x21;//设置T1定时器的工作模式:方式2;同时保证T0的工作模式正常.这儿太重要了
    TH1=0xFA;
    TL1=0xFA;
    PCON=0x80;//设置SMOD=1
    SCON=0x50;//选择工作方式1,即为UART
    TR1=1;//设置好定时器并打开定时器,定好波特率9600bit/s
}

/**************************************************************************
* sendNumber(int number)
*
* Description: 通过串口发送一位数字
* Arguments : number->要发送的数字
* Returns : none
***************************************************************************/
void sendNumber(int number)
{
    TI=0;
    SBUF=number+48;
    while(!TI);
    TI=0;
}

/**************************************************************************
*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ing)
*
* Description: 通过串口发送字符串
* Arguments : 要发送的字符串的头指针
* Returns : none
***************************************************************************/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ing)
{
    do
    {
        SBUF=*string;
        while(!TI);
        TI=0;
        string++;
    }while(*(string-1)!='\0');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P1=0xff;
    Byte keyPressed,i;//选手按键号码,没有的话为0
    Bool hostPressed;//用来记录主持人按键取消,0为没有动作,1为取消
    Byte buf[10];//设置发送缓冲区
    number_temp=P1&0xf0;//P1口上次的状态,在调整倒计时时间的时候用到的

    #ifdef USE_SOUND
    LS138_E1=1;         //译码器初始化
    #endif

    needResetTimes=0;//不需要重新设置溢出次数

    MAX7219_Init();//数码管初始化
    initialSerial();//初始化串口发送

    GetCounter();//获取开始时候设置的倒计时时间
    MAX7219_DisplayChar(DIG_1,code_table[beginNum]);
//显示开始时设置的倒计时时间,在左位设置
    MAX7219_DisplayChar(DIG_2,READY);//调时间的时候右位的显示

    while(GetHostStartKey()==0)//当主持人没有按键的时候进入循环
    {
        if (number_temp!=(P1&0xf0))
//若调整了倒计时时间,则P1口状态变了,就要重新设置和显示
        {
            GetCounter();//获取调整以后的倒计时时间
            MAX7219_DisplayChar(DIG_1,code_table[beginNum]);
//显示调整以后的倒计时时间
            number_temp=P1&0xf0;//记录下来现在P1口的状态,以备后面的比较
        }
    }    //当主持人按键以后就结束调整进入抢答倒计时
    sendNumber(beginNum);

    MAX7219_DisplayChar(DIG_1,READY);
    while(GetHostCancelKey()==0);

    sendNumber(_STRING_READY_);//发送调节完毕准备抢答的命令;

    //调整好倒计时时间后,按下start显示"--",再按下cancel则显示倒计时时间,此时可以开始倒计时了.
    MAX7219_DisplayChar(DIG_1,READY);//清空右边一位数码管
    MAX7219_DisplayChar(DIG_2,code_table[beginNum]);
    for (i=100;i--;i>0)
        Delay10ms();//防止后面出现连读的情况..

    counterBack=intrCounter; //备份要中断的总次数
    while(1)//这里要用自己加的循环来把程序束缚在这里运行
    {
        showNum=beginNum;//设置要显示的时间,当然时从倒计时时间开始
        intrCounter=counterBack;//设置总中断的次数
        TR0=0;//禁用计时器0
        isPressed=0;//记录是否有人按键
        isStart=0;//没有开始抢答
        while(GetHostStartKey()==0);

        //给上位机发送开始倒计时的指令
        sendNumber(_STRING_START_);

        needResetTimes=1;//Timer0已经是第二轮开始,需要重新设置溢出次数
        IT0_Init();//初始化计时器0, 启用.

        MAX7219_DisplayChar(DIG_1,CLEAR);//清空左边一位数码管
        while(!isPressed)//如果没有记录到有人按键就进入
        {
            keyPressed=GetPressed(P2);
//查询一下P2口的状态,即按键情况,P2口的后四位作为抢答端输入,有线时候使用
            //keyPressed=GetPressedWireless(P2);//查询一下P2口的状态,即按键情况,无线使用
            hostPressed=GetHostCancelKey();
            if (!keyPressed&&!hostPressed)//如果没有人按键,就进入下次循环
                continue;
            else
            {
                TR0=0;//关闭定时器
                isPressed=1;//记录到有人按键,提供条件跳出循环
            }
        }

        if (keyPressed!=0)
        {
            if (isStart)//如果已经开始抢答
            {
                PressedHandle(keyPressed);//处理按键,即显示抢答选手号码
                GetOrFoulHandle(GET);//处理抢答

                #ifdef USE_SOUND//对是否使用扬声器进行条件编译
                LS138_E1=0;       //译码器准备工作
                switch (keyPressed)
                {
                    case 1:      LS138_A=0;LS138_B=0;LS138_C=0;break;       //1号成功灯亮
                    case 2:      LS138_A=0;LS138_B=1;LS138_C=0;break;       //2号成功灯亮
                    case 3:  LS138_A=1;LS138_B=0;LS138_C=0;break;       //3号成功灯亮
                    case 4:  LS138_A=1;LS138_B=1;LS138_C=0;break;       //4号成功灯亮
                    default : break;
                }
                #endif
            }

            else//否则,没有开始抢答
            {
                PressedHandle(keyPressed);//处理按键,即显示抢答选手号码
                GetOrFoulHandle(FOUL);//处理犯规,必须要放在后面,因为显示数字的里面有一个clear

                #ifdef USE_SOUND//对是否使用扬声器进行条件编译
                LS138_E1=0;       //译码器准备工作
                switch (keyPressed)
                {
                    case 1: LS138_A=0;LS138_B=0;LS138_C=1;break;                                       //1号犯规灯亮
                    case 2:  LS138_A=0;LS138_B=1;LS138_C=1;break;       //2号犯规灯亮
                    case 3:  LS138_A=1;LS138_B=0;LS138_C=1;break;       //3号犯规灯亮
                    case 4:  LS138_A=1;LS138_B=1;LS138_C=1;break;       //4号犯规灯亮
                    default : break;
                }
                #endif
            }
        }

        if (hostPressed==1)
        {
            CancelHandle();
            //向上位机发送主持人取消的指令
            sendNumber(_STRING_CANCEL_);
            for (i=100;i--;i>0)
                Delay10ms();//防止后面出现连读的情况..
        }
        while(GetHostCancelKey()==0);//如果主持人没有按键再次开始,则停在次死循环处

        #ifdef USE_SOUND//对是否使用扬声器进行条件编译
        LS138_E1=1;        //关闭译码器
        #endif

        MAX7219_DisplayChar(DIG_1,READY);//清空右边一位数码管
        MAX7219_DisplayChar(DIG_2,code_table[beginNum]);//左位显示设置的倒计时时间

        //给上位机发送重新开始倒计时的指令
        sendNumber(_STRING_READY_);

网友A:
需要补全原理图才可获得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