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基于C51,oled的菜单,三个键控制

楼主(2018-08-02):
#ifndef __LQ12864_h
#define __LQ12864_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odeta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P1^0; //串行时钟
sbit SDA=P1^1;//串行数据
sbit RES=P1^2;
sbit DC=P1^3;//串行数据
sbit keyup=P2^0;
sbit keyenter=P2^2;
sbit keydown=P2^1;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void delay(uint z)  //1ms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 通过SPI总线写一个字节
**********************************************/
void Write_SPI_Data(uchar ucData)
{
    uchar i = 8;
    DC   = 1;
    SCL  = 0;
    while (i--)
    {
        if (ucData & 0x80)
        {
            SDA = 1;
        }
        else
        {
            SDA = 0;
        }

        SCL = 1;
        _nop_();
        SCL = 0;
        ucData <<= 1;
    }
}

void Write_SPI_Command(uchar ucCmd)
{
    unsigned char i = 8;
    DC   = 0;
    SCL  = 0;
    while (i--)
    {
        if (ucCmd & 0x80)
        {
            SDA = 1;
        }
        else
        {
            SDA = 0;
        }
        SCL = 1;
        _nop_();
        SCL = 0;
        ucCmd <<= 1;
    }
}
/*********************OLED 设置坐标************************************/
void OLED_Set_Pos(uchar x, uchar y)
{
        Write_SPI_Command(0xb0+y); //设置页地址
        Write_SPI_Command(((x&0xf0)>>4)|0x10);//设置行高四位地址
        Write_SPI_Command((x&0x0f)|0x01);//设置行低四位地址,最低位为1
}

/*********************OLED复位************************************/
void OLED_CLS(void)
{
        unsigned char y,x;
        for(y=0;y<8;y++)
        {
                Write_SPI_Command(0xb0+y);
                Write_SPI_Command(0x01);
                Write_SPI_Command(0x10);
                for(x=0;x<X_WIDTH;x++)
                Write_SPI_Data(0);
        }
}
/*********************OLED初始化************************************/
void OLED_Init(void)
{
        delay(500);
        Write_SPI_Command(0xAE);   //display off
        Write_SPI_Command(0x20);        //Set Memory Addressing Mode
        Write_SPI_Command(0x10);        //00,Horizontal Addressing Mode;01,Vertical Addressing Mode;10,Page Addressing Mode (RESET);11,Invalid
        Write_SPI_Command(0xb0);        //Set Page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0-7
        Write_SPI_Command(0xc8);        //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Write_SPI_Comman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Write_SPI_Comman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Write_SPI_Comman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Write_SPI_Comman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Write_SPI_Command(0x7f);
        Write_SPI_Command(0xa1);//--set segment re-map 0 to 127
        Write_SPI_Command(0xa6);//--set normal display
        Write_SPI_Comman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Write_SPI_Command(0x3F);//
        Write_SPI_Command(0xa4);//0xa4,Output follows RAM content;0xa5,Output ignores RAM content
        Write_SPI_Command(0xd3);//-set display offset
        Write_SPI_Command(0x00);//-not offset
        Write_SPI_Comman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_SPI_Command(0xf0);//--set divide ratio
        Write_SPI_Comman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Write_SPI_Command(0x22); //
        Write_SPI_Comman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Write_SPI_Command(0x12);
        Write_SPI_Command(0xdb);//--set vcomh
        Write_SPI_Command(0x20);//0x20,0.77xVcc
        Write_SPI_Command(0x8d);//--set DC-DC enable
        Write_SPI_Command(0x14);//
        Write_SPI_Command(0xaf);//--turn on oled panel
        OLED_CLS();
        OLED_Set_Pos(0,0);

}

/*****************功能描述:显示16*16点阵  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void OLED_P16x16Ch(uchar x, y, N)
{
        unsigned char wm=0;
        unsigned int adder=32*N;
        OLED_Set_Pos(x , y);
        for(wm = 0;wm < 16;wm++)
        {
                Write_SPI_Data(F16x16[adder]);
                adder += 1;
        }
        OLED_Set_Pos(x,y + 1);
        for(wm = 0;wm < 16;wm++)
        {
                Write_SPI_Data(F16x16[adder]);
                adder += 1;
        }
}
#endif
#ifndef __codetab_h
#define __LED_H
/***************************16*16的点阵字体取模方式:共阴——列行式——逆向输出*********/
unsigned char code F16x16[]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20,0x20,0x10,0x10,0x28,0x24,0x22,0x29,0xB2,0x64,0x28,0x10,0x10,0x20,0x20,0x00,
0x00,0x80,0x80,0x9F,0x41,0x41,0x21,0x1D,0x01,0x21,0x21,0x5F,0x40,0x80,0x00,0x00,//贪,1

0x00,0xFC,0x04,0x04,0xFC,0x20,0x10,0x4C,0x4B,0x48,0x48,0x48,0xC8,0x08,0x08,0x00,
0x00,0x0F,0x04,0x04,0x0F,0x00,0x30,0x48,0x44,0x42,0x42,0x41,0x40,0x40,0x70,0x00,//吃,2

0x00,0xF8,0x08,0xFF,0x08,0xF8,0x20,0x18,0xC8,0x08,0x09,0x0E,0x88,0x28,0x18,0x00,
0x20,0x63,0x21,0x1F,0x11,0x19,0x30,0x00,0x3F,0x44,0x42,0x41,0x40,0x40,0x78,0x00,//蛇,3

0x10,0x60,0x02,0x8C,0x00,0x08,0xF9,0x4E,0xC8,0x20,0x58,0x4F,0x48,0xC8,0x08,0x00,
0x04,0x04,0x7E,0x81,0x40,0x30,0x0F,0x40,0x7F,0x00,0x44,0x84,0x7F,0x04,0x04,0x00,//游,4

0x00,0x08,0x48,0x88,0x08,0xC8,0x38,0x40,0x40,0x40,0xFF,0x20,0x22,0xAC,0x20,0x00,
0x00,0x20,0x10,0x0C,0x03,0x04,0x18,0x80,0x40,0x20,0x17,0x18,0x26,0x41,0xF0,0x00,//戏,5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一,9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6
0x00,0x00,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0,0x00,0x00,
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二,17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5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32
0x00,0x00,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0,0x00,0x00,
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二,33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4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41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4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一,49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56
0x08,0x04,0x93,0x92,0x96,0x9A,0x92,0xFA,0x94,0x93,0x92,0x96,0xFA,0x02,0x02,0x00,
0x40,0x40,0x47,0x24,0x24,0x14,0x0C,0xFF,0x04,0x04,0x24,0x44,0x24,0x1C,0x00,0x00,//第257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64
0x08,0x04,0x93,0x92,0x96,0x9A,0x92,0xFA,0x94,0x93,0x92,0x96,0xFA,0x02,0x02,0x00,
0x40,0x40,0x47,0x24,0x24,0x14,0x0C,0xFF,0x04,0x04,0x24,0x44,0x24,0x1C,0x00,0x00,//第2  65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7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73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80
0x08,0x04,0x93,0x92,0x96,0x9A,0x92,0xFA,0x94,0x93,0x92,0x96,0xFA,0x02,0x02,0x00,
0x40,0x40,0x47,0x24,0x24,0x14,0x0C,0xFF,0x04,0x04,0x24,0x44,0x24,0x1C,0x00,0x00,//第2 81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88
0x08,0x04,0x93,0x92,0x96,0x9A,0x92,0xFA,0x94,0x93,0x92,0x96,0xFA,0x02,0x02,0x00,
0x40,0x40,0x47,0x24,0x24,0x14,0x0C,0xFF,0x04,0x04,0x24,0x44,0x24,0x1C,0x00,0x00,//第2  89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96
0x40,0x40,0x42,0xCC,0x00,0x50,0x4E,0xC8,0x48,0x7F,0xC8,0x48,0x48,0x40,0x00,0x00,
0x00,0x40,0x20,0x1F,0x20,0x50,0x4C,0x43,0x40,0x40,0x4F,0x50,0x50,0x5C,0x40,0x00,//选97
...
/*********************************************************************************/
0x00,0x08,0x78,0xE8,0x00,0x00,0x00,0xD8,0xF8,0xC0,0x00,0x00,0xC0,0x38,0x08,0x00,
0x00,0x00,0x00,0x03,0x3F,0x18,0x07,0x00,0x00,0x0F,0x3E,0x0E,0x01,0x00,0x00,0x00,//W  102

0x00,0x00,0x08,0xF8,0xF8,0x08,0x08,0x08,0x08,0x08,0x88,0xC8,0x08,0x18,0x00,0x00,
0x00,0x20,0x20,0x3F,0x3F,0x21,0x21,0x21,0x21,0x21,0x21,0x23,0x20,0x30,0x08,0x00,//E   103

0x00,0x00,0x08,0xF8,0xF8,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20,0x20,0x3F,0x3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30,0x08,0x00,//L   104

0x00,0xC0,0xE0,0x70,0x10,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18,0x20,0x00,
0x00,0x07,0x0F,0x1C,0x1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10,0x10,0x08,0x00,//C   105

0x00,0xC0,0xE0,0xF0,0x10,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18,0x30,0xE0,0xC0,0x00,
0x00,0x03,0x0F,0x1F,0x1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10,0x18,0x0F,0x07,0x00,//O   106

0x00,0x08,0xF8,0x38,0xE0,0x80,0x00,0x00,0x00,0x00,0xE0,0x18,0xF8,0xF8,0x08,0x00,
0x20,0x20,0x3F,0x20,0x01,0x07,0x1E,0x38,0x0C,0x03,0x20,0x20,0x3F,0x3F,0x20,0x20,//M  107

0x00,0x00,0x08,0xF8,0xF8,0x08,0x08,0x08,0x08,0x08,0x88,0xC8,0x08,0x18,0x00,0x00,
0x00,0x20,0x20,0x3F,0x3F,0x21,0x21,0x21,0x21,0x21,0x21,0x23,0x20,0x30,0x08,0x00,//E 108
};
#endif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ES=P1^2;
sbit DC=P1^3;//串行数据
sbit keyup=P3^0;
sbit keyenter=P3^2;
sbit keydown=P3^1;

uchar func_index=0;

void (*current_operation_index)();
void func1();
void func2();
void func3();
void func4();
void func5();
void func6();
void func7();
void func8();

void delay_1ms(uint z)  //1ms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typedef struct
{
        uchar current;
        uchar up;//向上翻索引号
  uchar down;//向下翻索引号
  uchar enter;//确认索引号
  void (*current_operation)();
} key_table;

key_table code table[]=
{
        {0,2,1,3,(*func1)},//第一层,开始
        {1,0,2,7,(*func2)},//第一层,结束
  {2,1,3,6,(*func3)},//第一层, 返回
  {3,5,4,3,(*func4)},//第二层,第一关
  {4,3,5,4,(*func5)},//第二层, 第二关
  {5,4,3,0,(*func6)},//第二层, 返回
  {6,0,0,0,(*func7)}, //第0层,welcome
        {7,0,0,0,(*func8)}, //        清屏
};
void main()
{
        RES=0;
        delay_1ms(10);
        RES=1;
        delay_1ms(10);
        DC=0;
        OLED_Init();
        delay_1ms(5);
  while(1)
  {
                if((keyup==0)||(keydown==0)||(keyenter==0))
                {
      delay_1ms(1);//消抖
      if(keyup==0)
                        {
                                delay_1ms(1);
                                if(keyup==0)
                                {
                                        func_index=table[func_index].up;    //向上翻
                                        while(!keyup);//松手检测
                                }
      }
      if(keydown==0)
      {
                                delay_1ms(1);
                                if(keydown==0)
                                {
                                        func_index=table[func_index].down;    //向下翻
                                        while(!keydown);
                                }
      }
                        if(keyenter==0)
      {
                                delay_1ms(1);
                                if(keyenter==0)
                                {
                                        func_index=table[func_index].enter;    //确认
                                        while(!keyenter);
                                }
      }
                        OLED_Init();
                }
      current_operation_index=table[func_index].current_operation;
     (*current_operation_index)();//执行当前操作函数
   }
}

#include "LQ12864.h"
void func1()
{
                unsigned char i;
                OLED_P16x16Ch(24,0,1);  //贪吃蛇游戏
                OLED_P16x16Ch(40,0,2);
                OLED_P16x16Ch(57,0,3);
                OLED_P16x16Ch(74,0,4);
                OLED_P16x16Ch(91,0,5);
                for(i=0; i<8; i++)//通过点整显示汉字 -- i表示字表数组的位置
                {
                        OLED_P16x16Ch(i*16,2,i+8);  //开始
                        OLED_P16x16Ch(i*16,4,i+16);  //结束
                        OLED_P16x16Ch(i*16,6,i+24);   //返回
                }
}

void func2()
{
                unsigned char i;
                OLED_P16x16Ch(24,0,1);  //贪吃蛇射游戏
                OLED_P16x16Ch(40,0,2);
                OLED_P16x16Ch(57,0,3);
                OLED_P16x16Ch(74,0,4);
                OLED_P16x16Ch(91,0,5);
                for(i=0; i<8; i++)//通过点整显示汉字 -- i表示字表数组的位置
                {
                        OLED_P16x16Ch(i*16,2,i+48);  //开始
                        OLED_P16x16Ch(i*16,4,i+32);  //结束
                        OLED_P16x16Ch(i*16,6,i+24);   //返回
                }
}
void func3()
{
                unsigned char i;
                OLED_P16x16Ch(24,0,1);  //贪吃蛇射游戏
                OLED_P16x16Ch(40,0,2);
                OLED_P16x16Ch(57,0,3);
                OLED_P16x16Ch(74,0,4);
                OLED_P16x16Ch(91,0,5);
                for(i=0; i<8; i++)//通过点整显示汉字 -- i表示字表数组的位置
                {
                        OLED_P16x16Ch(i*16,2,i+48);  //开始
                        OLED_P16x16Ch(i*16,4,i+16);  //结束
                        OLED_P16x16Ch(i*16,6,i+40);   //返回
                }
}
void func4()
{
                unsigned char i;
                OLED_P16x16Ch(16,0,97);  //选择关卡
                OLED_P16x16Ch(32,0,98);
                OLED_P16x16Ch(48,0,99);
                OLED_P16x16Ch(64,0,100);
                for(i=0; i<8; i++)//通过点整显示汉字 -- i表示字表数组的位置
                {
                        OLED_P16x16Ch(i*16,2,i+80);  //第一关√
                        OLED_P16x16Ch(i*16,4,i+64);  //
                        OLED_P16x16Ch(i*16,6,i+24);   //
                }
}
void func5()
{
                unsigned char i;
                OLED_P16x16Ch(16,0,97);  //选择关卡
                OLED_P16x16Ch(32,0,98);
                OLED_P16x16Ch(48,0,99);
                OLED_P16x16Ch(64,0,100);
                for(i=0; i<8; i++)//通过点整显示汉字 -- i表示字表数组的位置
                {
                        OLED_P16x16Ch(i*16,2,i+56);  //第二关√
                        OLED_P16x16Ch(i*16,4,i+88);  //
                        OLED_P16x16Ch(i*16,6,i+24);   //
                }
}
void func6()
{
                unsigned char i;
                OLED_P16x16Ch(16,0,97);  //选择关卡
                OLED_P16x16Ch(32,0,98);
                OLED_P16x16Ch(48,0,99);
                OLED_P16x16Ch(64,0,100);
                for(i=0; i<8; i++)//通过点整显示汉字 -- i表示字表数组的位置
                {
                        OLED_P16x16Ch(i*16,2,i+56);  //返回√
                        OLED_P16x16Ch(i*16,4,i+64);  //
                        OLED_P16x16Ch(i*16,6,i+40);   //
                }
}
void func7()
{
                OLED_P16x16Ch(16,0,102);  //WELCOME
                OLED_P16x16Ch(32,0,103);
                OLED_P16x16Ch(48,0,104);
                OLED_P16x16Ch(64,0,105);
                OLED_P16x16Ch(80,0,106);
                OLED_P16x16Ch(96,0,107);
                OLED_P16x16Ch(112,0,108);
}
void func8()
{
        delay(400);
        OLED_CLS();
}

keil程序

网友A(2020-08-11):
正在学习单片机,雪中送炭。谢谢分享。

网友B:
请教,这个显示屏是哪种的?0.96寸的4针数据线还是7针数据线接口的那种呢?

网友C(2022-03-15):
感谢分享,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