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用过CS5343-CZZ这个芯片吗?小白有问题要求助

楼主(2018-08-02):
现在问题就是怎么样调试都调不出来音频,小白求助各个大神

小白设计的原理图

小白设计的原理图

网友A(2019-06-16):
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设置为主,但是LRCK/SCLK没有输出,急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主模式下也没有任何输出。

网友A:
搞定了吗

网友B(2019-08-22):
MCLK有没有输入进去?
,主、次模式有没有都试一下,
还有3条I2S的连接不要搞乱了。

网友B(2020-04-15):
数据DOUT还需要拉个10K上拉电阻, 可解决主从模式带来无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