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课程设计题目及设计任务(可选参考题目)下载

楼主(2018-08-02):
课程设计题目及设计任务(可选参考题目)
模拟电子电路系统的设计
题目1:多种波形发生器
1、基本要求:设计制作能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等多种波形信号输出的波形发生器,具体要求如下:
输出波形工作频率范围为0.2HZ~200KHZ,且连续可调;
(2)输出频率分四档:低频档:2Hz20Hz;中频档:20Hz2kHz;中高频档2KHz20kHz;高频档:20kHz200kHz
(3)输出带LED指示。
2、扩展:
(1)输出矩形波、锯齿波;
(2)正弦波、三角波波形幅值均连续可调;
(3)方波波形幅值连续可调。
题目2:集成直流稳压电源的设计
1、设计任务
集成稳压电源的主要技术指标
同时输出±15V电压、输出电流为2A.
输出纹波电压小于5mV,稳压系数小于5×10-3;输出内阻小于0.1Ω
加输出保护电路,最大输出电流不超过2A
2.设计要求
(1)选择变压器、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及集成稳压器来设计直流稳压电源:
(2)电源变压器只作理论设计。
(3)合理选择集成稳压器及扩流三极管。
(4)保护电路拟采用限流型。
(5)完成整个电路理论设计、安装调试、绘制电路图。
(6)撰写课程设计报告、调试报告及使用说明书。
题目3:温度检测及控制电路
设计任务:
设计一个温度监控装置,要求如下:
(1)额定温度 25或根据需要设定温度。
(2)温度变化≤±2℃。
(3)超过额定温度时,发出光电报警。
题目4:多级低频阻容耦合放大器的设计
设计任务:
(1)输入正弦波信号:有效值Ui10mV、内阻RS=50Ω、频率f=30HZ~30KHZ
(2)输出正弦波信号:有效值UO3VRO10Ω;
(3)输入电阻:Ri20kΩ
(4)工作稳定:温度变化时闭环增益相对变化率为开环相对变化率的十分之一。
(5)消除自激振荡。
题目5:集成运放交流放大器设计
设计任务:
(1)输入信号:有效值Ui10mV内阻RS=50Ω、频率f=20HZ~20KHZ
(2)输出信号:有效值UO5VRO10Ω
(3)输入电阻:Ri20kΩ
(4)负载电阻:RL=2kΩ
题目6:由集成运放和晶体管组成的OCL功率放大器设计
设计任务:
(1) 输入信号:有效值Ui200mV
(2) 最大输出功率:PO2W
(3) 负载电阻:RL=8Ω,
(4) 通频带:BW=80HZ~10kHZ
脉搏测量仪
题目7:简易脉搏测量仪
要求如下:
(1)显示数值范围 099
(2)能准确显示测量脉搏跳动次数,误差为±1 个数字。
(3)具有锁存和保持功能。
数字电子电路系统的设计
题目1:一种简易数字频率计电路设计
设计要求:设计并制作一种用于频率测量的数字频率计电路,技术指标如下:
(1)频率测量范围:1010kHZ,显示位数:4
(2)输入电压幅度:300mV~3V,输入信号波形:任意周期信号
(3)手动清零
(4)测量误差最大为1
(3)电源:220V/50HZ
题目2:电容数字测量仪的设计
设计内容及要求:
设计电容数字测量仪电路。
测量电容范围为100pF~1μF
组装、调试电容数字测量仪单元电路和整机系统。
画出电容数字测量仪的电路图,写出设计报告。
选作内容:测量1μF ~1000μF的电容数字测量仪。
题目3:多路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
设计内容及要求
(1)本设计要求具有路采样/保持S/H单元。
(2)将采样/保持单元获取的模拟量,通过A/D转换成相应的数字量,再将经系统处理后的数字量,通过D/A转换成模拟量送入输出滤波器,滤波器的输出用以控制需要控制的对象。
(3)由地址选通S/H电路通道。
(4)在实验箱上组装、调试该系统。
(5)画出逻辑电路图,写出课程设计报告。
题目4:篮球竞赛24s计时器
一、设计要求
    用中小规模集成芯片设计并制作篮球竞赛24秒计时器,具体要求如下:
1. 具有显示 24s 倒计时功能:用两个数码管显示,其计时间隔为1s。
2. 设置复位键,系统可随时返回初始状态,即进攻方计时器返回到24s。
3. 设置启动和停止键,控制计时器的直接启动计数、停止计数功能。
4. 计时器递减计数到“00”时,数码显示器不能灭灯,同时发出光电报警信号。
5. 用仿真软件(EWB或PROTEUS)对电路进行仿真。
二、扩展
1. 暂停/继续键,控制计时器的暂停/继续计数。
2. 外部操作开关采用消抖措施,以防机械抖动造成电路工作不稳定。
题目5:多功能数字钟
一、设计要求
用中小规模集成芯片设计并制作多功能数字钟,具体要求如下:
1、准确计时,以数字形式显示时(00~23)、分(00~59)、秒(00~59)的时间。
2、具有“时”、“分”、“秒”校时功能。
二、扩展
1、具有整点报时功能,在离整点10s时,便自动鸣叫,声长1s,每隔1s鸣叫一次,前面四声是低音(500HZ),最后一声为高音(1KHZ),共五次,并到达整点。
2、闹钟设定功能。
题目6.:智力竞赛抢答器
一、设计任务
1. 抢答器同时供8名选手或8个代表队比赛,分别用8个按钮S0 ~S7表示。
2. 设置一个由主持人控制的开关,控制系统“清除”和“抢答”开始。
3. 抢答器具有锁存与显示功能。即选手按动按钮,锁存相应的编号,并在LED数码管上显示,同时扬声器发出报警声响提示。选手抢答实行优先锁存,优先抢答选手的编号一直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除为止。
二、扩展任务
1. 抢答器具有定时抢答功能,且一次抢答的时间由主持人设定(如30秒)。当主持人启动"开始"键后,定时器进行减计时,同时扬声器发出短暂的声响,声响持续的时间0.5秒左右。
2. 参赛选手在设定的时间内进行抢答,抢答有效,定时器停止工作,显示器上显示选手的编号和抢答的时间,并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除为止。
3. 如果定时时间到却无人抢答,本次抢答无效,系统报警并禁止抢答,定时器上显示“00”。
题目7:交通灯控制电路
一、设计要求
用中小规模集成芯片设计并制作十字路口的交通灯控制电路,具体要求如下:
1.用红、绿、黄三色发光二极管作信号灯,用逻辑开关启动交通灯控制器。
2.东西方向、南北方向交替允许通行。如东西向绿灯亮20s,接着东西向绿灯闪3s,之后黄灯亮3s,变成红灯。同时南北向红灯亮26s;接下来南北向重复东西方向动作;如此循环。
二、扩展
1.有时间倒计时显示
2.可预制时间
3.两个方向时间可以分别控制
4.特殊情况能实现手控通行;
题目8:九位按键数字密码锁
一、设计要求
用中小规模集成芯片设计并制作电子密码锁,具体要求如下:
1.编码按钮分别为0,1,2,…,9十个按键,设置4个密码键。
2.当输入正确的密码时,输出开锁信号,将锁开启。并在开锁7秒后,电路恢复初始状态。
3.用发光二极管作为输出指示,绿灯亮、红灯灭表示开锁,红灯亮、绿灯灭表示不开。
4.电路应具有防盗功能,密码顺序不对或密码有误时,电路将被锁1分钟。
二、扩展
1.报警功能:若开锁时间超过1分钟,系统报警。
2.密码可以修改。
题目9:路灯自动节能控制器
一、 设计要求
1.要求有两种工作模式,并可选择在任意工作模式下。
工作模式0:根据光线的亮暗自动打开路灯,亮暗的定义是可调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工作模式1:根据时间的不同能自动打开或者关闭路灯,路灯什么时候需要关闭或者打开,时间也是可调的。
2. 到半夜的时候行人稀少,自动关闭一半的路灯,达到节能的目的。
3.至少做六个路灯。
二、扩展部分
1.设计稳压电源供电。
2.能自动记录路灯的开灯个数(用数码管显示)
3.能累计路灯的开灯时间(用数码管显示)
题目10:汽车尾灯控制电路
设计一个汽车尾灯控制电路。 要求如下 :
(1)设汽车尾部左右两侧各有3个指示灯。
(2)汽车正常行驶时(不转弯)指示灯灭。
(3)右转弯时,右侧3个指示灯,按右循环顺序点亮。
(4)左转弯时,左侧3个指示灯,按左循环顺序点亮。
(5)临时刹车时,所有灯同时闪烁。
题目11:拔河游戏机
游戏分甲、乙两方,设计一拔河游戏机,用按键的速度来模拟双方的力量,以点亮的发光二极管的左右移动显示双方比赛的状态。要求:
(1)拔河游戏机用15个(或9个)发光二极管排成一排,比赛开始时,中间的发光二极管点亮,此为拔河的中心。
(2)甲乙双方各持一个按键,比赛开始时双方迅速地不断按动各自的按键,以此产生谁按得快,点亮就向谁方移动。
(3)当任何一方终端二极管点亮时,这一方就胜一局,此时发光二极管发光状态保持,双方按键无效,必须经复位键复位后开始新一轮比赛。
(4)要设置显示甲乙双方赢得局数。
题目12  彩灯控制器设计
设计要求
8个彩灯的循环花型如表1所示;
节拍变化的时间为0.5秒和0.25秒,两种节拍交替运行;
三种花型要求自动循环变化。
表1 彩灯花型状态编码表
题目12  彩灯控制器设计
设计要求
8个彩灯的循环花型如表1所示;
节拍变化的时间为0.5秒和0.25秒,两种节拍交替运行;
三种花型要求自动循环变化。
表1 彩灯花型状态编码表
完成电路的设计、安装与调试。

节拍顺序

编码输出QHQGQFQEQDQBQCQBQA

花型1

花型2

花型3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1 1 1 1 1 0  0 0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0  0 0

1 1 1 1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1 1 1 1  0 0

0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1 0 0 1 1  0 0

1 1 1 0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0 1  1 1

0 0 1 1 0 0  1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网友A(2022-06-14):
跪求题目10怎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