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智能遥控风扇程序源码

楼主(2018-08-02):
本程序使用的是普中stm32开发板外加一个电机驱动模块,实习自动根据温度调节风扇转速, 和手动选择模式,温度的范围可通过按键和红外遥控进行调节。屏幕显示当前温度和模式。并且可通过串口查看温度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ftlcd.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key.h"
#include "hwjs.h"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nt main()
{
        u8 i=0,key,a=15,b=20,t=25,k=30;
        int PWM,low,zhouqi;
        float temper;
        u8 temper_buf[6];
        int temper1;

        zhouqi=250;
        low=zhouqi-PWM;

        SysTick_Init(7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
        LED_Init();
        KEY_Init();
        USART1_Init(9600);
        Hwjs_Init();
        TFTLCD_Init();

        FRONT_COLOR=YELLOW;

  LCD_ShowFontHZ(10,20,"当前温度为");

        while(DS18B20_Init())
        {
          printf("DS18B20检测失败,清插好!\r\n");

        }
        printf("DS18B20检测成功!\r\n");

        while(1)
        {
          key=KEY_Scan(0);
                switch(key)
                {
                  case KEY_UP:
                        {
                                led2=0;
                                t+=1;
                          break;
                        }
                  case KEY_DOWN:
                        {
                                led2=1;
                                t-=1;
                                break;
      }
                  case KEY_LEFT:
                        {
                                led3=0;
                                k+=1;
                                break;
                        }
                  case KEY_RIGHT:
                        {
                                led3=1;
                                k-=1;
                                break;
                        }
                }
                LCD_ShowFontHZ(10,60,"第一档");
                LCD_ShowChar(10+100,70,'<',16,0);
                LCD_ShowNum(10+110,70,a,2,16);
          LCD_ShowFontHZ(10,100,"第二档");
                LCD_ShowNum(10+100,110,a,2,16);
                LCD_ShowChar(10+115,110,'-',16,0);
                LCD_ShowNum(10+125,110,b,2,16);
                LCD_ShowFontHZ(10,140,"第三档");
                LCD_ShowNum(10+100,150,b,2,16);
                LCD_ShowChar(10+115,150,'-',16,0);
                LCD_ShowNum(10+125,150,t,2,16);
                LCD_ShowFontHZ(10,180,"第四档");
                LCD_ShowNum(10+100,190,t,2,16);
                LCD_ShowChar(10+115,190,'-',16,0);
                LCD_ShowNum(10+125,190,k,2,16);
                LCD_ShowFontHZ(10,220,"第五档");
                LCD_ShowChar(10+100,230,'>',16,0);
                LCD_ShowNum(10+110,230,k,2,16);
                LCD_ShowFontHZ(10,260,"风力为");

                i++;
                if(i%5==0)
                {
                  temper=DS18B20_GetTemperture();
                        if(temper<0)
                        {
                          printf("检测的温度为:-");
                        }
                   else
                         {
                           printf("检测的温度为:");
                         }
                         printf("%.2f\r\n",temper);
                         temper1=temper*100;
                         temper_buf[0]=temper1/10000+0x30;
                         temper_buf[1]=temper1%10000/1000+0x30;
                         temper_buf[2]=temper1%1000/100+0x30;
                         temper_buf[3]='.';
                         temper_buf[4]=temper1%100/10+0x30;
       temper_buf[5]=temper1%10+0x30;
                         LCD_ShowString(10+20*8,3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u8 *)temper_buf);

                }

                if(hw_jsbz==1)
                {

                        if(hw_jsm==0x00FF629D)
                        {
                                if(temper>k)
                                {
                                        LCD_ShowFontHZ(110,260,"第五档");
                                        low=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PWM);
                                }
                                if(temper<15)
                                {
                                        LCD_ShowFontHZ(110,260,"第一档");
                                        low=4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PWM);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low);
                                }
                                if(temper>=15&temper<20)
                                {
                                        LCD_ShowFontHZ(110,260,"第二档");
                                        low=3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PWM);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low);
                                }
                                if(temper>=20&temper<t)
                                {
                                        LCD_ShowFontHZ(110,260,"第三档");
                                        low=2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PWM);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low);
                                }
                                if(temper>=t&temper<k)
                                {
                                        LCD_ShowFontHZ(110,260,"第四档");
                                        low=1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PWM);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low);
                                }
                        }

                                else if(hw_jsm==0x00FF30CF)
                                        {
                                                LCD_ShowFontHZ(110,260,"第一档");
                                                low=4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PWM);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low);
                                        }
                                        else if(hw_jsm==0x00FF18E7)
                                        {
                                                LCD_ShowFontHZ(110,260,"第二档");
                                                low=3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PWM);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low);
                                        }
                                        else if(hw_jsm==0x00FF7A85)
                                        {
                                                LCD_ShowFontHZ(110,260,"第三档");
                                                low=2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PWM);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low);
                                        }
                                        else if(hw_jsm==0x00FF10EF)
                                        {
                                                LCD_ShowFontHZ(110,260,"第四档");
                                                low=1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PWM);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low);
                                        }
                                        else if(hw_jsm==0x00FF38C7)
                                        {
                                                LCD_ShowFontHZ(110,260,"第五档");
                                                low=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PWM);
                                        }
                                        else if(hw_jsm==0x00FFA25D)
                                        {
                                                LCD_ShowFontHZ(110,260,"关闭");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
                                        else if(hw_jsm==0x00FF22DD)
                                        {
                                          a+=1;
                                                hw_jsm=0;
                                        }
                            else if(hw_jsm==0x00FFE01F)
                                        {
                                          a-=1;
                                                hw_jsm=0;
                                        }
                                        else if(hw_jsm==0x00FFC23D)
                                        {
                                          b+=1;
                                                hw_jsm=0;
                                        }
                                        else if(hw_jsm==0x00FF02FD)
                                        {
                                          b-=1;
                                                hw_jsm=0;
                                        }
                                        else if(hw_jsm==0x00FF906F)
                                        {
                                          t+=1;
                                                hw_jsm=0;
                                        }
                                        else if(hw_jsm==0x00FFA857)
                                        {
                                          t-=1;
                                                hw_jsm=0;
                                        }
                                        else if(hw_jsm==0x00FFB04F)
                                        {
                                          k+=1;
                                                hw_jsm=0;
                                        }
                                        else if(hw_jsm==0x00FF9867)
                                        {
                                          k-=1;
                                                hw_jsm=0;
                                        }
          }
                if(i%20==0)
                {
                        led1=!led1;
                }
                delay_us(5);
        }
}

网友A(2019-01-04):
很有帮助 最近正在进行这项设计,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