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4004与stc89C52单片机对应脚怎么接?

楼主(2018-08-02):
isd4004与stc89C52对应脚怎么接?请大神指点,以下是录音笔图纸及代码,都是复制别人的

制作出来实物图如下:

  • // 以ISD4004-8录音时间为8分钟,即8*60=480S根据4004的资料,480秒可分为2400段,也就是1S的段数为
  • //  5段,即从,0000-0005H的内容为1秒。0X0000-0X012C ;0X012D-0X0258;0X259-0X0384;0X0385-0X04B0.
  •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intrins.h>
  • #include"1602.c"
  • #include"eeprom.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bit playbit,recbit;        //定义两个位变量,放音和录音位
  • ////////定义放音命令,定义常量//////
  • #define ISDPOWERUP      0X20           //ISD4004上电
  • #define ISDSTOP         0X10           //ISD4004下电
  • #define OPERSTOP        0X30           //ISD4004停止当前操作
  • #define PLAYSET         0XE0           //ISD4004从指定地址开始放音
  • #define PLAYCUR         0XF0           //ISD4004从当前地址开始放音
  • #define RECSET          0XA0                 //ISD4004从指定地址开始录音
  • #define RECCUR          0XB0                   //ISD4004从当前地址开始录音
  • sbit   SCLK=P3^7;
  • sbit   SS=P3^6;            //LOW IS ACTIVELY
  • sbit   MOSI=P3^5;
  • //sbit   MISO=P3^4;
  • sbit   K1=P1^2;
  • sbit   K2=P1^3;
  • sbit   K3=P1^4;                  //按键输入
  • sbit   LED1=P1^0;
  • sbit   LED2=P1^1;          //指示灯
  • uchar aa,bb,cc,dd,ee;
  • uchar num_rec=0;
  • void  delayms(uchar ms);
  • uchar playcout,reccout;         //放音和录音次数。
  • ////////////////放音部分子程序,放音地址由ADDR决定////
  • void play(uint addr)
  • {         uint y;
  •         SS=0;
  •         MOSI=0;//发送开始
  •         SCLK=0;
  •         for(y=0;y<8;y++)
  •         {
  •                 SCLK=0;
  •                 if((0x20>>y)&0x01)MOSI=1;
  •                 else MOSI=0;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K=1;
  •                 _nop_();
  •                 _nop_();
  •                 _nop_();
  •         }//发送结束
  •         SS=1;//上电结束
  •         delayms(50);
  •         SS=0;
  •         MOSI=0;//发送地址
  •         SCLK=0;
  •         for(y=0;y<16;y++)
  •         {
  •                 SCLK=0;
  •                 if((addr>>y)&0x01)MOSI=1;
  •                 else MOSI=0;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K=1;
  •                 _nop_();
  •                 _nop_();
  •                 _nop_();
  •         }//发送地址结束
  •         MOSI=0;//放音
  •         SCLK=0;
  •         for(y=0;y<8;y++)
  •         {
  •                 SCLK=0;
  •                 if((0xe0>>y)&0x01)MOSI=1;
  •                 else MOSI=0;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K=1;
  •                 _nop_();
  •                 _nop_();
  •                 _nop_();
  •         }
  •         SS=1;
  •         SS=0;
  •         MOSI=0;//放音
  •         SCLK=0;
  •         for(y=0;y<8;y++)
  •         {
  •                 SCLK=0;
  •                 if((0xf0>>y)&0x01)MOSI=1;
  •                 else MOSI=0;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K=1;
  •                 _nop_();
  •                 _nop_();
  •                 _nop_();
  •         }
  •         SS=1;          }
  • //////////////////////////lu音部分子程序,地址由ADDR决定/////////////////////////
  • void rec(addr)
  • {         uint y;
  •         SS=0;
  •         MOSI=0;//发送开始
  •         SCLK=0;
  •         for(y=0;y<8;y++)
  •         {
  •                 SCLK=0;
  •                 if((0x20>>y)&0x01)MOSI=1;
  •                 else MOSI=0;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K=1;
  •                 _nop_();
  •                 _nop_();
  •                 _nop_();
  •         }//发送结束
  •         SS=1;//上电结束
  •         delayms(50);
  •         SS=0;
  •         MOSI=0;//发送开始
  •         SCLK=0;
  •         for(y=0;y<8;y++)
  •         {
  •                 SCLK=0;
  •                 if((0x20>>y)&0x01)MOSI=1;
  •                 else MOSI=0;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K=1;
  •                 _nop_();
  •                 _nop_();
  •                 _nop_();
  •         }//发送结束
  •         SS=1;//上电结束
  •         delayms(50);
  •         delayms(50);
  •         SS=0;
  •         MOSI=0;//发送地址
  •         SCLK=0;
  •         for(y=0;y<16;y++)
  •         {
  •                 SCLK=0;
  •                 if((addr>>y)&0x01)MOSI=1;
  •                 else MOSI=0;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K=1;
  •                 _nop_();
  •                 _nop_();
  •                 _nop_();
  •         }//发送地址结束
  •         MOSI=0;
  •         SCLK=0;
  •         for(y=0;y<8;y++)
  •         {
  •                 SCLK=0;
  •                 if((0xa0>>y)&0x01)MOSI=1;
  •                 else MOSI=0;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K=1;
  •                 _nop_();
  •                 _nop_();
  •                 _nop_();
  •         }
  •         SS=1;
  •         SS=0;
  •         MOSI=0;
  •         SCLK=0;
  •         for(y=0;y<8;y++)
  •         {
  •                 SCLK=0;
  •                 if((0xb0>>y)&0x01)MOSI=1;
  •                 else MOSI=0;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K=1;
  •                 _nop_();
  •                 _nop_();
  •                 _nop_();
  •         }
  •         SS=1;          }
  • ////////////////////////////////////
  • ////////////////////////////////
  • void stop()
  • {
  •     uchar y;
  •         SS=1;
  •         SS=0;
  •         MOSI=0;//放音
  •         SCLK=0;
  •         for(y=0;y<8;y++)
  •         {
  •                 SCLK=0;
  •                 if((0x30>>y)&0x01)MOSI=1;
  •                 else MOSI=0;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K=1;
  •                 _nop_();
  •                 _nop_();
  •                 _nop_();
  •         }
  •         SS=1;
  • }
  • ////////////////////////////////////
  • ////////////////////////////////////
  • void delayms(uchar ms)
  • // 延时子程序
  • {
  •         uchar j;
  •         while(ms--)
  •         {
  •                 for(j = 0; j < 120; j++);
  •         }
  • }
  • ////////////////////////////////
  • void playsound()        ///录放音子函数
  • {
  •   if(playbit)
  •   {
  •      playbit=0;
  •      switch(playcout)
  •     {                         ///////////====每段60S=====////////////////
  •          case 0x01:{play(0x0000);LCD_write_str(0,0,"NUM:1 Playing  ");}break;        //此处第一段音乐的开始地址为0X00,到0X012d地址结束,约为60秒。
  •      case 0x02:{play(0x012d);LCD_write_str(0,0,"NUM:2 Playing  ");}break;
  •      case 0x03:{play(0x0259);LCD_write_str(0,0,"NUM:3 Playing  ");}break;
  •      case 0x04:{play(0x0385);LCD_write_str(0,0,"NUM:4 Playing  ");}break;
  •     }
  •    }
  •   if(recbit)
  •    {
  •     recbit=0;
  •     switch(reccout)
  •         {
  •              case 0x01:{rec(0x0000); LCD_write_str(0,0,"NUM:1 Recording");aa=1;}break;
  •              case 0x02:{rec(0x012d);LCD_write_str(0,0,"NUM:2 Recording");aa=1;}break;
  •              case 0x03:{rec(0x0259);LCD_write_str(0,0,"NUM:3 Recording");aa=1;}break;
  •              case 0x04:{rec(0x0385);LCD_write_str(0,0,"NUM:4 Recording");aa=1;}break;
  •      }
  •     }
  • }
  • bit key_bit1=0,key_bit2=0;
  • uchar num11;
  • uchar  play_count=4,rec_count=4;
  • ////////////////////////////////////
  • void keyscan()  //直控键盘扫描子程序。
  • {
  •                    if(K1==0)
  •               {
  •                     while(K1==0);
  •                         key_bit1=1;
  •                     recbit=1;
  •                     reccout++;
  •                          LED2=0;LED1=1;
  •                     if(reccout>rec_count)          //
  •                     reccout=1;
  •                   }
  •                   if(K2==0&&key_bit2==0)
  •                     {
  •                            while(K2==0);
  •                            key_bit1=1;
  •                            playbit=1;
  •                        playcout++;
  •                            LED1=0;LED2=1;
  •                            if(playcout>play_count)
  •                            playcout=1;
  •                 //           reccout=num_rec;
  •                    }
  •                  if(K3==0&&key_bit1==1)
  •                     {
  •                           while(K3==0);
  •                           stop();
  •                           LED2=1;
  •                           LED1=1;
  •                           if(aa==1){
  •                           num_rec++;
  •                           aa=0;
  •                           if(num_rec>4){
  •                                  num_rec=1;
  •                                 key_bit1=0;
  •                           }
  •                           }
  •                           ISP_ERASE(0x2c00);                //注意:字节编程时必须要先要擦除整个扇区
  •                           ISP_PROGRAM(0x2c00, num_rec);        //写入eeprom 掉电保存
  •                           ISP_PROGRAM(0x2c01, reccout);
  •                           play_count=num_rec;                //保存播放的段数
  •                       reccout=num_rec;                //从第几段录起
  •                           LCD_write_str(0,0,"                ");
  •                           key_bit1=0;
  •                   }
  • ////////////////////////////////////////////////////////////////////////////////////////////////
  •                  if(K3==0&&key_bit1==0)                                        //选择播放哪段
  •                     {
  •                            while(K3==0&&key_bit1==0);
  •                                 key_bit2=1;
  •                             num11++;
  •                            if(num11>play_count)
  •                            {
  •                                    num11=0;
  •                                    bb=0;cc=0;dd=0;
  •                                    key_bit2=0;
  •                                    LCD_write_str(0,0,"                ");
  •                            }
  •                                 switch(num11)
  •                           {
  •                                      case 1:{LCD_write_str(0,0,"NUM:1 Rec    ");bb=1;cc=0;dd=0;ee=0;}break;
  •                                      case 2:{LCD_write_str(0,0,"NUM:2 Rec    ");bb=0;cc=1;dd=0;ee=0;}break;
  •                                      case 3:{LCD_write_str(0,0,"NUM:3 Rec    ");cc=0;bb=0;dd=1;ee=0;}break;
  •                                      case 4:{LCD_write_str(0,0,"NUM:4 Rec    ");cc=0;bb=0;dd=0;ee=1;}break;
  •                       }
  •                         }
  •                         if(bb==1){
  •                                   if(K2==0&&key_bit2==1)
  •                           {
  •                                     while(K2==0);
  •                                         key_bit1=1;
  •                                         play(0x0000);
  •                                         LCD_write_str(0,0,"NUM:1 Playing  ");
  •                                   }
  •                          }
  •                          if(cc==1){
  •                                   if(K2==0&&key_bit2==1)
  •                           {
  •                                     while(K2==0);
  •                                         key_bit1=1;
  •                                         play(0x012d);
  •                                         LCD_write_str(0,0,"NUM:2 Playing  ");
  •                                   }
  •                          }
  •                          if(dd==1){
  •                                   if(K2==0&&key_bit2==1)
  •                           {
  •                                     while(K2==0);
  •                                         key_bit1=1;
  •                                         play(0x0259);
  •                                         LCD_write_str(0,0,"NUM:3 Playing  ");
  •                                   }
  •                          }
  •                      if(ee==1){
  •                                   if(K2==0&&key_bit2==1)
  •                           {
  •                                     while(K2==0);
  •                                         key_bit1=1;
  •                                         play(0x0385);
  •                                         LCD_write_str(0,0,"NUM:4 Playing  ");
  •                                   }
  •                          }
  • }
  • ////////////////////////////////////////////////
  • /////////以下部分为主程序///////////////////
  • void main()
  • {
  •    num_rec = ISP_READ(0x2c00);  //保存数值回读
  •    reccout = ISP_READ(0x2c01);
  •    play_count=num_rec;                //保存条数
  •    init1602();                                 //液晶初始化
  •    LCD_write_str(0,1,"N:");
  •    stop();
  •         while(1)
  •            {
  •               keyscan();           //按键扫描
  •               playsound();           //录播放
  •                   Write_num(0xC2,num_rec);        //显示条数
  •                    }
  • }

网友A:
源码不是已经标注了么,

网友B:
源程序20行到23行就是连接方法

网友C(2020-04-20):
图上只画了3个引脚的网络标号。另外一个脚去哪里了

网友D(2021-09-07):
有连接好的原理图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有连接好的原理图嘛?

有仿真图吗?能分享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