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修理ppi电缆

楼主(2018-08-03):
连plc的ppi电缆,烧坏了,下面的芯片发烫,中间的有点烫,白线和绿线用万用表测是短路的。

网友A:
换下面的芯片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检查电路,不行的话,换个芯片

网友C:
单片机芯片,有程序,换了也没用

网友D:
先检查电源。时钟。不行再换下面的IC。再试机。不行再换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