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 d1炫彩灯

楼主:
电路

源代码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ESP8266WebServer.h>
#include <FS.h>

ESP8266WebServer webServer(80);

#define ssidAP        "红色帝国"
#define passwordAP    "88888888"

/* 引脚定义 */
const byte Pin_DS = D6;     //data Pin
const byte Pin_STCP = D7;   //bitOrder Pin
const byte Pin_SHCP = D8;   //clock Pin

/* 主机软热点设置 */
IPAddress apIP(192, 168, 8, 1);
IPAddress gateway(192, 168, 8, 1);
IPAddress subnet(255, 255, 255, 0);

/* 软复位 */
void(* resetFunc) (void) = 0;   //定义端口0为软复位IO,使用方法:resetFunc();

/* 字符串 转 short */
short chkValue(String val) {
  return atoi(val.c_str());
}

//#include "wiring_private.h"
/*
  uint8_t shiftIn(uint8_t dataPin, uint8_t clockPin, uint8_t bitOrder) {
  uint8_t value = 0;
  uint8_t i;

  for (i = 0; i < 8; ++i) {
    digitalWrite(clockPin, HIGH);
    if (bitOrder == LSBFIRST)
      value |= digitalRead(dataPin) << i;
    else
      value |= digitalRead(dataPin) << (7 - i);
    digitalWrite(clockPin, LOW);
  }
  return value;
  }
  void shiftOut1(uint8_t dataPin, uint8_t clockPin, uint8_t bitOrder, uint8_t val)
  {
  uint8_t i;

  for (i = 0; i < 8; i++)  {
    if (bitOrder == LSBFIRST)
      digitalWrite(dataPin, !!(val & (1 << i)));
    else
      digitalWrite(dataPin, !!(val & (1 << (7 - i))));

    digitalWrite(clockPin, HIGH);
    digitalWrite(clockPin, LOW);
  }
  }
*/

void shiftOut1(uint8_t dataPin, uint8_t clockPin, uint8_t bitOrder, uint8_t val) {
  uint8_t i;

  for (i = 0; i < 4; i++)  {
    if (bitOrder == LSBFIRST)
      digitalWrite(dataPin, !!(val & (1 << i)));
    else
      digitalWrite(dataPin, !!(val & (1 << (3 - i))));

    digitalWrite(clockPin, HIGH);
    digitalWrite(clockPin, LOW);
  }
}

/* 根据文件后缀获取html协议的返回内容类型 */
String getContentType(String filename) {
  if (webServer.hasArg("download")) return "application/octet-stream";
  else if (filename.endsWith(".htm")) return "text/html";
  else if (filename.endsWith(".html")) return "text/html";
  else if (filename.endsWith(".css")) return "text/css";
  else if (filename.endsWith(".js")) return "application/javascript";
  else if (filename.endsWith(".png")) return "image/png";
  else if (filename.endsWith(".gif")) return "image/gif";
  else if (filename.endsWith(".jpg")) return "image/jpeg";
  else if (filename.endsWith(".ico")) return "image/x-icon";
  else if (filename.endsWith(".xml")) return "text/xml";
  else if (filename.endsWith(".pdf")) return "application/x-pdf";
  else if (filename.endsWith(".zip")) return "application/x-zip";
  else if (filename.endsWith(".gz")) return "application/x-gzip";
  return "text/plain";
}

/* 静态输出 */
void led_Display(short AB, short CD, short EF) {
  //Serial.print("LED 值 AB:"); Serial.println(AB, BIN);
  //Serial.print("LED 值 CD:"); Serial.println(CD, BIN);
  //Serial.print("LED 值 EF:"); Serial.println(EF, BIN);

  digitalWrite(Pin_STCP, LOW);
  //MSBFIRST,从高到底传输二进制位,74HC595会从第一块开始,从Q0一直位移数据到Q7,如果还有数据,则继续把压到第二块的Q0到Q7,如果还有数据,则继续把压到第三块的Q0到Q7
  //MSBFIRST的方式,这里才是第四块的数据
  shiftOut(Pin_DS, Pin_SHCP, LSBFIRST , 0) ;
  //MSBFIRST的方式,这里才是第三块的数据
  shiftOut(Pin_DS, Pin_SHCP, LSBFIRST , EF) ;
  //MSBFIRST的方式,这里才是第二块的数据
  shiftOut(Pin_DS, Pin_SHCP, LSBFIRST , CD) ;
  //MSBFIRST的方式,这里才是第一块的数据
  shiftOut(Pin_DS, Pin_SHCP, LSBFIRST , AB) ;
  digitalWrite(Pin_STCP, HIGH);

  Serial.println("LED 灯设置成功!"); Serial.println(EF, BIN);

  long tmp = (tmp << 8) | AB;
  tmp = (tmp << 8) | CD;
  tmp = (tmp << 8) | EF;
  Serial.print("LED 设置值:"); Serial.println(tmp, BIN);
}

/* 未找到文件处理(NotFound处理,用于处理没有注册的请求地址,一般是处理一些页面请求) */
void handle_NotFound() {
  String path = webServer.uri();
  Serial.print("载入 URL: "); Serial.println(path);
  String contentType = getContentType(path);
  String pathWithGz = path + ".gz";
  if (SPIFFS.exists(pathWithGz) || SPIFFS.exists(path)) {
    if (SPIFFS.exists(pathWithGz))
      path += ".gz";
    File file = SPIFFS.open(path, "r");
    size_t sent = webServer.streamFile(file, contentType);
    file.close();
    return;
  }
  String message = "未找到文件\n\n";
  message += "URI: ";
  message += webServer.uri();
  message += "\nMethod: ";
  message += (webServer.method() == HTTP_GET) ? "GET" : "POST";
  message += "\nArguments: ";
  message += webServer.args();
  message += "\n";
  for (uint8_t i = 0; i < webServer.args(); i++) {
    message += " " + webServer.argName (i) + ": " + webServer.arg (i) + "\n";
  }
  webServer.send (404, "text/plain", message);
}

/* 首页 */
void handle_Main() {
  //返回信息给浏览器(状态码,Content-type, 内容)
  //这里是访问当前设备ip直接返回一个String
  Serial.println("打开首页");
  File file = SPIFFS.open("/index.html", "r");
  size_t sent = webServer.streamFile(file, "text/html");
  file.close();
  return;
}

/* IO引脚操作 */
void handle_Pin() {
  Serial.println("设置IO引脚");
  if (webServer.hasArg("a")) { // 请求中是否包含有a的参数
    String action = webServer.arg("a"); // 获得a参数的值
    if (action == "on") { // a=on
      digitalWrite(2, LOW); // 点亮8266上的蓝色led,led是低电平驱动,需要拉低才能亮
      Serial.println("Pin 2 has turn on");
      webServer.send (200, "text/html", "Pin 2 has turn on"); return; // 返回数据
    } else if (action == "off") { // a=off
      digitalWrite(2, HIGH); // 熄灭板载led
      Serial.println("Pin 2 has turn off");
      webServer.send (200, "text/html", "Pin 2 has turn off"); return;
    }
    Serial.println("unknown action");
    webServer.send (200, "text/html", "unknown action"); return;
  }
}

/* LED灯操作 */
void handle_Led_Set() {
  Serial.println("设置LED灯");
  short outAB = 0b00000000;  //用于输出结果的二进制
  short outCD = 0b00000000;  //用于输出结果的二进制
  short outEF = 0b00000000;  //用于输出结果的二进制

  //A区域灯数据获取
  if (webServer.hasArg("A")) { // 请求中是否包含有A的参数
    String valueA = webServer.arg("A"); // 获得A参数的值
    outAB = (outAB << 4) | chkValue(valueA);
  } else {
    outAB = (outAB << 4) | 0;
    webServer.send (200, "text/html", "unknown action A");
  }

  //B区域灯数据获取
  if (webServer.hasArg("B")) { // 请求中是否包含有B的参数
    String valueB = webServer.arg("B"); // 获得B参数的值
    outAB = (outAB << 4) | chkValue(valueB);
  } else {
    outAB = (outAB << 4) | 0;
    webServer.send (200, "text/html", "unknown action B");
  }

  //C区域灯数据获取
  if (webServer.hasArg("C")) { // 请求中是否包含有C的参数
    String valueC = webServer.arg("C"); // 获得C参数的值
    outCD = (outCD << 4) | chkValue(valueC);
  } else {
    outCD = (outCD << 4) | 0;
    webServer.send (200, "text/html", "unknown action C");
  }

  //D区域灯数据获取
  if (webServer.hasArg("D")) { // 请求中是否包含有D的参数
    String valueD = webServer.arg("D"); // 获得D参数的值
    outCD = (outCD << 4) | chkValue(valueD);
  } else {
    outCD = (outCD << 4) | 0;
    webServer.send (200, "text/html", "unknown action D");
  }

  //E区域灯数据获取
  if (webServer.hasArg("E")) { // 请求中是否包含有E的参数
    String valueE = webServer.arg("E"); // 获得E参数的值
    outEF = (outEF << 4) | chkValue(valueE);
  } else {
    outEF = (outEF << 4) | 0;
    webServer.send (200, "text/html", "unknown action E");
  }

  //F区域灯数据获取
  if (webServer.hasArg("F")) { // 请求中是否包含有F的参数
    String valueF = webServer.arg("F"); // 获得F参数的值
    outEF = (outEF << 4) | chkValue(valueF);
  } else {
    outEF = (outEF << 4) | 0;
    webServer.send (200, "text/html", "unknown action F");
  }

  led_Display(outAB, outCD, outEF);
  return;
}

/* 设置 */
void handle_Set() {
  Serial.println("打开设置");

}

/* 设置 -> 恢复出厂设置 */
void handle_Reset() {
  Serial.println("设置 -> 恢复出厂设置");

  Serial.println("开始重新启动...");
  Serial.println("倒计时 3 ...");
  delay(1000);
  Serial.println("倒计时 2 ...");
  delay(1000);
  Serial.println("倒计时 1 ...");
  delay(1000);
  Serial.println("重新启动中...");
  resetFunc();
}

/* 设置 -> 重新启动(软复位) */
void handle_Restart() {
  Serial.println("设置 -> 重新启动(软复位)");

  Serial.println("开始重新启动...");
  Serial.println("倒计时 3 ...");
  delay(1000);
  Serial.println("倒计时 2 ...");
  delay(1000);
  Serial.println("倒计时 1 ...");
  delay(1000);
  Serial.println("重新启动中...");
  resetFunc();
}

void setup() {
  //开启串口
  Serial.begin(9600);
  while (!Serial) {}

  //设置IO引脚...
  pinMode(2, OUTPUT);
  //定义引脚
  pinMode(Pin_DS, OUTPUT);        //DS
  pinMode(Pin_STCP, OUTPUT);      //ST_CP
  pinMode(Pin_SHCP, OUTPUT);      //SH_CP
  //初始化引脚
  digitalWrite(Pin_DS, LOW);        //DS
  digitalWrite(Pin_STCP, LOW);      //ST_CP
  digitalWrite(Pin_SHCP, LOW);      //SH_CP

  //初始化LED灯
  led_Display(0b11111111, 0b11111111, 0b11111111);

  //文件系统
  SPIFFS.begin();

  //软路由
  WiFi.mode(WIFI_AP);
  WiFi.softAPConfig(apIP, gateway, subnet);
  WiFi.softAP(ssidAP, passwordAP);

  //绑定 HTTP 地址
  webServer.on("/", handle_Main);                            //绑定 ‘/’                地址到 handle_Main        方法处理
  webServer.on("/pin", HTTP_GET, handle_Pin);                //绑定 ‘/pin’             地址到 handle_Pin         方法处理
  webServer.on("/led/set", HTTP_GET, handle_Led_Set);        //绑定 ‘/led/set’         地址到 handle_Led_Set     方法处理
  webServer.on("/set", HTTP_GET, handle_Set);                //绑定 ‘/set’             地址到 handle_Set         方法处理
  webServer.on("/set/reset", HTTP_GET, handle_Reset);        //绑定 ‘/setd/reset’      地址到 handle_Reset       方法处理
  webServer.on("/set/restart", HTTP_GET, handle_Restart);    //绑定 ‘/set/restart’     地址到 handle_Restart     方法处理
  webServer.onNotFound(handle_NotFound);                     //NotFound处理
  webServer.begin();
}

void loop() {
  webServer.handleCli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