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keil时出现error:device not found是什么意思?

楼主:
在打开keil时出现的,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报错内容:error:device not found

网友A(2018-08-03):
打开时就这么多界面吗?

是不是打开时直接打开上一次关闭前运行的“工程”?而其中所选择的MCU是STC的?

网友B:
我之前出现这样的问题是5037端口被占用了,你先用adb nodaemon server 检查5037端口是否被占用,如果被占用了再用netstat-ano|findetr”5037”看什么进程占用了5037端口,最后将占用5037端口的进程结束掉就行了。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用adb nodaemon server 检查5037端口是否被占用,如果被占用了,就把占用5037端口的进程结束。

网友D:
端口被占用了

网友E:
确实支持文件,到KEIL官网下载你对应单片机的.LXX文件,安装

网友F(2019-08-31):
下载最新版本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