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608光学指纹模块程序源码与入门资料(51单片机版51hei首发)

楼主:
8月3号更
关于AS608模块,论坛也早有别人发过了,但是那些都是打包好的,我这个就是根据手册把常用的功能都写好,用户根据需要自己选择调用。我这个没有按功能打包,都是一些基础函数,需要用户自行编写打包,函数都有详细注释。
ps:波特率范围手册里面有介绍,还有串口接收最好用串口中断函数,我这边方边调试就没有用中断,如果有其他问题,可留言,看到必回!
再ps一下,管理,求黑币啊!

8月5号更新
压缩包名称后面有新字的,是今天新加了一些功能函数,采用结构体保存返回的数据。
记事本功能额flash没有去写,个人感觉没什么用,都是串口操作好写,明天更新RC522模块的简单说明以及程序,大神勿喷,本人也是一枚小白。
本来写好了一些程序着想演示,无奈hex文件有点大,一缩再缩就没有什么可演示的了。。。所以就不打算公开了!哈~

AS60x 指纹模块 SOC 挂接必要的外围电路(传感器、晶振、电源等)后即可构成完整的指纹识别模块,模块始终处于从属地位(Slave mode),主机(Host)需要通过不同的指令让模块完成各种功能。主机的指令、模块的应答以及数据交换都是按照规定格式的数据包来进行的。主机必须按照下述格式封装要发送的指令或数据,也必须按下述格式解析收到的数据包。
1. 指令包/数据包格式
指令/数据包共分为三类:
包标识=01 命令包
包标识=02 数据包,且有后续包
包标识=08 最后一个数据包,即结束包
所有的数据包都要加包头:0xEF01

/*
        作者:超神NK
        发处:51黑论坛
        时间:2018年8月3号

        ps:纯个人整理,都是根据手册命名的函数,帮助小白学习,本人纯手打,绝对没有任何抄袭。(全网可查)
*/

#include "AS608.h"

uchar xdata Data_buff[MAX];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 putchar 函数重写 */
char putchar(char c)
{
        SendOneByte(c);
        return c;
}

//*******************************************
//函数名:Send_Bytes
//功能:发送多个字节
//参数:*c:首地址    len:长度
//指令代码: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end_Bytes(uchar *c,uchar len)
{
        uchar i=0;
        for(i=0;i<len;i++)
        {
            SBUF = *(c+i);
            while(!TI);
            TI = 0;
        }
}

//*******************************************
//函数名:Send_Bytes
//功能:接收多个字节
//参数:*c:首地址    len:长度
//指令代码:无
//返回值:  无
//*******************************************
void Receive_Bytes(uchar *c,uchar len)
{
        uchar i=0;
        for(i=0;i<len;i++)
        {
                while(!RI);
            *(c+i)=SBUF;
                RI=0;
    }
}

//*******************************************
//函数名:PS_GetImage
//功能:从传感器上读入图像存于图像缓冲区
//参数:无
//指令代码:01H
//返回值:有
//*******************************************
char PS_GetImage()
{

        uchar *ps2=     "\xef\x01\xff\xff\xff\xff\x01\x00\x03\x01\x00\x05";         //指令码

        Send_Bytes(ps2,12);                       //发送指令码
        Receive_Bytes(Data_buff,12);   //接收应答包

        if(Data_buff[9]==0x00&&Data_buff[11]==0x0a)                   //判断确认码是否成功          后面为校验和判断
        {
                return MI_OK;
        }

        return (-1);
}

//*******************************************
//函数名:PS_GenChar
//功能:将 ImageBuffer(图像缓冲区) 中的原始图像生成指纹特征文件存于 CharBuffer1 或 CharBuffer2
//参数:BufferID(特征缓冲区号)
//指令代码:02H
//返回值:有
//*******************************************
char PS_GenChar(uchar BufferID)
{

        uchar *ps1=     "\xef\x01\xff\xff\xff\xff\x01\x00\x04\x02\x01\x00\x08";         //存放CharBuffer1的指令码
        uchar *ps2=     "\xef\x01\xff\xff\xff\xff\x01\x00\x04\x02\x02\x00\x09";         //存放CharBuffer1的指令码
        if(BufferID==0x01)
        {
                Send_Bytes(ps1,13);                       //发送指令码
        }
        else
        {
                Send_Bytes(ps2,13);                       //发送指令码
        }

        Receive_Bytes(Data_buff,12);   //接收应答包

        if(Data_buff[9]==0x00&&Data_buff[11]==0x0a)                   //判断确认码是否成功          后面为校验和判断
        {
                return MI_OK;
        }

        return (-1);
}

//*******************************************
//函数名:PS_Match
//功能:精确比对 CharBuffer1 与 CharBuffer2 中的特征文件
//参数:NULL
//指令代码:03H
//返回值:有
//*******************************************
char PS_Match()
{

        uchar *ps1=     "\xef\x01\xff\xff\xff\xff\x01\x00\x03\x03\x00\x07";         //存放CharBuffer1的指令码

        Send_Bytes(ps1,12);                       //发送指令码

        Receive_Bytes(Data_buff,14);   //接收应答包

        if(Data_buff[9]==0x00)                   //判断确认码是否成功
        {
                return MI_OK;
        }

        return (-1);
}

//*******************************************
//函数名:PS_Search
//功能:以 CharBuffer1 或 CharBuffer2 中的特征文件搜索整个或部分指纹库。若搜索到,则返回页码
//参数:BufferID, (StartPage(起始页),PageNum(页数))(默认从0到300全局搜索)
//指令代码:04H
//返回值:确认码、页码(ID)
//*******************************************
char PS_Search(uchar BufferID)
{

        uchar *ps1=     "\xef\x01\xff\xff\xff\xff\x01\x00\x08\x04\x01\x00\x00\x01\x2b\x00\x3a";         //存放CharBuffer1的指令码
        uchar *ps2=     "\xef\x01\xff\xff\xff\xff\x01\x00\x08\x04\x02\x00\x00\x01\x2b\x00\x3b";

        if(BufferID==0x01)
        {
                Send_Bytes(ps1,17);                       //发送指令码
        }
        else
        {
                Send_Bytes(ps2,17);                       //发送指令码
        }

        Receive_Bytes(Data_buff,16);   //接收应答包

        write_com(0x8a);
        wstring("应答成功...");

        if(Data_buff[9]==0x00)                   //判断确认码是否成功
        {
                return MI_OK;
        }

        return (1);
}

//*******************************************
//函数名:PS_RegModel
//功能:将 CharBuffer1 与 CharBuffer2 中的特征文件合并生成模板,结果存于 CharBuffer1 与 CharBuffer2
//参数:NULL
//指令代码:05H
//返回值:确认码
//*******************************************
char PS_RegModel()
{

        uchar *ps1=     "\xef\x01\xff\xff\xff\xff\x01\x00\x03\x05\x00\x09";         //存放CharBuffer1的指令码

        Send_Bytes(ps1,12);                       //发送指令码

        Receive_Bytes(Data_buff,12);   //接收应答包

        if(Data_buff[9]==0x00)                   //判断确认码是否成功
        {
                return MI_OK;
        }

        return (-1);
}

//*******************************************
//函数名:PS_StoreChar
//功能:将 CharBuffer1 或 CharBuffer2 中的模板文件存到 PageID 号flash 数据库位置
//参数:BufferID(缓冲区号),PageID(指纹库位置号)
//指令代码:06H
//返回值:确认码
//*******************************************
char PS_StoreChar(uchar BufferID,uint PageID)
{

        uint sum=0x000d;
        uchar ps1[]="\xef\x01\xff\xff\xff\xff\x01\x00\x06\x06\x01\x00\x00\x00\x00";         //存放CharBuffer1的指令码
        uchar ps2[]="\xef\x01\xff\xff\xff\xff\x01\x00\x06\x06\x02\x00\x00\x00\x00";

        if(BufferID==0x01)
        {
                sum+=0x01;
                ps1[11]=PageID/256;
                ps1[12]=PageID%256;
                sum+=ps1[11];
                sum+=ps1[12];
                ps1[13]=sum/256;
                ps1[14]=sum%256;
                Send_Bytes(ps1,15);                       //发送指令码
        }
        else
        {
                sum+=0x02;
                ps2[11]=PageID/256;
                ps2[12]=PageID%256;
                sum+=ps2[11];
                sum+=ps2[12];
                ps2[13]=sum/256;
                ps2[14]=sum%256;
                Send_Bytes(ps2,15);                       //发送指令码
        }

        Receive_Bytes(Data_buff,12);   //接收应答包

        if(Data_buff[9]==0x00&&Data_buff[11]==0x0a)                   //判断确认码是否成功
        {
//                Send_Bytes(Data_buff,12);
                return MI_OK;
        }

        return 1;
}

//*******************************************
//函数名:PS_LoadChar
//功能:将 flash 数据库中指定 ID 号的指纹模板读入到模板缓冲区 CharBuffer1 或 CharBuffer2
//参数:BufferID(缓冲区号),PageID(指纹库模板号)
//指令代码:07H
//返回值:确认码
//*******************************************
char PS_LoadChar(uchar BufferID,uint PageID)
{
        uint sum=0x000e;
        uchar ps1[]="\xef\x01\xff\xff\xff\xff\x01\x00\x06\x07\x01\x00\x00\x00\x09";         //存放CharBuffer1的指令码
        uchar ps2[]="\xef\x01\xff\xff\xff\xff\x01\x00\x06\x07\x02\x00\x00\x00\x09";

        if(BufferID==0x01)
        {
                sum+=0x01;
                ps1[11]=PageID/256;
                ps1[12]=PageID%256;
                sum+=ps1[11];
                sum+=ps1[12];
                ps1[13]=sum/256;
                ps1[14]=sum%256;

                Send_Bytes(ps1,15);                       //发送指令码
        }
        else
        {
                sum+=0x02;
                ps2[11]=PageID/256;
                ps2[12]=PageID%256;
                sum+=ps2[11];
                sum+=ps2[12];
                ps2[13]=sum/256;
                ps2[14]=sum%256;

                Send_Bytes(ps2,15);
        }

        Receive_Bytes(Data_buff,12);   //接收应答包

        if(Data_buff[9]==0x00)                   //判断确认码是否成功
        {
                return MI_OK;
        }

        return (-1);
}

//*******************************************
//函数名:PS_Empty
//功能:删除 flash 数据库中所有指纹模板
//参数:NULL
//指令代码:0dH
//返回值:确认码
//*******************************************
char PS_Empty()
{
        uchar ps1[]="\xef\x01\xff\xff\xff\xff\x01\x00\x03\x0d\x00\x11";         //存放CharBuffer1的指令码

        Send_Bytes(ps1,12);                       //发送指令码

        Receive_Bytes(Data_buff,12);   //接收应答包

        if(Data_buff[9]==0x00)                   //判断确认码是否成功
        {
                return MI_OK;
        }

        return (-1);
}

//*******************************************
//函数名:PS_VfyPwd
//功能: 验证模块握手口令
//参数:NULL
//指令代码:13H
//返回值:确认码
//*******************************************
char PS_VfyPwd()
{
        uchar ps1[]="\xef\x01\xff\xff\xff\xff\x01\x00\x07\x13\x00\x00\x00\x00\x1b";         //存放CharBuffer1的指令码

        Send_Bytes(ps1,16);                       //发送指令码

        Receive_Bytes(Data_buff,12);   //接收应答包

        if(Data_buff[9]==0x00)                   //判断确认码是否成功
        {

                return MI_OK;
        }

        return (-1);
}

//*******************************************
//函数名:PS_Enroll
//功能: 采集一次指纹注册模板,在指纹库中搜索空位并存储,返回存储ID
//参数:NULL
//指令代码:10H
//返回值:确认码  页码(相配指纹模板)
//*******************************************
char PS_Enroll()
{
        uchar ps1[]="\xef\x01\xff\xff\xff\xff\x01\x00\x03\x10\x00\x14";         //存放CharBuffer1的指令码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
        作者:超神NK
        发处:51黑论坛
        时间:2018年8月3号

        ps:纯个人整理,都是根据手册命名的函数,帮助小白学习,本人纯手打,绝对没有任何抄袭。(全网可查)
*/

#ifndef _AS608_H_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define MAX 64      //定义最大接收多少字节数据
/*错误码*/
#define MI_OK                          0
#define MI_NOTAGERR                    (-1)
#define MI_ERR                         (-2)

/*确认码*/         /*
1. 00h:表示指令执行完毕或 OK;
2. 01h:表示数据包接收错误;
3. 02h:表示传感器上没有手指;
4. 03h:表示录入指纹图像失败;
5. 04h:表示指纹图像太干、太淡而生不成特征;
6. 05h:表示指纹图像太湿、太糊而生不成特征;
7. 06h:表示指纹图像太乱而生不成特征;
8. 07h:表示指纹图像正常,但特征点太少(或面积太小)而生不成特征;
9. 08h:表示指纹不匹配;
10. 09h:表示没搜索到指纹;
11. 0ah:表示特征合并失败;
12. 0bh:表示访问指纹库时地址序号超出指纹库范围;
13. 0ch:表示从指纹库读模板出错或无效;
14. 0dh:表示上传特征失败;
15. 0eh:表示模块不能接受后续数据包;
16. 0fh:表示上传图像失败;
17. 10h:表示删除模板失败;
18. 11h:表示清空指纹库失败;
19. 12h:表示不能进入低功耗状态;
20. 13h:表示口令不正确;
21. 14h:表示系统复位失败;
22. 15H:表示缓冲区内没有有效原始图而生不成图像;
23. 16H:表示在线升级失败;
24. 17H:表示残留指纹或两次采集之间手指没有移动过;
25. 18H:表示读写 FLASH 出错;
26. 0xf0:有后续数据包的指令,正确接收后用 0xf0 应答;
27. 0xf1:有后续数据包的指令,命令包用 0xf1 应答;
28. 0xf2:表示烧写内部 FLASH 时,校验和错误;
29. 0xf3:表示烧写内部 FLASH 时,包标识错误;
30. 0xf4:表示烧写内部 FLASH 时,包长度错误;
31. 0xf5:表示烧写内部 FLASH 时,代码长度太长;
32. 0xf6:表示烧写内部 FLASH 时,烧写 FLASH 失败;
33. 0x19:未定义错误;
34. 0x1a:无效寄存器号;
35. 0x1b:寄存器设定内容错误号;
36. 0x1c:记事本页码指定错误;
37. 0x1d:端口操作失败;
38. 0x1e:自动注册(enroll)失败;
39. 0x1f:指纹库满
40. 0x20—0xefh:Reserved。
*/

/**/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void Send_Bytes(uchar *c,uchar len);
char PS_GetImage();
char PS_GenChar(uchar BufferID);
char PS_Match();
char PS_Search(uchar BufferID);
char PS_RegModel();
char PS_StoreChar(uchar BufferID,uint PageID);
char PS_LoadChar(uchar BufferID,uint PageID);
char PS_Empty();
char PS_VfyPwd();
char PS_Enroll();
char PS_Identify();

char PS_StoreChar(uchar BufferID,uint PageID);

#endif

AS608(新).rar

网友A(2018-09-06):
认真学习!感觉楼主分享!

网友B:
正在学习AS608,非常好,多谢!

网友C:
楼主您好!请问AS608怎么读取ImageBuffer中的指纹原图像呢?

网友D(2018-10-09):
as680集成模块好用么

网友E:
好东西拿出分享是一种美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s680集成模块好用么

个人用是没什么问题的,采样要多对比几次,要不有时候手指不识别。(采样的时候最好采样5次,手指偏上、偏下,中间,偏左,偏右)

网友G:
最近准备写写指纹的课程设计,参考一下,谢了

网友G:
最近准备写相关的课程设计,参考一下先

网友H(2019-01-15):
AS608上位机提示校验和错,怎么处理

网友I:
正需要呢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J:
楼主,请问在使用as608和51通信的时候是直接连在单片机的30.31口的吗?为什么我使用的时候单片机接收模块返回的指令时,单片机无法识别这个指令?造成程序陷在死循环了。

网友K:
正在学习,参考下

网友L(2019-03-02):
我想问问代码里面的 TI RT 是什么

网友M(2019-04-02):
感谢楼主分享,我参考一下。

网友N(2019-08-19):
感谢楼主提供思路

网友O(2019-10-14):
可以可以很不错

网友P(2020-04-16):
程序很完整,值得参考

网友Q:
下载下来头文件都没

网友R:
感谢,非常好

网友S(2020-05-27):
楼主可以加个联系方式请教一下吗?

网友T(2021-12-25):
引用 网友J:
楼主,请问在使用as608和51通信的时候是直接连在单片机的30.31口的吗?为什么我使用的时候单片机接收模块返 ...

兄弟解决这个问题了么,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U(2022-03-09):
感谢楼主,正在尝试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