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keil选择PDATA后,程序断电重启时运行异常,怎么处理?

楼主(2018-08-03):
STC8单片机在编写程序过程中,需要处理32位数,使的DATA不够用,换了PDATA后,软件重启后,运行不正常,将数据类型更改后,使用DATA就正常了,有没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求破解之法。感谢!

网友A:
PDATA指的是扩展RAM的第一页(低256字节),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总共多少RAM(有些单片机内部有256字节以上的RAM,这一部分RAM的使用方法和外扩的RAM一样)?或者你是否外挂(扩)了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ATA指的是扩展RAM的第一页(低256字节),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总共多少RAM(有些单片机内部有256 ...

STC8单片机,128字节DATA,不够用。2048字节内部拓展RAM,这个内部拓展RAM怎么去使用啊

网友B:
STC8单片机 内部扩展RAM

unsigned char xdata i;
unsigned int pdata j;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单片机 内部扩展RAM

unsigned char xdata i;

按手册操作后,断电重启程序运行依然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