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控制数码管 按一次按键数码管加一,咋能加到9,再按按键返回0? 求帮助

楼主(2018-08-03):
按一次按键数码管加一,咋能加到9,再按按键返回0?

网友A:
1.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2.按下某标志(num)加一,假设此时num=8,按下num=9 3.调用数码管显示,num=9的时候显示9 4.判断是否大于9,是的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2.按下某标志(num)加一,假设此时num=8,按下num=9 3.调用数码管显示,num=9的时候显 ...

谢谢帮忙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