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正确的点亮串联的MAX7219点阵

楼主(2018-08-03):
最近做一个小实验.用的是网上的那种8X32的点阵屏,MAX7219屏驱动的,我现在用STM32的SPI硬件驱动,但每次驱动时都是四个8X8的点陈显示同一样东西,后来按网上的代码,自己写了一个用0X00填充,但除了第三和第四位正常显示,第一位和第二位就不显示正常.
        while(1)
        {
  for(j=0;j<38;j++)
  {
   for(i=1;i<9;i++)
                {
                        Write_Max7219(1,i,disp1[j][i-1]);
//                        Write_Max7219(2,i,disp1[j][i-1]);
//                        Write_Max7219(3,i,disp1[j][i-1]);
//                        Write_Max7219(4,i,disp1[j][i-1]);

                        delay_ms(50);
                }
  }

网友A(2019-01-07):
你可以参考我附件中的代码,编译通过。

STM32 硬件SPI max7219 8位数码管显示模块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
* 名    称:SPI1_Init(void)
* 功    能:STM32_SPI1硬件配置初始化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STM32_SPI1硬件配置初始化 使用3V3
****************************************************************************/
void SPI1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1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SPI1管脚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SPI1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1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SPI1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SPI_DataSize_8b;
        SPI1_InitStructure.SPI_Mode=SPI_Mode_Master;
        SPI1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SPI_FirstBit_MSB; //高位在先
        SPI1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1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1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 // 使用硬件模式,PA4需要接高电平
        SPI1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2S_DeInit(SPI1);

        SPI_Init(SPI1, &SPI1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

//-------------------------------------------
//功能:向MAX7219写入数据
//入口参数:address、dat
//出口参数:无
//说明:
void Write_Max7219(u8 address,u8 dat)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3);
      SPI_I2S_SendData(SPI1, address);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delay_us(10);
            SPI_I2S_SendData(SPI1, dat);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delay_us(10);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

void Init_MAX7219(void)
{
Write_Max7219(0x09, 0xff);       //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0x0a, 0x03);       //亮度
Write_Max7219(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SPI1_Init();
        Init_MAX7219();
        Write_Max7219(0x01, 0x00);
        Write_Max7219(0x02, 0x01);
        Write_Max7219(0x03, 0x02);
        Write_Max7219(0x04, 0x03);
        Write_Max7219(0x05, 0x04);
        Write_Max7219(0x06, 0x05);
        Write_Max7219(0x07, 0x06);
        Write_Max7219(0x08, 0x07);
        while(1)
        {
        }
}

网友B(2021-01-21):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我附件中的代码,编译通过。

STM32 硬件SPI max7219 8位数码管显示模块

太棒了,找了很长时间,就你的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太棒了,找了很长时间,就你的靠谱

这个引脚怎么连的?34567我试过了,都不行,我的最小系统

网友D(2022-05-18):
请问一下引脚如何连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