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IAP升级方法 IAP-Bootloader V1.0程序源码

楼主(2018-08-03):
串口IAP升级方法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B5)
    2,串口1(波特率:115200,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3,ALIENTEK 2.8/3.5/4.3/7寸TFTLCD模块(通过FSMC驱动,FSMC_NE4接LCD片选/A10接RS)
    4,按键KEY0(PE4)/KEY1(PE3)/KEY2(PE2)/KEY_UP(PA0,也称之为WK_UP)

实验现象:
    本实验开机的时候先显示提示信息,然后等待串口输入接收APP程序(无校验,一次性接收),在串口接收
    到APP程序之后,即可执行IAP。如果是SRAM APP,通过按下KEY0即可执行这个收到的SRAM APP程序。如果
    是FLASH APP,则需要先按下KEY_UP按键,将串口接收到的APP程序存放到STM32的FLASH,之后再按KEY1即
    可以执行这个FLASH APP程序。通过KEY2按键,可以手动清除串口接收到的APP程序。

注意事项:
    1,4.3寸和7寸屏需要比较大电流,USB供电可能不足,请用外部电源适配器(推荐外接12V 1A电源).
    2,本例程在LCD_Init函数里面(在ILI93xx.c),用到了printf,如果不初始化串口1,将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3,本实验下载成功后,需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SRAM APP/FLASH APP等APP代码(.bin文件)验证IAP功能.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mflash.h"
#include "iap.h"

int main(void)
{
        u8 t;
        u8 key;
        u16 oldcount=0;                                //老的串口接收数据值
        u16 applenth=0;                                //接收到的app代码长度
        u8 clearflag=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Init();                                           //初始化LCD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IAP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5/1/27");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KEY_UP:Copy APP2FLASH");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KEY2:Erase SRAM APP");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KEY1:Run FLASH APP");
        LCD_ShowString(30,190,200,16,16,"KEY0:Run SRAM APP");
        POINT_COLOR=BLUE;
        //显示提示信息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while(1)
        {
                 if(USART_RX_CNT)
                {
                        if(oldcount==USART_RX_CNT)//新周期内,没有收到任何数据,认为本次数据接收完成.
                        {
                                applenth=USART_RX_CNT;
                                oldcount=0;
                                USART_RX_CNT=0;
                                printf("用户程序接收完成!\r\n");
                                printf("代码长度:%dBytes\r\n",applenth);
                        }else oldcount=USART_RX_CNT;
                }
                t++;
                delay_ms(10);
                if(t==30)
                {
                        LED0=!LED0;
                        t=0;
                        if(clearflag)
                        {
                                clearflag--;
                                if(clearflag==0)LCD_Fill(30,210,240,210+16,WHITE);//清除显示
                        }
                }
                key=KEY_Scan(0);
                if(key==WKUP_PRES)
                {
                        if(applenth)
                        {
                                printf("开始更新固件...\r\n");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Copying APP2FLASH...");
                                if(((*(vu32*)(0X20001000+4))&0xFF000000)==0x08000000)//判断是否为0X08XXXXXX.
                                {
                                        iap_write_appbin(FLASH_APP1_ADDR,USART_RX_BUF,applenth);//更新FLASH代码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Copy APP Successed!!");
                                        printf("固件更新完成!\r\n");
                                }else
                                {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Illegal FLASH APP!  ");
                                        printf("非FLASH应用程序!\r\n");
                                }
                        }else
                        {
                                printf("没有可以更新的固件!\r\n");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No APP!");
                        }
                        clearflag=7;//标志更新了显示,并且设置7*300ms后清除显示
                }
                if(key==KEY2_PRES)
                {
                        if(applenth)
                        {
                                printf("固件清除完成!\r\n");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APP Erase Successed!");
                                applenth=0;
                        }else
                        {
                                printf("没有可以清除的固件!\r\n");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No APP!");
                        }
                        clearflag=7;//标志更新了显示,并且设置7*300ms后清除显示
                }
                if(key==KEY1_PRES)
                {
                        printf("开始执行FLASH用户代码!!\r\n");
                        if(((*(vu32*)(FLASH_APP1_ADDR+4))&0xFF000000)==0x08000000)//判断是否为0X08XXXXXX.
                        {
                                iap_load_app(FLASH_APP1_ADDR);//执行FLASH APP代码
                        }else
                        {
                                printf("非FLASH应用程序,无法执行!\r\n");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Illegal FLASH APP!");
                        }
                        clearflag=7;//标志更新了显示,并且设置7*300ms后清除显示
                }
                if(key==KEY0_PRES)
                {
                        printf("开始执行SRAM用户代码!!\r\n");
                        if(((*(vu32*)(0X20001000+4))&0xFF000000)==0x20000000)//判断是否为0X20XXXXXX.
                        {
                                iap_load_app(0X20001000);//SRAM地址
                        }else
                        {
                                printf("非SRAM应用程序,无法执行!\r\n");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Illegal SRAM APP!");
                        }
                        clearflag=7;//标志更新了显示,并且设置7*300ms后清除显示
                }

        }
}

网友A(2018-11-21):
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2019-03-05):
谢谢你,这个很有帮助

网友C(2019-04-24):
谢谢分享,找了好久这个资料.

网友D(2020-02-03):
感谢楼主分享!非常宝贵的资料

网友E(2020-09-25):
正点原子的啊,囧

网友F(2020-11-06):
不错的资源,下载下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G(2023-08-27):
这是用户程序啊,升级都需要boot代码和APP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