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AP Bootloader V1.0程序源码

楼主(2018-08-03):
1.登陆进去 root coolKids
2.杀掉之前的程序
   用 ps -ef 看一下两个程序的PID号 run.sh 和 sbcmon2.arm
   然后用kill PID号 杀掉两个程序

3 进去alarm目录 启动程序 ./sendfile

就是alarm目录下

chmod 775 sendfile 权限设置

echo 123456 >> /dev/ttyS2 串口发送数据

重启命令:reboot

本实验将实现如下功能:开机的时候先显示提示信息,然后等待串口输入接收APP程序(无校验,一次性接收),在串口接收到APP程序之后,即可执行IAP。如果是SRAM APP,通过按下KEY0即可执行这个收到的SRAM APP程序。如果是FLASH APP,则需要先按下KEY_UP按键,将串口接收到的APP程序存放到STM32F4的FLASH,之后再按KEY2既可以执行这个FLASH APP程序。通过KEY1按键,可以手动清除串口接收到的APP程序。DS0用于指示程序运行状态。

注意:
1,SRAM APP代码的起始地址必须是:0X20001000,FLASH APP代码的起始地址必须是:0X08010000。
2,大家在创建APP代码的时候,切记要设置中断向量偏移量!!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stmflash.h"
#include "iap.h"

#include <absacc.h>

u8 uartRxBuf[DEFpUartRxBufLen];
u8 uartTxBuf[DEFpUartTxBufLen];
u32 FlashData[1024*28]__at(0x20002000);

IapStr vIapStr = {
                FlashData,
                uartRxBuf,
                uartTxBuf,
                0,
                0,
                0,
                0,
                0,
                0,
                1
        };

int main(void)
{
        u16 t,error=0;

        u16 flag;
        u8 *pString;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WatchdogInit();
        FeedDog();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BKPSRAM,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FeedDog();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PWR_BackupRegulatorCmd(ENABLE);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4608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UART4_Configuration();
        printf("\r\n系统上电!");
//        while(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BRR) == RESET);

        FeedDog();

//        if(*(u16 *)(BKPSRAM_BASE+2) < 50)
//                *(u16 *)BKPSRAM_BASE = 0x5aa5;
//        *(u16 *)(BKPSRAM_BASE+2) = 0;
//        if(*(u16 *)BKPSRAM_BASE == 0x5aa5)
                vIapStr.FlashProgramFlag = 1;
//        else
//                vIapStr.FlashProgramFlag = 0;

        *(u16 *)BKPSRAM_BASE = 0;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4608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UART4_Configuration();
        printf("\r\n系统启动!");
        if(vIapStr.FlashProgramFlag)
                printf("\r\n系统烧写请求。");

//        while(1)
//        {
//                delay_ms(1000);
//                printf("\r\n系统启动!");
//                FeedDog();
//        }
        FeedDog();
        while(1)
        {

                if(vIapStr.FlashProgramFlag)
                {
                        printf("\r\n等待接收程序数据......");
                        for(vIapStr.Rx = 0,t=0;t<10000;t++)
                        {
                                FeedDog();
                                delay_ms(1);
                                if(vIapStr.Rx >5)        //开始接收数据
                                {
                                        printf("\r\n开始接收程序数据");
                                        break;
                                }
                        }
                        vIapStr.OldRx = 0;
                        if(vIapStr.FlashProgramFlag == 1 && t>9999)
                        {
                                vIapStr.FlashProgramFlag = 0;
                                printf("\r\n等待超时!");
                        }
                        vIapStr.Fram = 0;
                        t = 0;
                        while(vIapStr.FlashProgramFlag&&t++<4000)
                        {
                                FeedDog();
                                delay_ms(2);
                                if((vIapStr.Rx)&&(vIapStr.OldRx == vIapStr.Rx))//新周期内,没有收到任何数据,认为本次数据接收完成.
                                {
                                        t = 0;
                                        delay_ms(2);
                                        flag = FlashDataCrc((u8 *)vIapStr.pUartRxBuf,(u8 *)vIapStr.pData,vIapStr.Rx,&vIapStr.Fram);
                                        if(flag == 0)
                                        {
                                                printf("\r\n第%d包数据接收错误,重新请求",vIapStr.Fram+1);
                                                error++;
                                                if(error>5)
                                                {
                                                        vIapStr.FlashProgramFlag = 0;
                                                        printf("\r\n超时正常启动");
                                                        break;
                                                }
                                        }else
                                                printf("\r\n第%d包数据接收完成",vIapStr.Fram);
                                        vIapStr.OldRx = 0;
                                        vIapStr.Rx = 0;

                                        if(flag ==2)
                                        {

                                                printf("\r\n程序接收完成");
                                                error = 0;

                                                 if(((*(vu32*)(0x20002000+4))&0xFF000000)==0x08000000)//判断是否为0X08XXXXXX.
                                                {
                                                        pString = (u8 *)(0x20002000 + 0x10000);
                                                        if(pString[0] == 'd' &&
                                                                pString[1] == 'm' &&
                                                                pString[2] == 'w' &&
                                                                pString[3] == 'A' &&
                                                                pString[4] == 'p' &&
                                                                pString[5] == 'p'
                                                        )
                                                        {
                                                                        printf("\r\n程序版本号:%s",pString);

                                                                        printf("\r\n开始更新固件...");
                                                                        iap_write_appbin(FLASH_APP1_ADDR,(u8 *)vIapStr.pData,vIapStr.FlashLenth);//更新FLASH代码
                                                                        FeedDog();
                                                                        printf("\r\n固件更新完成!");
                                                                        printf("\r\n开始执行FLASH用户代码!!");
                                                                        iap_load_app(FLASH_APP1_ADDR);//执行FLASH APP代码

                                                        }else
                                                        {
                                                                printf("\r\n程序版本错误!");
                                                                printf("\r\n请重新下载应用程序!");
                                                                vIapStr.FlashProgramFlag  = 2;
                                                                vIapStr.Fram = 0;
                                                        }

                                                }else
                                                {

                                                        printf("\r\n非FLASH应用程序,无法执行!");
                                                        printf("\r\n请重新下载应用程序!");
                                                        vIapStr.FlashProgramFlag  = 2;
                                                        vIapStr.Fram = 0;
                                                }
                                        }
                                }
                                else
                                        vIapStr.OldRx = vIapStr.Rx;
                        }

                }
                else
                {
                        FeedDog();
                        printf("\r\n开始执行FLASH用户代码!!");
                        if(((*(vu32*)(FLASH_APP1_ADDR+4))&0xFF000000)==0x08000000)//判断是否为0X08XXXXXX.
                        {
                                iap_load_app(FLASH_APP1_ADDR);//执行FLASH APP代码
                        }else
                        {
                                printf("\r\n非FLASH应用程序,无法执行!");
                                printf("\r\n请重新下载应用程序!");
                                vIapStr.FlashProgramFlag  = 2;
                                vIapStr.Fram = 0;
                        }
                }
        }
}

网友A(2019-08-01):
正好学习stm32的备份区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