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单片机串口波特率的初值和定时器/计数器的初值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2018-08-03):
关于51单片机的问题:设置串口波特率的初值和定时器/计数器的初值有什么关系吗?在同一个程序里可以同时设置么?(我是一个小白)

网友A:
在使用没有专用波特率发生器的单片机时都是用定时器工作方式2来做波特率发生器,那么定时器的初值和自动重装值就与波特率密切相关。

网友B:
可以说两者之间是函数关系y=f(x)
这里y是波特率,x是定时器1的初值
y= (2^SMOD/32)*(F_osc/(12*(256-x)))
不存在两个初值之说

网友C:
楼主需要补课,再仔细读读课本的相关章节:定时器,串行通讯。

网友D:
再仔细读读课本的相关章节:定时器,串行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两者之间是函数关系y=f(x)
这里y是波特率,x是定时器1的初值
y= (2^SMOD/32)*(F_osc/(12*(256-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