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忙看看15单片机控制舵机程序

楼主(2018-08-03):
#include "STC15Fxxxx.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3^5;
unsigned char n,count,jd;

void timer0Init()  //500us  11.0592
{
AUXR |= 0x80;  //1T
TMOD &= 0xf0;
TL0 = 0x66 ;
TH0 = 0xEA;
TF0 = 0;
TR0 = 1;

  INT_CLKO = 0x01;

ET0 = 1;
EA = 1;
}

void main(void)
{

P0M1 = 0; P0M0 = 0;
P1M1 = 0; P1M0 = 0;
P2M1 = 0; P2M0 = 0;
P3M1 = 0; P3M0 = 0;
P4M1 = 0; P4M0 = 0;
P5M1 = 0; P5M0 = 0;
P6M1 = 0; P6M0 = 0;
P7M1 = 0; P7M0 = 0;
    jd=3;//归正
count=0;
    timer0Init();

}

void INT0_int (void) interrupt INT0_VECTOR
{
}

void INT1_int (void) interrupt INT1_VECTOR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L0 = 0x66;
TH0 = 0xEA;
if(count<jd)
    pwm=1;
     else  pwm=0;
count=(count+1);//0.5ms 的次数
count=count%40;// 20ms周期

}

网友A:
你这里很简单的IO控制

网友B:
可以用IO试试

网友C:
程序没问题 看不到反应应该是舵机电源没给够 5V一般舵机很难直接驱动 大部分为9V

网友D:
时钟中断里面再次设置时钟?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