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串口通信不能用手机连接

楼主(2018-08-03):
为什么我的ESP8266串口模块不能用手机连接。。。。
单独用USB串口给它就能连,一跟单片机共串口就不可以了。。
这是我的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void UartInit();

sbit LED1 = P1^0;
sbit LED2 = P1^1;
sbit LED3 = P1^2;
sbit LED4 = P1^3;
sbit LED5 = P1^4;
sbit LED6 = P1^5;
sbit LED7 = P1^6;
sbit LED8 = P1^7;

void UartInit()
{
        TMOD = 0X20;

        SCON = 0X50;

        // PCON = 0X80; //8位自动重载,波特率加倍,即SMOD=1;
        PCON = 0;

        TH1 = 0XFD; //用11.0592 MHz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ES=1;

        EA=1;
}

void send_str(char *string) //发送数据
{
        while(*string!='\0')
        {
                SBUF = *string;
                while(TI != 1);

                TI = 0;
                string++;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延时
{
         unsigned char a,b,c;
        for(;time>0;time--)
    for(c=8;c>0;c--)
        for(b=197;b>0;b--)
            for(a=2;a>0;a--);
}

void ESP8266_init()
{
        send_str("AT+CWMODE=2\r\n");
        delay_ms(600);

        send_str("AT\r\n");
        delay_ms(400);

//        send_str("AT+CWSAP=\"ayi\",\"1234567890\",1,3\r\n");
//        delay_ms(400);

        send_str("AT+CIPMUX=1\r\n");
        delay_ms(400);

        send_str("AT+CIPSERVER=1,333\r\n");
        delay_ms(40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artInit();//调用串口初始化函数
        delay_ms(500);
        ESP8266_init();
        while(1){;}
}

void receive()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empDat;

        if (RI)//串口接收完整一个字节

        {
                RI = 0;
                TempDat = SBUF;
                SBUF = TempDat; //把数据A送给SBUF缓存器中
        }
        if(TI);//判断发送标志位TI,如果发送完成,硬件会置TI标志位1
        {
                TI = 0;
        }

                if (TempDat =='1')
                {
                        LED1 = !LED1 ;//开灯
                }
                else if (TempDat =='2')
                {
                        LED2 = !LED2; //关灯
                }
                else if (TempDat =='3')
                {
                        LED3 = !LED3 ;//开风扇
                }
                else if (TempDat =='4')
                {
                        LED4 = !LED4 ;//关风扇
                }
                else if (TempDat =='5')
                {
                        LED5 = !LED5 ; //开热水器
                }
                else if(TempDat =='6')
                {
                        LED6 = !LED7 ; //关热水器
                }
                else if(TempDat =='7')
                {
                        LED7 = !LED7 ; //关热水器
                }
                else if(TempDat =='8')
                {
                        LED8 = !LED8 ; //关热水器
                }
}
stc-isp的串口助手能够显示发送给模块的那四条AT指令了,可是就是不能用手机成功连接它,想不明白???

楼主:
是ESP8266WIFI模块,不是ESP8266串口模块,打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
如果单片机发送的指令正确,同样指令通过用USB转口发送到wifi模块能够工作,那就要检查硬件部分了(串口配置都一样的情况下),共地这些都查下,还有就是用示波器看下交互数据是否正常。也可以用串口打印8266的返回数据,看是哪一部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片机发送的指令正确,同样指令通过用USB转口发送到wifi模块能够工作,那就要检查硬件部分了(串口配 ...

谢谢您的回答。。
我刚刚监听了一下模块发送的数据,发现XCOM调试上面没有显示之前那三条指令,会不会是指令发送不成功的原因才导致手机不能连接呢?该怎么解决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