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t2262无线遥控解码器制作源程序

楼主(2018-08-03):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dis1[] = {" 2262 CODE IS "};
void delay_1s(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typedef bit BOOL ;
sbit rs = P2^6 ;
sbit rw = P3^6 ;
sbit ep = P2^7 ;

delay(BYTE ms)
{        // 延时子程序
BYTE i;
while(ms--)
{
   for(i = 0; i< 25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BOOL lcd_bz()
{        // 测试LCD忙碌状态
BOOL result;
rs = 0;
rw = 1;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OOL)(P0 & 0x80);
ep = 0;
return result;
}

lcd_wcmd(BYTE cmd)
{        //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rs = 0;
rw = 0;
ep = 0;
_nop_();
_nop_();
P0 = 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0;
}

lcd_pos(BYTE pos)
{        //设定显示位置
lcd_wcmd(pos | 0x80);
}

lcd_wdat(BYTE dat)
{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rs = 1;
rw = 0;
ep = 0;
P0 = 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0;
}

lcd_init()
{        //LCD初始化设定
lcd_wcmd(0x38);    //
delay(1);
lcd_wcmd(0x0c);    //
delay(1);
lcd_wcmd(0x06);    //
delay(1);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
}
bit T0Action;
bit Action;
bit RECEIVE; //接收标志

sbit P1_7=P1^1;   //接收脚
sbit P3_5=P1^3; //发光二极管

void main()
{
uchar temp,data0,data1,counttime,i=0;
int time,time1,time2;
lcd_init(); // 初始化LCD

T0Action=0;
RECEIVE=0;    //接收标志位
Action=0;
TMOD = 0x01;        // 定时器0 工作方式1
TH0=0x00;
TL0=0x00;
P3_5=1;
lcd_pos(0x00);
   while(dis1[i] != '\0')
{       // 显示字符ttnu.com
   lcd_wdat(dis1[i]);
   i++;
}
while(1)
{
   do{P3_5=1;}while(P1_7==1);
   if((P1_7==0) && (T0Action==0))      //等待低电平,低电平开始记时
     {
       TR0=0; TH0=0x00;   TL0=0x00;   TF0=0;   TR0=1;   T0Action=1;
      while(1)
       {
          if((P1_7==1) && (T0Action==1))
         {
           TR0=0;
           time=TH0*256+TL0;     //记下低电平宽度时间
           T0Action=0;
            break;
          }
        }
       }
if((time>9500) && (time<11500))            //检测同步码约11ms
     {
      counttime=0;
      data0=0;
      data1=0;
      time=0;
      RECEIVE=1;    //检测到同步码时 置标志位 RECEIVE=1
      P3_5=0;                 //绿发光二极管灯亮(调试用)
      }
if(RECEIVE==1)                    //检测到同步码后开始解码
    {
       RECEIVE=0;
    lcd_pos(0x42);
       while(1)
       {
          do{}while(P1_7==1);
          if((P1_7==0) && (T0Action==0))     //等待第一个低电平,一有低电平马上记时
            {
             TR0=0; T0Action=1; TH0=0x00; TL0=0x00; TF0=0; TR0=1;
             while(1)
              {
                if((P1_7==1) && (T0Action==1))
                 {
                    TR0=0;
                    time=TH0*256+TL0;    //记下第一个低电平宽度时间
                    T0Action=0;
                    TH0=0x00;TL0=0x00; TF0=0;TR0=1;       //开始记高电平时间
                    break;
                  }
               }
             }
           do{}while(P1_7==1);
           if((P1_7==0) && (T0Action==0))       //等待第二个低电平,一有低电平马上记时
            {
              TR0=0;
              time2=TH0*256+TL0;           //记下一个高电平宽度时间
              T0Action=1;
              TH0=0x00; TL0=0x00; TF0=0; TR0=1;
              while(1)
                {
                  if((P1_7==1) && (T0Action==1))
                    {
                       TR0=0;
                       time1=TH0*256+TL0;       //记下第二个低电平宽度时间
                       T0Action=0; break;
                     }
                }
            }
           if((time<1500))    //判断两个低电平宽度时间是否相等,限时1500us
               {
                 if(((time-time1)>=-600&&(time-time1)<=600) && (time>780) && (time<1150))    //低电平宽度时间
                  {
                     if((time2>210) && (time2<450))   //高电平宽度时间
                     lcd_wdat('0');temp=0x00;       //0
          }
                 if(((time-time1)>=-600&&(time-time1)<=600) && (time>210) && (time<450))   //低电平宽度时间
                    {
                        if((time2>780) && (time2<1150))   //高电平宽度时间
                        lcd_wdat('1');temp=0x01;       //1

                    }
     if((time>780) && (time<1150)&&(time1>210) && (time1<450))
          lcd_wdat('f');      // f
               counttime++;

                 if(counttime<=8)                         //开始接收前8位   地址码
          data0=(data0<<1)|temp;

       else if((counttime>8) && (counttime<=12)) //开始接收后4位 数据码
                    data1=(data1<<1)|temp;
                 if(counttime==12)                     // 第12位
                     {
                      Action=1;
                      break;        //接收完毕,退出解码程序
                     }
        }
    }

网友A(2020-04-29):
测试完了  可以解码  用的是stc12c5a60s2单片机 使用内部irc时钟  通电显示不全增加了延时就正常了  正在手绘电路板 单片机用贴片的 加了切换开关用来切换315M和433M
程序后面少了几个大括号 }  补上后就能正常编译了

网友B(2025-09-21):
引用 网友A:
测试完了  可以解码  用的是stc12c5a60s2单片机 使用内部irc时钟  通电显示不全增加了延时就正常了  正在手 ...

我的编译不过去,提示:wx.c(22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__asm'错误;请教:在哪里加大括号,谢谢!

网友C(2018-08-03):
解码速度怎样啊?一直想做一个,可是速度都不理想

网友D:
是替代2262的意思吗

网友E:
无线遥控程序..好东西

网友F:
2262 1527已应用生产很多,解码程序绝对给力,原创!

网友G(2018-09-15):
大佬大佬,学习了!

网友H:
无线遥控程序..好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I:
以前用过硬件解码,学习一下。

网友J:
好样地!那里弄来的啊!

网友K:
解码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L(2018-10-16):
有原理图或者实物图吗?

网友M:
没有图纸

网友N:
有电路图吗

网友O:
这可以,不是外中断

网友P:
好文件,参考一下

网友Q:
解码容易,就是反应速度确实不理想,还有连按检测也做不好,有兴趣的可一起讨论下

网友R(2018-11-28):
引用 网友Q:
解码容易,就是反应速度确实不理想,还有连按检测也做不好,有兴趣的可一起讨论下

我做过很多产品,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S(2019-01-16):
解码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T(2019-06-04):
此程序试了试,解码每次都不一样,需要修改

网友U:
能上原理图就好做了

网友V(2019-07-21):
正在学习无线遥控,很有帮助

网友V:
遥控距离和工作频率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W:
内容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X(2020-02-07):
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Y:
51有你更精彩

网友Z:
无线遥控程序..好东西,谢谢!

网友AA:
谢谢分享,这个很有用

网友AB(2020-03-13):
这是基础程序,没有干扰究错

网友A(2020-04-29):
好东西  抽空试试

网友AC:
非常实用,学习了,了解了PT2262解码器。谢谢大侠。

网友AD:
感谢分享  不知可以仿真吗?

网友AE(2020-10-21):
据说汇编语言解码速度更快。距离更远

网友AF(2021-07-28):
是不是就不用2262了?

网友AF:
这个有原理图吗

网友AG:
慢慢学习,什么时候,我也能写出这样的代码,加油

网友AH(2021-09-10):
为什么我用这程序1602液晶屏显示不全

网友AI(2021-10-17):
厉害!正在学习做解码,参考下!

网友AJ:
有没有参考的硬件接收电路啊?

网友AK:
这个解码怎么跟其他程序分摊时间

网友AE:
原理图PCB图影响解码效果

网友AL(2021-11-17):
认真学习,虽然不懂!

网友AM(2022-01-24):
我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值得学习

网友AN:
具有一定的实用意义,是单片机学习的好项目。

网友AO(2025-09-26):
引用 网友B:
我的编译不过去,提示:wx.c(22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__asm'错误;请教:在 ...

在尾巴上加到够为止。1602的P0为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O:
在尾巴上加到够为止。1602的P0为数据。

对程序不懂,请教:与加的位置有没有关系,谢谢!

网友AO:
引用 网友B:
对程序不懂,请教:与加的位置有没有关系,谢谢!

45楼正解,全加在尾巴上,加到不报错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