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知开源软件库使用-ILI9341并口显示屏

楼主:
对于ILI9341的240x320屏幕,零知开源平台已经可以支持该显示屏的常用操作了,一个示例如下:
/**
*    文件: ili9341-并口显示.ino      by 零知实验室
*    -^^- 零知开源,让电子制作变得更简单! -^^-
*    时间: 2018/08/02 17:55
*    说明:
**/

#include "ili9341_parallel.h"

//参数依次表示引脚:rs_pin, wr_pin, rd_pin, cs_pin, rst_pin, d0, d1, d2, d3, d4, d5, d6, d7
ili9341_parallel_class display(15,16,17,18,19,0,1,2,3,4,5,6,7);

//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display.begin();

        //用颜色清屏
        display.clear(BLACK);

        //画实心矩形
        display.drawBox(0,10,80,60,BLUE);//blue

        //画线
        display.drawLine(0,80, 100,80, RED);

        //画圆
        display.drawCircle(20,120,20,RED);

        //画空心矩形
        display.drawFrame(0,130,90,140,GREEN);

        //显示ascii字符串
        display.drawString(0,180,GRAYBLUE, "www.lingzhilab.com");

        //显示中文,参数:点的坐标、背景、字体颜色、大小:26/24、汉字
        display.drawUTF8_ZH(0,200,BLACK,MAGENTA,16,"零知开源");
        display.drawUTF8_ZH(10,250,BLACK,LIGHTBLUE,16,"让电子制作变得更简单");
}

//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

其显示效果如下:
在上面我们使用的接口是8位并口操作,可以进行常用图形的显示、字符串显示,以及中文显示,由于中文的字库较大,因此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加入中文字库。
下面主要说下如何加入自己的中文字体,主要修改软件库中的ili9341_font.h文件,因为我们使用的是utf-8编码格式,因此也可以显示其他外文字体。
1、我们先要制作字库(只需要加入自己需要的):
我们使用附件中的软件pctolcd工具制作:
打开软件后,在配置中选择如下:

然后我们在软件中填入自己需要显示的所有中文字符,并选择size大小(请选择16x16和24x24的),点击生成字模,再把生成的字模拷贝到ili9341_font.h文件中的Chinese_code[]数组中,如下:

2、我们需要制作汉字对应的UTF8编码表:
首先我们使用附件中的工具(utf8中文编码生成工具)来生成,我们只需要把你需要的所有汉字填写到该软件目录下的 text.txt 文件中(注意:text.txt文件要保证是一个utf8格式的),然后打开软件选择好汉字文件和utf8编码文件,如下:

点击生成编码,即可在coding.txt文件中生成汉字对应的utf8编码表,打开该文件复制编码表填入到ili9341_font.h文件中的Chinese_text[]数组中,如下:

经过上面的步骤我们就制作号了自己的汉字字库了,现在我们只需要使用display.drawUTF8_ZH();接口函数显示汉字就可以了。

附件请看原贴:

(出处: 零知实验室)

网友A(2018-12-03):
如何使用其他的显示器 比如    spi 接口的

网友B(2019-02-21):
看看,值得试试

网友C:
看上去很强大的样子啊……

网友D(2019-09-11):
不知道SPI接口的能不能使用

网友E(2021-12-30):
最高可以驱动多大分辨率(或尺寸)的屏幕?

网友F:
这个感觉很高级的,可以下载吗?

网友G(2022-03-31):
可以学习一下楼主的知识,字数不多,但还是要多打几个

网友H(2023-05-17):
还是想学spi接口的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