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怎么画这个3.5mm的耳机插座孔?感谢

楼主(2018-08-03):
求大神帮我看一下,就是这个3.5mm的耳机插座,圈出来的那几个柱子,在Protel99se中画这个封装,怎么画,

网友A:
照葫芦画瓢就行了,只是那地方不是放置焊盘而已

网友B:
可以在KeepOutLayer层画,孔径大一点点方便安装。

网友C:
这几个脚就画洞就行了,keepout layer层画圆圈,pcb上面就是一个通孔,没有焊盘的那种。

网友D:
这是定位桩,用机械层画圆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葫芦画瓢就行了,只是那地方不是放置焊盘而已

我知道不是放置焊盘,在哪一层画元????在这个Multilayer层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KeepOutLayer层画,孔径大一点点方便安装。

哦哦哦,再多层画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个脚就画洞就行了,keepout layer层画圆圈,pcb上面就是一个通孔,没有焊盘的那种。

哦哦,好的谢谢,如果我在多层画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定位桩,用机械层画圆孔。

哦哦,谢谢大神

楼主:
这个是我再多层画的,请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再多层画的,请大神指教一下

标准画法是用默认的机械层Mechanical1画无铜孔,如用KeepOutLayer层画厂家一般也不会做错,也有人用无边焊盘画孔,如不加说明做出来是有铜孔(单面板无此问题)。你用多层画显然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准画法是用默认的机械层Mechanical1画无铜孔,如用KeepOutLayer层画厂家一般也不会做错,也有人用无边 ...

大佬,我这个建的封装也是在机械1层画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我这个建的封装也是在机械1层画吗???

新建PCB的封装需要在PCB封装编辑器里画,画好后作为一个元件放置在PCB编辑器中使用。两个编辑器界面几乎一样但功能不同。附件里是随手画的示意图,不是实际尺寸。

网友E:
跟画pcb一样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建PCB的封装需要在PCB封装编辑器里画,画好后作为一个元件放置在PCB编辑器中使用。两个编辑器界面几乎 ...

这个我知道的,建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画pcb一样的方式

建封装和PCB一样????大侠你搞错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好的谢谢,如果我在多层画行不行

我没有试过,可能能行,如果能行的话,这种孔里面估计是有铜的,楼主现在pcb做好了吗?

网友F:
这几个脚就画洞就行了,keepout layer层画圆圈,pcb上面就是一个通孔,没有焊盘的那种

网友G:
去立创商城看看,在那里找到相关器件,如果有库文件的话就拿来用,没有的话就按照pdf文档画,那样会准确些

网友H:
在KeepOutLayer层画,孔径大一点点方便安装。或者查看规格书中的孔径。

网友I:
画加0.3的加工孔就可以了  还有你直接可以下pcb的库文件啊 这个是标准件 一般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