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模块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2018-08-03):
请问各位大佬,我想让超声波测出来的距离显示在数码管上,但是我这个程序只在开电的瞬间测出距离并显示在数码管上,然后数码管就一直显示那个数字,超声波也不工作了,请问怎么回事?代码如下。谢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 1m所需周期:1000mm/(1微秒的声波距离mm * 1周期的us时间) => 1000/(0.17*1.0851);
   4m = 1000/(0.17*1.0851) * 4 = 21684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iMAX_LEN 21684
#define iMIN_LEN 109

sbit trig = P3^0;
sbit echo = P3^1;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V数码管模块*****************************************************************************/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数码管显示字符转换表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unsigned char LedBuff[6] = {  //数码管显示缓冲区,初值0xFF确保启动时都不亮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buf[6],
                          i = 0,
                          j;
/*************** ^超声波模块*****************************************************************************/

/****************V超声波模块*****************************************************************************/
unsigned long miDistance=0, //测距的距离值
              distance = 0;
uchar mcDistanceErr=0; //测距错误标记(0:正常 / 1:距离太近 /2:超量程)
bit mbDelayOverFlg = 1;        //延迟程序的控制标记(默认为延迟结束否则无法进入refreshDistance()函数)
uchar mbDelay10H, mbDelay10L; //测距的小单位时间延迟

/* 定时器函数,T1计数器使用3号中断
*作用:用于延迟出发测距,每次测距完成后,需要延迟>60ms
*因此当计数器溢出时,time=65.535ms,mbDelayCtlFlg=1    */
void tim1_()interrupt 3
{
        TR1 = 0; //T1关闭计数器
        mbDelayOverFlg = 1; //设定延迟结束
}

/*启动超声波测距模块,TX保持22us的高电平*/
void StartModule()
{
    trig = 1; //控制端置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 = 0; //控制端置0,等待接收回波
}

/*获取最近一次测得的距离
*注意:每次成功测距,需要耗时100ms-150ms左右时间*/
unsigned int getDistance(void)
{
        return miDistance;
}

/*获取最近一次的测距状态
*@return unsigned int 0:正常 / 1:(err)距离太近 /2:(err)超量程*/
unsigned int getDistanceState(void)
{
        return mcDistanceErr;
}

/*检查距离操作(将测得的距离保存在公共变量中)
*备注:本函数调用完成后,需要通过getDistance()或getDistanceState()获得结果
*注意:每次成功测距,需要耗时100ms-150ms左右时间
*@return 0:完成测距操作 / 1:正在延迟等待下次测距的开始*/
unsigned char refreshDistance(void)
{
        unsigned int i; //超量程检测变量
        unsigned int iCycle; //计算总周期
        if (1 == mbDelayOverFlg)//判断是否在延迟期
        {
                i = iMAX_LEN; //置入最大量程
                StartModule(); //发送测距模块启动信号
                /*此语句的作用:
                *没有收到回波且在N(iMAX_LEN*N)米障碍物信号返回需要的时间前则等待
                *(无信号即时返回,防止死循环,阻碍其它程序的执行)*/
                while(!echo && i-->0);
                //判断处理结果
                if (i>0) //小于N米
                {
                        TR1=1; //收到回波的上边沿(RX=1),打开计数器
                        while(echo);//当回波RX=0时,测距结束
                        TR1=0; //关闭定时器(需要一个时钟周期)
                        iCycle = (TH1 * 256 + TL1) + 1; //计算总消耗的周期
                        TH1=0;
                        TL1=0;
                        if (iCycle <= iMIN_LEN)
                        {
                                mcDistanceErr = 1;//距离太近
                                /*距离超近:重启延迟时间 >10ms,保证上一个声波回波已经消失
                            *T0计数器重装值mbDelay10H, mbDelay10L,在
                                *InitUltrasonicDistance()初始化函数中生成*/
                                miDistance = 2;
                                mbDelayOverFlg = 0; //复位延迟标志
                                TH1 = mbDelay10H; //重装计数器高8位
                                TL1 = mbDelay10L; //重装计数器低8位
                                TR1 = 1; //启动延迟计数器
                        }
                        else
                        {
                                //(iCycle * 1.0851 * 0.17 / 10) => iCycle * 0.01844670
                                miDistance = (unsigned int)(iCycle * 184467 / 10000000);//(单位cm)
                                mcDistanceErr = 0;//测距正常值
                                /*一次测距完成需要延迟>60ms的时间,保证上一个声波回波已经消失
                                * 这儿使用16位计数器的整个空间,> 65.535ms        */
                                mbDelayOverFlg = 0; //复位延迟标志
                                TH1 = 0; //T0,高位归0复位
                                TL1 = 0; //T0,低位归0复位
                                TR1 = 1;//打开T0延迟计数器(此时不测距,所以不影响测距的计算)
                        }
                }
                else
                {
                    mcDistanceErr = 2; //超量程
                        miDistance = 400;
                }
                return 0; //完成测距操作
        }
        else //正在延迟等待下次测距的开始
        return 1;
}
/*************** ^超声波模块*****************************************************************************/

//************数码管显示
void display(unsigned long sec)
{
    buf[0] = sec%10;
    buf[1] = sec/10%10;
    buf[2] = sec/100%10;
    //从最高为开始,遇到0不显示,遇到非0退出循环
    for (j=2; j>=1; j--)
    {
         if (buf[j] == 0)
         LedBuff[j] = 0xFF;
         else
         break;
    }
    //将剩余的有效数字位如实转换
    for ( ; j>=0; j--)  //for()起始未对j操作,j即保持上个循环结束时的值
    {
         LedBuff[j] = LedChar[buf[j]];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delay_10ms;

        ADDR3 = 1;
        ENLED = 0;

    TMOD |= 0x01;
        TH0  = 0xFC;  //为T0赋初值0xFC67,定时1ms
    TL0  = 0x67;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TMOD |= 0x10;
        TH1=0; //高位置0
        TL1=0; //低位置0
        TR1=0; //开始前先关闭计数器
        ET1=1; //允许T0中断

    EA = 1;

        delay_10ms = (unsigned int)(65536-110592/12); //10ms的延迟提前计算
        mbDelay10H = delay_10ms >> 8; //高8位值
        mbDelay10L = delay_10ms &0x0F; //低8位值

        while(1)
        {
                //当调用测距函数后,返回为0,表示测距成功,否则测距函数正在延迟中
                if (0 == refreshDistance())
                {
                        //当取值有效时,如果与前次值没变化,则不作更新
                        if (0 == getDistanceState() && (distance != getDistance()))
                        {
                                distance = getDistance();
                                display(distance);
                        }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重新加载初值
    TL0 = 0x67;
    P0 = 0xFF;   //显示消隐
    switch (i)
    {
        case 0: ADDR2=0; ADDR1=0; ADDR0=0; i++; P0=LedBuff[0]; break;
        case 1: ADDR2=0; ADDR1=0; ADDR0=1; i++; P0=LedBuff[1]; break;
        case 2: ADDR2=0; ADDR1=1; ADDR0=0; i=0; P0=LedBuff[2];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你把程序整理成逻辑框图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