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列式键盘

楼主(2018-08-04):
#include <reg51.h>
#define KeyPort P1
#define DataPort P0
//#define function 1  //0行列逐级扫描,1翻转扫描
sbit Seg_Latch = P2^2;   //段锁存
sbit Bit_Latch = P2^3;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void DelayUs2x(unsigned int n);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TempData[10];
unsigned char code Seg_Code[]=
{
0x3f,0x06,0x5b,0x4f, //0~3
0x66,0x6d,0x7d,0x07, //4~7
0x7f,0x6f,0x77,0x7c, //8~b
0x39,0x5e,0x79,0x71, //c~f
0x40 //c~f
};
unsigned char code Bit_Code[] =
{
  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 TH0=(65536-2000)/256;       //给定初值
// TL0=(65536-2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8);       // 调用数码管扫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um,i,j;
unsigned char temp[8];
Init_Timer0();

while(1)
{
  num = KeyPro();
  if(num != 0xff)
  {
    if(i<8)
    {
     temp[i] = Seg_Code[num];
     for(j=0;j<=i;j++)
      {
       TempData[7-i+j]=temp[j];
      }
    }
      i++;
      if(i == 9)
      {
       i = 0;
       for(j=0;j<8;j++)//清屏
       TempData[j]=0;
      }
  }
}

}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if function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行列逐级扫描
{
unsigned char KeyVal;
KeyPort = 0xf0;
if(KeyPort != 0xf0)//如果有键盘按下,则高四位有键按下
{
  DelayMs(10);//去抖
  if(KeyPort != 0xf0)//键还在
  {
   KeyPort = 0xfe;//检测第一行
   if(KeyPort != 0xfe)
   {
     KeyVal = KeyPort & 0xf0;
     KeyVal += 0x0e;
     DelayMs(10);
    while(KeyPort != 0xfe);
    return KeyVal;
   }

   KeyPort = 0xfd;//检测第二行
   if(KeyPort != 0xfd)
   {
     KeyVal = KeyPort & 0xf0;
     KeyVal += 0x0d;
     DelayMs(10);
    while(KeyPort != 0xfd);
    return KeyVal;
   }

   KeyPort = 0xfb;//检测第三行
   if(KeyPort != 0xfb)
   {
     KeyVal = KeyPort & 0xf0;
     KeyVal += 0x0b;
     DelayMs(10);
    while(KeyPort != 0xfb);
    return KeyVal;
   }

   KeyPort = 0xf7;//检测第四行
   if(KeyPort != 0xf7)
   {
     KeyVal = KeyPort & 0xf0;
     KeyVal += 0x07;
     DelayMs(10);
    while(KeyPort != 0xf7);
    return KeyVal;
   }
  }
}
return 0xff;
}
//#elif !function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行列翻转扫描
{
unsigned char key_row,key_column;//行列的中间变量
KeyPort = 0x0f;//列为0
key_row = KeyPort & 0x0f;//读行值
if(key_row != 0x0f)//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Ms(10);
  if((KeyPort & 0x0f) != 0x0f)//键还在按下
  {
   key_row = KeyPort & 0x0f;//读行值
   KeyPort = key_row | 0xf0;//翻转扫描
   key_column = KeyPort & 0xf0;//读列值
   while((KeyPort & 0xf0) != 0xf0);//等待按键释放
   return (key_row+key_column);//返回键值,第四位行,高四位列
  }
}
return 0xff;
}
#endif
*/
/*------------------------------------------------
         按键值处理函数,返回扫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switch(KeyScan())
{
  case 0x7e:return 0;break;//0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case 0xbe:return 1;break;//1
  case 0xde:return 2;break;//2
  case 0xee:return 3;break;//3
  case 0x7d:return 4;break;//4
  case 0xbd:return 5;break;//5
  case 0xdd:return 6;break;//6
  case 0xed:return 7;break;//7
  case 0x7b:return 8;break;//8
  case 0xbb:return 9;break;//9
  case 0xdb:return 10;break;//a
  case 0xeb:return 11;break;//b
  case 0x77:return 12;break;//c
  case 0xb7:return 13;break;//d
  case 0xd7:return 14;break;//e
  case 0xe7:return 15;break;//f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 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DataPort = 0;           //清除数据
    Seg_Latch = 1;          //开门
    Seg_Latch = 0;          //关门

    DataPort = Bit_Code[firstbit + i]; //送位码
    Bit_Latch = 1;          //开门
    Bit_Latch = 0;          //关门

    DataPort = TempData[i] ; //送段码
    Seg_Latch = 1;          //开门
    Seg_Latch = 0;      //关门
    i++;
   if(i==num)
       i=0;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int n)
{
  while(--n);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while(n--)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