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51单片机和触摸屏做一个可以人机交互的控制系统 求帮助

楼主(2018-08-04):
如题,

网友A:
我思考了很久,觉得你可以通过写程序的方式来做
…………………………
看你的交互系统复杂不复杂了,不过,一般带触摸了的,用51做不出什么惊艳的交互界面,建议使用一下资源更丰富的单片机,跑个操作系统,然后使用系统带的GUI,比如uCGUI、EMWIN、touchGFX

网友B:
最简单的方式是通过智能串口屏来做,比如迪文的屏,串口控制,非常方便,做出的界面也和漂亮。可能的缺点是有点小贵,最便宜的都要好几十一片。

网友C:
取决于你如何依据条件构思

网友D:
利用串口指令集控制

网友E:
用普通液晶的话很慢很慢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