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isp程序烧录时一直显示正在检测

楼主(2018-08-04):
本人初学者,知道要冷启动,知道rxd,txd要交叉连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程序就是下载不了,求各位论坛好友解惑啊

网友A:
看吓你晶振电路接好了没有,单片机是不是插反了

网友B:
rxd,txd要交叉连接是啥意思?

网友B:
rxd,txd要交叉连接是啥意思?不是直接串口下载器的rxd接p30,txd接p31?然后我的程序也是下载不了

网友C:
必须按一下开关,重新开关机一下.你试一下看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D:
目标机需要在此时重新上电。
当CPU冷起动时,会执行监控程序,烧写动作是需要监控程序来完成的。
如果监控程序未测试到端口有控制命令,就会转向用户程序。一量转向用户程序后。就不再执行你的控制命令了。
所以:当你下达烧写命令后,需要目标机冷起动一下。
注:不是所有的CPU都是这样的!但STC是这样的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