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串口上测得ADXL345的值 附stm32源码

楼主(2018-08-04):
在I2C的基础上,添加ADXL345的模块,然后在添加打印模块, 可以调试出ADXL345的值

# include "sys.h"
# include "delay.h"
# include "printf.h"
# include "adxl345.h"
# include "usart.h"
# include "led.h"
# include "key.h"
# include "math.h"

void Delay (u32 i)
{
        while(i--);
}

int main(void)
{
        u8 key;
        u8 t=0;
        short x,y,z;
        short angx,angy,angz;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printf_init();
        I2C_INIT();

        while(ADXL345_Init())
        {
                printf(" 加速度传感器错误!\r\n");
                delay_ms(100);
        }
        while(1)
        {
        if(t%10==0)//每100ms读取一次
                {
                        //得到X,Y,Z轴的加速度值(原始值)
                          ADX_GetXYZ_Value(&x, &y,&z);        //读取X,Y,Z三个方向的加速度值

                          printf("x:%d \n",x);                //显示加速度原始值
                                printf("y: %d \n",y);
                                printf("z: %d \r\n",z);

                        //得到角度值,并显示
                        angx=ADXL345_Get_Angle(x,y,z,1);
                        angy=ADXL345_Get_Angle(x,y,z,2);
                        angz=ADXL345_Get_Angle(x,y,z,0);
                        printf(" 角度x:%d\r\n",angx);                //显示角度值
                        printf(" 角度y:%d\r\n",angy);
                        printf(" 角度z:%d\r\n",angz);
                        Delay(6000000);
                }
                key=KEY_Scan(0);
                if(key==KEY_UP)
                {
                        LED1=0;//绿灯亮,提示校准中
                        ADXL345_AUTO_Adjust(&x, &y, &z);//自动校准
                        LED1=1;//绿灯灭,提示校准完成
                }
                 delay_ms(10);
                t++;
                if(t==20)
                {
                        t=0;
                        LED0=!LED0;
                }
        }
}

网友A(2019-05-09):
5分  有点多啊

网友B(2019-07-20):
连接上硬件之后,串口一直显示加速度传感器错误,是怎么情况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连接上硬件之后,串口一直显示加速度传感器错误,是怎么情况啊

我也是

网友D(2020-04-03):
我也是,不好用啊

网友E(2021-07-23):
代码不能用的,经过Debug调试,发现数据都没从上层函数传上来。新手谨慎下载。

网友F(2024-03-21):
345模块接了 PB10 PB11 3.3V GND,一直无法初始化模块。不知道有线没接,还是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