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板球系统代码

楼主(2018-08-04):
里面利了用直流电机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ENA=P1^0;
sbit IN1=P1^1;
sbit IN2=P1^2;
sbit ENB=P1^3;
sbit IN3=P1^4;
sbit IN4=P1^5;
unsigned char count=0, start=0,a=0,b=0;
sbit keyAadd=P2^0;//按键加占空比
sbit keyAsub=P2^1;//按键减占空比
sbit keyBadd=P2^2;
sbit keyBsub=P2^3;
sbit keyAstop=P2^4;//按键加占空比
sbit keyBstop=P2^5;//按键减占空比
sbit keyup=P2^6;
sbit keydown=P2^7;
unsigned char MOTOA=0,MOTOB=0;
char pwm_A_val =210;//左电机占空比值 取值范
char pwm_B_val =210;//右电机占空比值取值范围0-170 ,
unsigned char pwm_t;//周期
#define dula P0  //段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
#define wela P3  //位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这里只用到P2.4-P2.7
unsigned char j,k,c1,c0,m,n=255;
unsigned char pp;
unsigned char code weitable[]={0x8f,0x4f,0x2f,0x1f};
      //数码管各位的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display1(uchar wei,uchar shu)//在任意一位显示任意的数字
{
   wei=wei-1;
   wela|=0xf0;//给P2.4-P2.7置1
   P0=table[shu];
   wela=wela&weitable[wei];//给P3需要显示的那一位置1,其他置0
   delay(5);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
{        //一次显示4个数字,且每位显示数字可自定。
   display1(2,a);
   display1(1,b);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x)   //误差 0us
{
    unsigned int a,b,c;
    for(c=x;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void delay1s(void)   //误差 -0.000000000227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3;c>0;c--)
        for(b=247;b>0;b--)
            for(a=142;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keyscan1()
{
if(keyAadd==0)
{
  delay1ms(5);
  if(keyAadd==0)
  {
   while(!keyAadd){};
   delay1ms(5);
   while(!keyAadd){};
    MOTOB=2;

  }
}
if(keyAsub==0)
{
  delay1ms(5);
  if(keyAsub==0)
  {
   while(!keyAsub){};
   delay1ms(5);
   while(!keyAsub){};
  MOTOA=2;

  }
}

if(keyBadd==0)
{
  delay1ms(5);
  if(keyBadd==0)
  {
   while(!keyBadd){};
   delay1ms(5);
   while(!keyBadd){};

    MOTOB=1;

  }
}

if(keyBsub==0)
{
  delay1ms(5);
  if(keyBsub==0)
  {
   while(!keyBsub){};
   delay1ms(5);
   while(!keyBsub){};
   MOTOA=1;

  }
}

if(keyAstop==0)
{
  delay1ms(5);
  if(keyAstop==0)
  {
   while(!keyAstop){};
   delay1ms(5);
   while(!keyAstop){};
   MOTOA=0;
  }
}
if(keyBstop==0)
{
  delay1ms(5);
  if(keyBstop==0)
  {
   while(!keyBstop){};
   delay1ms(5);
   while(!keyBstop){};
   MOTOB=0;
  }
}

if(keyup==0)
{
  delay1ms(5);
  if(keyup==0)
  {
   while(!keyup){};
   delay1ms(5);
   while(!keyup){};
   a=1;
  }
}
if(keydown==0)
{
  delay1ms(5);
  if(keydown==0)
  {
   while(!keydown){};
   delay1ms(5);
   while(!keydown){};
   count++;
  }
}
}
void forward()
{
if(MOTOA==0)
{
  IN1=0;
  IN2=0;
}
if(MOTOB==0)
{
  IN3=0;
  IN4=0;
}
if(MOTOA==1)
{
  IN1=0;
  IN2=1;
}
if(MOTOA==2)
{
  IN1=1;
  IN2=0;
}
if(MOTOB==1)
{
  IN3=0;
  IN4=1;
}
if(MOTOB==2)
{
  IN3=1;
  IN4=0;
}
}
void main(void)
{
TMOD|= 0x02;
TH0 = 220;
TL0 = 220;
TR0 = 1;
ET0 = 1;
EA = 1;
TMOD|=0x10;   //模式设置,00000001,可见采用的是定时器0,工作与模式1(M1=0,M0=1)。
TR1=1;    //打开定时器
TH1=(65536-46080)/256;// 由于晶振为11.0592,故所记次数应为46080,计时器每隔500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TL1=(65536-46080)%256;//46080的来历,为50000*11.0592/12
ET1=1;    //开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
  pwm_A_val =210;
  pwm_B_val =210;
  keyscan1();
  forward();
  if(pp==20)
  { pp=0;
   m++;
   n--;
   if(m==60)
   {
    m=0;    //若到了60s,则归零
   }
  }
  c0=m%10;    //取出当前描述的个位与十位
  c1=m/10;
  display(c1,c0);    //显示
  if(count==5)
   count=0;
  switch(count)
  {
   case 0:
   {

   break;}
   case 1:
   {

   }
   break;
   case 2:
   if(a==0)
   {
    m=0;
    pwm_A_val =50;
    pwm_B_val =65;
    IN3=1;
    IN4=0;
    IN1=0;
    IN2=1;
    delay1ms(40);
    pwm_A_val =50;
    pwm_B_val =60;
    IN3=0;
    IN4=0;
    IN1=0;
    IN2=0;
    delay1ms(50);
    IN3=0;
    IN4=1;
    IN1=1;
    IN2=0;
    delay1ms(40);

    a=1;
   }
   break;

   case 3:
    if(b==0)
    {
    m=0;
    pwm_A_val =50;
    pwm_B_val =65;
    IN3=0;
    IN4=0;
    IN1=0;
    IN2=1;
    delay1ms(45);
    pwm_A_val =50;
    pwm_B_val =60;
    IN3=0;
    IN4=0;
    IN1=0;
    IN2=0;

    delay1ms(33);

    IN3=0;
    IN4=0;
    IN1=1;
    IN2=0;
    delay1ms(45);

    IN3=0;
    IN4=0;
    IN1=0;
    IN2=0;

    delay1s();
    delay1s();/***停留在4***/
    delay1s();

    pwm_A_val =50;
    pwm_B_val =65;
    IN3=1;
    IN4=0;
    IN1=0;
    IN2=0;
    delay1ms(40);

    pwm_A_val =50;
    pwm_B_val =60;
    IN3=0;
    IN4=0;
    IN1=0;
    IN2=0;
    delay1ms(33);

    IN3=0;
    IN4=1;
    IN1=0;
    IN2=0;
    delay1ms(45);

    b=1;
    }
   break;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pwm_t++;
if(pwm_t == 255)
  pwm_t = ENA = ENB = 0;
if(pwm_A_val== pwm_t)
  ENA = 1;
if(pwm_B_val == pwm_t)
  ENB = 1;
}
void time0() interrupt 3
{TH1=(65536-46080)/256;
TL1=(65536-46080)%256;
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