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讯的作用是什么?直接把rxd,txd,地,连接起来就好了吗?

楼主(2018-08-04):
      串口通讯的作用是什么,然后要串口通讯就直接把rxd,txd,地,连接起来就好了吗?

网友A:
近距离的、电平一致的可以这样做。如甲单片机和乙单片机距离(连接线长度)在100cm以内。

网友B:
串口通讯是实现不同设备之间的通信,不是直接rxd,txd 地连接起来 看你具体的通信设备

网友C:
串口通讯是一种通信方式,既可以用来和上位机通信,也可以用来和其他单片机通信,当然有些单片机也可以用来烧录程序,建议不要接地,可以用插针引出方便使用

网友D:
RX是接收端,TX是发送端,注意区分

网友A:
一端的发送端肯定是要接到另一端的接收端

这样就形成了 rx--> tx,tx-->rx

网友E:
作用:双方交换信息。
连接:共地,rxd与txd交错。(我发你收,你发我收)

网友F:
硬件连接后还要进行程序设计, RS232不要超过10米距离 ,超过10米请用RS485

网友G:
RX是接收,TX是发送啊。。。

网友H(2019-11-24):
需要串接电阻吗

网友I:
好像是rxd对txd,txd对rxd,gnd对gnd

网友J:
51的串口可以用来烧录,也可以用来跟其他外设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