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三八译码器控制段选怎么写从1数到100

楼主(2018-08-04):
数码管三八译码器控制段选怎么写从1数到100

网友A:
每一个段对应一个IO,那个段亮不亮就看那个IO的高低,把所有组合用数组写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A:
每一个段对应一个IO的高低,把所段码的所有组膈,写成数组就可以了。

网友B:
需要分清楚阴极、阳极不同方式的数码管。然后对应每个段,给出相应的电平。多段字符一般都是动态选择的。

网友C:
段选从0到9就够用了 剩下的计算出位 对应刷新

网友D:
是不是问错了呀。数码管三八译码器控制段选这个问题有吗?控制字段显示最少要显10个数字,最少要4位才能译得过来。

网友E:
三线也就是3位只能控制0~7,比如74HC138就是其中的一种38译码器,也叫作8选1译码器,同时只能输出和输入端对应的1个IO,这样的译码器可以作为多个数码管的“位选”,不可以作为“段选”。

74HC47

网友E:
(没有输入完成误按了键发了出去,“回复需要审核,请等待通过”有没法编辑,只好再发一贴)

74LS47是一款4输入线的0~9段译码器,直接将ABCD输入口的BCD码译成7段数码管的段码。

网友F:
楼主之所以有这一问,是对扫描显示的原理还不清楚,先去补一下课吧。